函数库学习笔记。。。。。

楼主(2015-06-24):
                                                                                                 include<math.h>
int abs (int val);       取整形绝对值函数 ;
float fabs (float val);  取浮点型数字绝对值函数;
long labs (long val);    取长整形绝对值函数 ;
char cabs (char val);    取字符形绝对值函数 ;
float atan2 (float y,float x); 求X/Y的arctangent值;
float atan (float x);。。。。。
float acos (float x);。。。。。
float asin (float x);。。。。。
float atof (void *string);把字符串转换成浮点型值"1.23"->1.23,f代表float;
int atoi;。。。。。。。。。"123"->123;
long atol;。。。。。。。。。"6556523"->6556523;
void *memccpy (void *dest,   /* destination buffer        */
               void *src,    /* source buffer             */
               char c,       /* character which ends copy */
               int len);     /* maximum bytes to copy     */将一个字符串拷贝到另一个字符串中直到考完字符c或者len的长度为止
char memcmp (void *buf1,   /* first buffer             */
             void *buf2,   /* second buffer            */
             int len);     /* maximum bytes to compare */比较两个字符串的大小,buf1>buf2返回1.........
void *memchr (void *buf,  /* buffer to search      */
              char c,     /* byte to find          */
              int len);   /* maximum buffer length */在字符串中的前len个字符中查询字符c,并返回该字符指针
#include <stdlib.h>
void *calloc (unsigned int num,    /* number of items     */
              unsigned int len);创建一个含有num个长度为len的元素阵列,
void free (void xdata *p);释放指针函数
void init_mempool (void xdata *p,        /* start of memory pool  */
                   unsigned int size);   /* length of memory pool */创建一块内存区以便使用
void *realloc (void xdata *p,        /* previously allocated block */
               unsigned int size);   /* new size for block         */将已经创建的内存扩大到新的size,但没有足够的内存扩大时该函数失效
void *malloc (unsigned int size);    /* block size to allocate */创建一段长度为size的内存使用
float ceil (float val);计算出val数字的最小的不小于该数的整数,但类型仍为float型
float floor (float val); 和上面的相反,最大的不大于该书的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