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单片机初值计算

楼主(2015-06-24):
使用芯片 AT Mega16     外部晶振 4.00MHz
定时器1   (16位定时器)寄存器 TCCR1B = 0x04 设定 256预分频
要利用定时器定时1秒
1,4000000 / 256 = 15625    说明定时器每当 1/15625 秒 就会触发一次中断
2,65535 - 15625 = 49910    计算出要累加多少次才能在1秒后出发定时器1的溢出中断
3,49910 <==> C2 F6           将计算后的值换算成16进制
4, TCNT1H = 0xC2 ;             对寄存器赋值
       TCNT1L = 0xF6 ;

=============================================================================
例如用16位定时器TIMER1,4MHZ晶振,256分频,100ms定时,如何求得初值赋给TCNT1?
65536-(4M/256)*0.1=63973.5
其中,4M是晶体频率,0.1是定时时长单位秒。
对于8位的定时器
T=(2^8-计数初值)*晶振周期*分频数=(2^8-计数初值)/晶振频率*分频数
计数初值=2^8-T/晶振周期/分频数=2^8-T*晶振频率/分频数
因为AVR一指令 一周期

网友A(2020-11-19):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点几下鼠标就可完成

推荐大家试一试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20/11/19 18:50:34
// Target : M16
// Crystal: 4.0000Mhz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0x00;
DDRB  = 0x00;
PORTC = 0x00;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TIMER1 initialize - prescale:256
// WGM: 0) Normal, TOP=0xFFFF
// desired value: 1Sec
// actual value:  1.000Sec (0.0%)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C2; //setup
TCNT1L = 0xF7;
OCR1AH = 0x3D;
OCR1AL = 0x09;
OCR1BH = 0x3D;
OCR1BL = 0x09;
ICR1H  = 0x3D;
ICR1L  = 0x09;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4; //start Timer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iv_TIM1_OVF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
//TIMER1 has overflowed
TCNT1H = 0xC2; //reload counter high value
TCNT1L = 0xF7; //reload counter low value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timer1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4;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insert your functional code here...
}

网友B(2020-04-27):
非常好!不错!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C(2020-10-10):
非常好!不错!非常感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