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单片机汇编和C混合编程的感悟

楼主(2015-06-24):
如何在 KEIL C51(v6.21) 中调用汇编函数的一个示例 [ycong_kuang]

有关c51调用汇编的方法已经有很多帖子讲到,但是一般只讲要点,很少有对整个过程作详细描述,对于初学者是不够的,这里笔者
通过一个简单例子对这个过程进行描述,希望能对初学者有所帮助。几年来,在这个论坛里笔者得到很多热心人指导,因此也希望
藉此尽一点绵薄之力。

在这个例子里,阐述了编写c51程序调用汇编函数的一种方法,这个外部函数的入口参数是一个字符型变量和一个位变量,返回值是
一个整型变量。例中,先用c51写出这个函数的主体,然后用SRC控制指令编译产生asm文件,进一步修改这个asm文件就得到我们所
要的汇编函数。该方法让编译器自动完成各种段的安排,提高了汇编程序的编写效率。

step1. 按写普通c51程序方法,建立工程,在里面导入main.c文件和CFUNC.c文件。

相关文件如下:
//main.c文件
#include < reg51.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uint AFUNC(uchar v_achr,bit v_bflag);

void main()
{
     bit BFLAG;
     uchar mav_chr;
     uint     mvintrslt;

     mav_chr=0xd4; BFLAG=1;
     mvintrslt=AFUNC(mav_chr,BFLAG);
}

//CFUNC.c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AFUNC(uchar v_achr,bit v_bflag)
{
     uchar tmp_vchr;
     uint   tp_vint;

     tmp_vchr=v_achr;
     tp_vint=(uint)v_bflag;
     return tmp_vchr+(tp_vint<<8);
}

step2. 在 Project 窗口中包含汇编代码的 C 文件上右键,选择“Options for ...”,点击右边的“Generate Assembler SRC
         File”和“Assemble SRC File”,使检查框由灰色变成黑色(有效)状态;

step3. 根据选择的编译模式,把相应的库文件(如 Small 模式时,是 Keil\C51\Lib\C51S.Lib)加入工程中,该文件必须作为工
        程的最后文件;

step4. build这个工程后将会产生一个CFUNC.SRC的文件,将这个文件改名为CFUNC.A51(也可以通过编译选项直接产生CFUNC.A51文
        件),然后在工程里去掉库文件(如C51S.Lib)和CFUNC.c,而将CFUNC.A51添加到工程里。

//CFUNC.SRC文件如下
.\CFUNC.SRC generated from: CFUNC.c

NAME CFUNC

?PR?_AFUNC?CFUNC      SEGMENT CODE
?BI?_AFUNC?CFUNC      SEGMENT BIT OVERLAYABLE
     PUBLIC     ?_AFUNC?BIT
     PUBLIC     _AFUNC

     RSEG   ?BI?_AFUNC?CFUNC
?_AFUNC?BIT:
     v_bflag?041:    DBIT    1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uint AFUNC(uchar v_achr,bit v_bflag)

     RSEG   ?PR?_AFUNC?CFUNC
_AFUNC:
     USING     0
             ; SOURCE LINE # 5
;---- Variable 'v_achr?040' assigned to Register 'R7' ----
; {
             ; SOURCE LINE # 6
;      uchar tmp_vchr;
;      uint     tp_vint;
;
;      tmp_vchr=v_achr;
             ; SOURCE LINE # 10
;---- Variable 'tmp_vchr?042' assigned to Register 'R5' ----

     MOV       R5,AR7
;      tp_vint=(uint)v_bflag;
             ; SOURCE LINE # 11

     MOV       C,v_bflag?041
     CLR       A
     RLC       A
;---- Variable 'tp_vint?043' assigned to Register 'R6/R7' ----
;      return tmp_vchr+(tp_vint<<8);
             ; SOURCE LINE # 12

     MOV       R6,A
     MOV       R4,#00H
     CLR       A
     ADD       A,R5
     MOV       R7,A
     MOV       A,R4
     ADDC      A,R6
     MOV       R6,A
; }
             ; SOURCE LINE # 13

?C0001:
     RET
; END OF _AFUNC

     END

step5. 检查main.c的“Generate Assembler SRC File”和“Assemble SRC File”是否有效,若是有效则点击使检查框变成无效状
        态;再次build这个工程,到此你已经得到汇编函数的主体,修改函数里面的汇编代码就得到你所需的汇编函数了。

参考文献:
   1.徐爱钧,彭秀华。单片机高级语言C51windows环境编程与应用,电子工业出版社
   2.   C51编程:关于在 KEIL C51 中直接嵌入汇编。。。帖子编号: 83838 发表用户:Youth
   .................................................................................................................
                                  keil中汇编函数调用c51函数 [ycong_kuang]

在keil的写法可参考89852帖子,具体如下:
与89852帖子相比,第一步在工程里多了一个被汇编调用的c51的函数文件(c51func.c),至于汇编函数还是先用c51编写出主体
(a51func.c),这样汇编程序接口和段都交给编译器处理,你只管在编译成汇编代码后按你的要求改写汇编代码就行了。

例程如下:
//main.c
#include < reg51.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uint AFUNC(uchar v_achr,bit v_bflag);

void main()
{
     bit BFLAG;
     uchar mav_chr;
     uint     mvintrslt;

     mav_chr=0xd4; BFLAG=1;
     mvintrslt=AFUNC(mav_chr,BFLAG);
}

//a51FUNC.c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uint CFUNC(uint);

uint AFUNC(uchar v_achr,bit v_bflag)    //c51写的汇编函数,最终要变成汇编代码
{
     uchar tmp_vchr;
     uint   tp_vint;

     tmp_vchr=v_achr;
     tp_vint=(uint)v_bflag;

     return CFUNC(tp_vint);             //这里调用一个c51函数
}

//c51FUNC.c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FUNC(uint v_int)                //被汇编函数调用c51函数
{
     return v_int<<2;
}

第二步是按89852帖子的step2,3,4把用c51写的(汇编)函数变成a51文件(今天我试了一下step3可以不要)例程编译结果如
下:
; .\a51func.SRC generated from: a51func.c
NAME     A51FUNC

?PR?_AFUNC?A51FUNC    SEGMENT CODE
?DT?_AFUNC?A51FUNC    SEGMENT DATA OVERLAYABLE
?BI?_AFUNC?A51FUNC    SEGMENT BIT OVERLAYABLE
     EXTRN     CODE (_CFUNC)
     PUBLIC     ?_AFUNC?BIT
     PUBLIC     _AFUNC

     RSEG   ?DT?_AFUNC?A51FUNC
?_AFUNC?BYTE:
    tmp_vchr?042:    DS    1

     RSEG   ?BI?_AFUNC?A51FUNC
?_AFUNC?BIT:
     v_bflag?041:    DBIT    1
; //a51FUNC.c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extern uint CFUNC(uint);
;
; uint AFUNC(uchar v_achr,bit v_bflag)

     RSEG   ?PR?_AFUNC?A51FUNC
_AFUNC:        ;c51所写的函数产生的汇编代码从这里开始
     USING     0
             ; SOURCE LINE # 8
;---- Variable 'v_achr?040' assigned to Register 'R7' ----
; {
             ; SOURCE LINE # 9
;      uchar tmp_vchr;
;      uint   tp_vint;
;
;      tmp_vchr=v_achr;
             ; SOURCE LINE # 13

     MOV       tmp_vchr?042,R7
;      tp_vint=(uint)v_bflag;
             ; SOURCE LINE # 14

     MOV       C,v_bflag?041
     CLR       A
     MOV       R6,A
     RLC       A
     MOV       R7,A
;---- Variable 'tp_vint?043' assigned to Register 'R6/R7' ----
;       这里说明R6,R7内容就是tp_vint
;      return CFUNC(tp_vint);
             ; SOURCE LINE # 16

     LCALL     _CFUNC    ;这里调用了用c51写的函数
; }
             ; SOURCE LINE # 17

?C0001:
     RET
; END OF _AFUNC

     END

这个文件就是你的汇编函数所在文件,把函数里面的汇编代码修改成你所需的汇编函数就ok了。

建议参考 徐爱钧,彭秀华所写的《单片机高级语言C51windows环境编程与应用》或马忠梅所写的
《单片机的c语言应用程序设计》有关混合语言编程有关章节

   .................................................................................................................
                                 关于在 KEIL C51 中直接嵌入汇编。。。 [Youth]
有时在C51程序中需要嵌入一些汇编代码,这时当然可以用通常的作法:
按照 C51 与汇编的接口写一个汇编函数,然后在 C51 程序中调用该函数。(此种方法可在论坛里搜索,以前有很多帖子讲到,不再
重复)

下面介绍直接嵌入汇编代码的方法:

1、在 C 文件中要嵌入汇编代码片以如下方式加入汇编代码:
#pragma ASM
; Assembler Code Here
#pragma ENDASM

2、在 Project 窗口中包含汇编代码的 C 文件上右键,选择“Options for ...”,点击右边的“Generate Assembler SRC File”
和“Assemble SRC File”,使检查框由灰色变成黑色(有效)状态;

3、根据选择的编译模式,把相应的库文件(如 Small 模式时,是 Keil\C51\Lib\C51S.Lib)加入工程中, 该文件必须作为工程的最
后文件;

4、编译,即可生成目标代码。
    如何在 KEIL C51(v6.21) 中调用汇编函数的一个示例 [ycong_kuang]

有关c51调用汇编的方法已经有很多帖子讲到,但是一般只讲要点,很少有对整个过程作详细描述,对于初学者是不够的,这里笔者
通过一个简单例子对这个过程进行描述,希望能对初学者有所帮助。几年来,在这个论坛里笔者得到很多热心人指导,因此也希望
藉此尽一点绵薄之力。

在这个例子里,阐述了编写c51程序调用汇编函数的一种方法,这个外部函数的入口参数是一个字符型变量和一个位变量,返回值是
一个整型变量。例中,先用c51写出这个函数的主体,然后用SRC控制指令编译产生asm文件,进一步修改这个asm文件就得到我们所
要的汇编函数。该方法让编译器自动完成各种段的安排,提高了汇编程序的编写效率。

step1. 按写普通c51程序方法,建立工程,在里面导入main.c文件和CFUNC.c文件。

相关文件如下:
//main.c文件
#include < reg51.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uint AFUNC(uchar v_achr,bit v_bflag);

void main()
{
     bit BFLAG;
     uchar mav_chr;
     uint     mvintrslt;

     mav_chr=0xd4; BFLAG=1;
     mvintrslt=AFUNC(mav_chr,BFLAG);
}

//CFUNC.c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AFUNC(uchar v_achr,bit v_bflag)
{
     uchar tmp_vchr;
     uint   tp_vint;

     tmp_vchr=v_achr;
     tp_vint=(uint)v_bflag;
     return tmp_vchr+(tp_vint<<8);
}

step2. 在 Project 窗口中包含汇编代码的 C 文件上右键,选择“Options for ...”,点击右边的“Generate Assembler SRC
         File”和“Assemble SRC File”,使检查框由灰色变成黑色(有效)状态;

step3. 根据选择的编译模式,把相应的库文件(如 Small 模式时,是 Keil\C51\Lib\C51S.Lib)加入工程中,该文件必须作为工
        程的最后文件;

step4. build这个工程后将会产生一个CFUNC.SRC的文件,将这个文件改名为CFUNC.A51(也可以通过编译选项直接产生CFUNC.A51文
        件),然后在工程里去掉库文件(如C51S.Lib)和CFUNC.c,而将CFUNC.A51添加到工程里。

//CFUNC.SRC文件如下
.\CFUNC.SRC generated from: CFUNC.c

NAME CFUNC

?PR?_AFUNC?CFUNC      SEGMENT CODE
?BI?_AFUNC?CFUNC      SEGMENT BIT OVERLAYABLE
     PUBLIC     ?_AFUNC?BIT
     PUBLIC     _AFUNC

     RSEG   ?BI?_AFUNC?CFUNC
?_AFUNC?BIT:
     v_bflag?041:    DBIT    1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uint AFUNC(uchar v_achr,bit v_bflag)

     RSEG   ?PR?_AFUNC?CFUNC
_AFUNC:
     USING     0
             ; SOURCE LINE # 5
;---- Variable 'v_achr?040' assigned to Register 'R7' ----
; {
             ; SOURCE LINE # 6
;      uchar tmp_vchr;
;      uint     tp_vint;
;
;      tmp_vchr=v_achr;
             ; SOURCE LINE # 10
;---- Variable 'tmp_vchr?042' assigned to Register 'R5' ----

     MOV       R5,AR7
;      tp_vint=(uint)v_bflag;
             ; SOURCE LINE # 11

     MOV       C,v_bflag?041
     CLR       A
     RLC       A
;---- Variable 'tp_vint?043' assigned to Register 'R6/R7' ----
;      return tmp_vchr+(tp_vint<<8);
             ; SOURCE LINE # 12

     MOV       R6,A
     MOV       R4,#00H
     CLR       A
     ADD       A,R5
     MOV       R7,A
     MOV       A,R4
     ADDC      A,R6
     MOV       R6,A
; }
             ; SOURCE LINE # 13

?C0001:
     RET
; END OF _AFUNC

     END

step5. 检查main.c的“Generate Assembler SRC File”和“Assemble SRC File”是否有效,若是有效则点击使检查框变成无效状
        态;再次build这个工程,到此你已经得到汇编函数的主体,修改函数里面的汇编代码就得到你所需的汇编函数了。

参考文献:
   1.徐爱钧,彭秀华。单片机高级语言C51windows环境编程与应用,电子工业出版社
   2.  C51编程:关于在 KEIL C51 中直接嵌入汇编。。。帖子编号: 83838 发表用户:Youth
   .................................................................................................................
                                  keil中汇编函数调用c51函数 [ycong_kuang]

在keil的写法可参考89852帖子,具体如下:
与89852帖子相比,第一步在工程里多了一个被汇编调用的c51的函数文件(c51func.c),至于汇编函数还是先用c51编写出主体
(a51func.c),这样汇编程序接口和段都交给编译器处理,你只管在编译成汇编代码后按你的要求改写汇编代码就行了。

例程如下:
//main.c
#include < reg51.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uint AFUNC(uchar v_achr,bit v_bflag);

void main()
{
     bit BFLAG;
     uchar mav_chr;
     uint     mvintrslt;

     mav_chr=0xd4; BFLAG=1;
     mvintrslt=AFUNC(mav_chr,BFLAG);
}

//a51FUNC.c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uint CFUNC(uint);

uint AFUNC(uchar v_achr,bit v_bflag)    //c51写的汇编函数,最终要变成汇编代码
{
     uchar tmp_vchr;
     uint   tp_vint;

     tmp_vchr=v_achr;
     tp_vint=(uint)v_bflag;

     return CFUNC(tp_vint);             //这里调用一个c51函数
}

//c51FUNC.c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FUNC(uint v_int)                //被汇编函数调用c51函数
{
     return v_int<<2;
}

第二步是按89852帖子的step2,3,4把用c51写的(汇编)函数变成a51文件(今天我试了一下step3可以不要)例程编译结果如
下:
; .\a51func.SRC generated from: a51func.c
NAME     A51FUNC

?PR?_AFUNC?A51FUNC    SEGMENT CODE
?DT?_AFUNC?A51FUNC    SEGMENT DATA OVERLAYABLE
?BI?_AFUNC?A51FUNC    SEGMENT BIT OVERLAYABLE
     EXTRN     CODE (_CFUNC)
     PUBLIC     ?_AFUNC?BIT
     PUBLIC     _AFUNC

     RSEG   ?DT?_AFUNC?A51FUNC
?_AFUNC?BYTE:
    tmp_vchr?042:    DS    1

     RSEG   ?BI?_AFUNC?A51FUNC
?_AFUNC?BIT:
     v_bflag?041:    DBIT    1
; //a51FUNC.c
;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extern uint CFUNC(uint);
;
; uint AFUNC(uchar v_achr,bit v_bflag)

     RSEG   ?PR?_AFUNC?A51FUNC
_AFUNC:        ;c51所写的函数产生的汇编代码从这里开始
     USING     0
             ; SOURCE LINE # 8
;---- Variable 'v_achr?040' assigned to Register 'R7' ----
; {
             ; SOURCE LINE # 9
;      uchar tmp_vchr;
;      uint   tp_vint;
;
;      tmp_vchr=v_achr;
             ; SOURCE LINE # 13

     MOV       tmp_vchr?042,R7
;      tp_vint=(uint)v_bflag;
             ; SOURCE LINE # 14

     MOV       C,v_bflag?041
     CLR       A
     MOV       R6,A
     RLC       A
     MOV       R7,A
;---- Variable 'tp_vint?043' assigned to Register 'R6/R7' ----
;       这里说明R6,R7内容就是tp_vint
;      return CFUNC(tp_vint);
             ; SOURCE LINE # 16

     LCALL     _CFUNC    ;这里调用了用c51写的函数
; }
             ; SOURCE LINE # 17

?C0001:
     RET
; END OF _AFUNC

     END

这个文件就是你的汇编函数所在文件,把函数里面的汇编代码修改成你所需的汇编函数就ok了。

建议参考 徐爱钧,彭秀华所写的《单片机高级语言C51windows环境编程与应用》或马忠梅所写的
《单片机的c语言应用程序设计》有关混合语言编程有关章节

   .................................................................................................................
                                 关于在 KEIL C51 中直接嵌入汇编。。。 [Youth]
有时在C51程序中需要嵌入一些汇编代码,这时当然可以用通常的作法:
按照 C51 与汇编的接口写一个汇编函数,然后在 C51 程序中调用该函数。(此种方法可在论坛里搜索,以前有很多帖子讲到,不再
重复)

下面介绍直接嵌入汇编代码的方法:

1、在 C 文件中要嵌入汇编代码片以如下方式加入汇编代码:
#pragma ASM
; Assembler Code Here
#pragma ENDASM

2、在 Project 窗口中包含汇编代码的 C 文件上右键,选择“Options for ...”,点击右边的“Generate Assembler SRC File”
和“Assemble SRC File”,使检查框由灰色变成黑色(有效)状态;

3、根据选择的编译模式,把相应的库文件(如 Small 模式时,是 Keil\C51\Lib\C51S.Lib)加入工程中, 该文件必须作为工程的最
后文件;

4、编译,即可生成目标代码。

补:(自己所写)如果不经过第三步,则会产生以下两个错误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ADDRESS: 000D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