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个字节按顺序的调换

楼主(2015-06-24):
unsigned char bdata  byte1,byte2;
sbit  d0 =byte1^0;
sbit  d1 =byte1^1;
sbit  d2 =byte1^2;
sbit  d3 =byte1^3;
sbit  d4 =byte1^4;
sbit  d5 =byte1^5;
sbit  d6 =byte1^6;
sbit  d7 =byte1^7;
sbit  b0 =byte2^0;
sbit  b1 =byte2^1;
sbit  b2 =byte2^2;
sbit  b3 =byte2^3;
sbit  b4 =byte2^4;
sbit  b5 =byte2^5;
sbit  b6 =byte2^6;
sbit  b7 =byte2^7;
b0=d7;
b1=d6;
b2=d5;
b3=d4;
b4=d3;
b5=d2;
b6=d1;
b7=d0;
心情寄予:简单的东西可以解决复杂的问题,遇到问题别想的太复杂,如果想的太复杂会阻碍思路!!

网友A:
其实用循环左移加一个循环右移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