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探测器终于成功了

楼主(2015-06-24):
仿真图片如下:(当前温度为13.0000度)

实物图片(当前温度为30.5000度)

   经过几个星期的努力终于把DS18B20温度探测做出来了。前段时间一直不能读出温度出来,不知是什么原因,参照别人用汇编写的程序才明白是自己的复位程序少了个延时,结果后面的时序全都出错了。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dq = P1^0;//定义P1.0为DS18B20的数据线
sbit P1_1=P1^1;
sbit P2_0 = 0xA0^0;
sbit P2_1 = 0xA0^1;
sbit P2_2 = 0xA0^2;
sbit P2_3 = 0xA0^3;
sbit P2_4 = 0xA0^4;
sbit P2_5 = 0xA0^5;
sbit P2_6 = 0xA0^6;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bit init_18b20();
void w_18b20(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r_18b20();
void LedDisp();
unsigned char dis[]={0x00,0x00,0x00,0x00,0x00,0x00};//显示数据
unsigned char TemL;
unsigned char TemLH;
unsigned char TemLL;
unsigned char TemH;
unsigned long Tem;
bit TempS;
void main()
{
bit res;
while(1)
{
  do
  {
   res=init_18b20();//复位并检测DS18B20是否存在
  }
  while (res);//存在继续

  w_18b20(0xCC);//跳过ROM匹配
  w_18b20(0x44);//开始温度转换

  do//等待温度转换完成
  {
  dq=0;
  _nop_();
  _nop_();
  _nop_();
  dq=1;
  delay(6);
  TempS=dq;
  delay(22);
  }
  while (!TempS);//温度转换完成后继续
  init_18b20();//复位
  w_18b20(0xCC);//跳过ROM匹配
  w_18b20(0xBE);//读取温度值
  TemL=r_18b20();//低位
  TemH=r_18b20();//高位

  if (TemH&0x80)//把读取的温度值进行转换,并存进dis[]中
  {
   TemH=~TemH;
   TemL=(~TemL)+1;
   TempS=1;
  }
  else TempS=0;

  TemLH=TemL>>4;
  TemLL=TemL&0x0F;
  Tem=(TemH*16 + TemLH + TemLL*0.0625)*10000;

  dis[5]=Tem%10;
  Tem=Tem/10;
  dis[4]=Tem%10;
  Tem=Tem/10;
  dis[3]=Tem%10;
  Tem=Tem/10;
  dis[2]=Tem%10;
  Tem=Tem/10;
  dis[1]=Tem%10;
  Tem=Tem/10;
  dis[0]=Tem%10;
  LedDisp();//温度显示
}
}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i) //延时程序,12M晶振下延时为:(2i+3)us ,i=0~255
{
while (--i);
}
bit init_18b20() //初始化,init_18b20=0初始化成功,init_18b20=1初始化失败,可能18b20不存在
{
dq=1;
_nop_();
dq=0;
delay(255);
dq=1;
delay(34);
TempS=dq;
delay(120);
return (TempS);
}
void w_18b20(unsigned char dat) //写一个字节到18b20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dq=0;
  delay(5);
  dq=dat&0x01;
  delay(22);//延时
  dq=1;
  dat>>=1;
}
}
unsigned char r_18b20()//从18b20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for(i=8;i>0;i--)
{
  dq=0;
  dat>>=1;
  dq=1;
  delay(6);
  if(dq) dat|=0x80;
  delay(22);
}
return(dat);
}
void  LedDisp() //显示数字函数
{
P3=dis[0];
P2_0=0;
delay(200);
P2_0=1;
P3=dis[1];
P2_1=0;
delay(200);
P2_1=1;
P3=dis[2];
P2_2=0;
delay(200);
P2_2=1;
P3=dis[3];
P2_3=0;
delay(200);
P2_3=1;
P3=dis[4];
P2_4=0;
delay(200);
P2_4=1;
P3=dis[5];
P2_5=0;
delay(200);
P2_5=1;
}

网友A(2017-05-09):
好哎,正在做温度检测,这个程序正好能用上  谢谢楼主

网友B(2018-08-29):
找到了错误:
                  自己的复位程序少了个延时,结果后面的时序全都出错了。
是最大的进步。

网友C(2022-04-24):
这个也太复杂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太复杂了吧???

要看年份,现在这样做的是练技术,当年未必。

网友E:
老哥,太感谢了,成功了。我按网上视频做的都不成功 ,我还以为18b20坏了又买了。问题就是延时。

网友F(2022-08-12):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