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TDA2003小功放的制作

楼主(2015-06-25):
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电子DIY爱好者,从小就对它感兴趣,业余时间也有过很多作品,功放音响也做过不少,这次做这个小功放纯粹是废物再利用,没有其他的目的,呵呵·····
先说一说做这个功放的材料:用一个废弃的电动车控制器做外壳,芯片用原来拆机的两片TDA2003,其他的都是一些常用的电子元器件。以前做一些东西经常用万能实验板,觉得方便,但做出来的东西稳定性不是很好,所以这次决定用覆铜板自己手工做电路板,由于是第一次没什么经验走了很多弯路,用的也是最原始的方法:用透明胶带贴出来的,然后用三氯化铁腐蚀。初次尝试,做出来的效果也不是很好,下面我把制作的详细过程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实测参数:
工作电压:9~15V / 3A
额定功率:2X20W
失真(THD):0.05%(1KHz)
信噪比(S/N):80dB
频响范围:2Hz~70KHz(-3dB)
灵敏度:220mv
制作完成的整机图片如下:
电路原理图:
PCB线路图:
做成的电路板:
所用的功放芯片:
制作完成的功放板:
背面焊接:
自制的外壳:
下面就是组装了
组装成的图:
配上供电电源就可以试听了!我用的是12V4A的开关电源
在做成功放板的时候不接负载通电试过一次,出现过一个小问题,功放芯片发热严重,后来我把电路板用酒精洗了一遍,问题解决了!

网友A(2015-12-09):
居然还玩OTL的功放,现在流行全直流。

网友B(2018-03-09):
好像只有数W功率,TDA2003也是很好玩的,很省电,当没有市电时用蓄电池供电超级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