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彩灯控制器的简单程序,请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

楼主:
一个键开始,一个键停止,一个键从上往下,一个键从下往上。
ORG     0000H
START:
         MOV     R0,#0
         MOV     P1,#0FFH
         MOV     P2,#0FFH
         JB      P1.2,$
         SJMP    L1
         SJMP    START
L1:    JNB     P1.3,START             //查看是否停止
     JNB     P1.5,L2                //查看是否‘下’
     MOV     A,R0
         MOV     DPTR,#TABLE1
         MOVC    A,@A+DPTR
         MOV     P2,A
         ACALL   DELAY
         INC     R0
         CJNE    R0,#8,L1
         MOV     R0,#0
        SJMP    L1
L2:    JNB     P1.3,START
         JNB     P1.4,L1                 //判断是否‘上 ’
     MOV     A,R0
         MOV     DPTR,#TABLE2
         MOVC    A,@A+DPTR
         MOV     P2,A
         ACALL   DELAY
         INC     R0
         CJNE    R0,#8,L2
         MOV     R0,#0
         SJMP    L2
DELAY:                           //延时大概0.2s
         MOV  R5,#100
D1:
         MOV  R6,#100
D2:
         MOV     R7,#10
         DJNZ    R7,$
         DJNZ    R6,D2
         DJNZ    R5,D1
         RET
TABLE1:  DB    0FEH,0FDH,0FBH,0F7H,0EFH,0DFH,0BFH,07FH
TABLE2:  DB    07FH,0BFH,0DFH,0EFH,0F7H,0FBH,0FDH,0FEH
         END

网友A(2015-07-03):
汇编我看不懂。但是电路图上最小系统就出错了。
RST应该接低电平,高电平是复位了。

网友B(2017-05-25):
你麻痹 你压缩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