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Android资源浏览器

楼主(2015-06-25):
    工作后很多东西都是现用现学,不用就忘,如果不记录一下估计有一天就归零了。

    从没系统的学过android,都是偶尔看看书写点Demo。最近项目上可能需要用到手持设备,所以复习一下。项目中设计到文件上传的功能,这样文件资源浏览器是必不可少的控件。先百度了一下找到一位CSDN猴子的代码(http://blog.csdn.net/x605940745/article/details/12580367)照着模仿下基本的功能出来了。但是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看他的layout与后台代码的ID都没有对应上,想必这两段的代码非出自一个Demo吧!

    首先说第一个问题:加载出来的子文件夹单击没有相应。实现使用ListView加载更多的xml布局。所有的触发事件都有,加断点就是不进啊。。。百度查了一下,后来找到了原因。问题出在ListView子控件上有ImageButton元素,这种情况下单击ListView时子控件会首先获得focus。所以导致单击ListView无效。解决办法吧ImageButton换成ImageView就OK了

    第二个问题:只有返回home没有返回上级菜单。这个比较简单,只需要用File.getParentFile();就OK了,但要注意的是判断是否为跟节点,因根节点在获取夫级元素就会抛异常。

Layout(activity_documents_browser.xml)源码:
<Linear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xmlns:tools="http://schemas.android.com/tools"
    android:layout_width="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match_parent"
    android:layout_gravity="center_horizontal"
    android:background="#000000"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tools:context="com.tonfun.smapp.DocumentsBrowserActivity" >

    <Linear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32dp" >

        <ImageView
            android:id="@+id/imageBt1"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focusable="false"
            android:padding="3dp"
            android:src="@drawable/img_back" />

        <TextView
            android:id="@+id/txt1"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focusable="false"
            android:padding="3dp"
            android:textColor="#fff" />
    </LinearLayout>

    <View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3dp"
        android:background="#218fff" />

    <ListView
        android:id="@+id/listFile"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descendantFocusability="blocksDescendants" >
    </ListView>

</LinearLayout>

Layout(activity_folder.xml)源码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LinearLayout xmlns:android="http://schemas.android.com/apk/res/android"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orientation="vertical" >

    <LinearLayout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30dp" >

        <ImageView
            android:id="@+id/imageBt1"
            android:layout_width="wrap_cont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focusable="false"
            android:padding="2dp"
            android:src="@drawable/img_home" />

        <TextView
            android:id="@+id/txt1"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wrap_content"
            android:focusable="false"
            android:padding="2dp"
            android:textColor="#fff" />
    </LinearLayout>

    <View
        android:layout_width="fill_parent"
        android:layout_height="1dp"
        android:background="#fff" />

</LinearLayout>

后台(JAVA)代码 :
package com.tonfun.smapp;

import java.io.File;
import java.util.ArrayList;
import java.util.HashMap;
import java.util.List;
import java.util.Map;

import android.app.Activity;
import android.os.Bundle;
import android.os.Environment;
import android.provider.MediaStore.Images;
import android.view.Menu;
import android.view.MenuItem;
import android.view.View;
import android.view.View.OnClickListener;
import android.widget.AdapterView;
import android.widget.AdapterView.OnItemClickListener;
import android.widget.ImageButton;
import android.widget.ImageView;
import android.widget.ListView;
import android.widget.SimpleAdapter;
import android.widget.TextView;
import android.widget.Toast;

public class DocumentsBrowserActivity extends Activity {
private ListView listfile;
// 当前文件目录
private String currentpath;
private TextView txt1;
private ImageView images;
private TextView textview;
private ImageView imagebt1;
private File fBeforePath;

private int[] img = { R.drawable.img_files, R.drawable.img_folder,
R.drawable.img_home };
private File[] files;
private SimpleAdapter simple;

@Override
protected void onCreate(Bundle savedInstanceState) {
super.onCreate(savedInstanceState);
setContentView(R.layout.activity_documents_browser);

listfile = (ListView) findViewById(R.id.listFile);
txt1 = (TextView) findViewById(R.id.txt1);
imagebt1 = (ImageView) findViewById(R.id.imageBt1);
init(Environment.getExternalStorageDirectory());
fBeforePath = Environment.getExternalStorageDirectory().getParentFile();

listfile.setOnItemClickListener(new OnItemClick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ItemClick(AdapterView<?> arg0, View arg1, int arg2,
long arg3) {
// TODO Auto-generated method stub
// 获取单击的文件或文件夹的名称
String folder = ((TextView) arg1.findViewById(R.id.txt1))
.getText().toString();
try {
File filef = new File(currentpath + '/' + folder);
if (!filef.isFile()) {
init(filef);
} else {
if (filef.getName().lastIndexOf('.') >= 0) {
Toast.makeText(
DocumentsBrowserActivity.this,
"扩展名:"
+ filef.getName().substring(
filef.getName()
.lastIndexOf('.'),
filef.getName().length())
+ ";绝对路径:"
+ filef.getAbsolutePath(),
Toast.LENGTH_SHORT).show();
}
}
} catch (Exception e) {
e.printStackTrace();
}
}
});
// 回根目录
imagebt1.setOnClickListener(new OnClickListener() {

@Override
public void onClick(View v) {
// init(Environment.getExternalStorageDirectory());
if (!fBeforePath.getAbsolutePath().equals("/")) {
init(fBeforePath);
} else {
Toast.makeText(DocumentsBrowserActivity.this, "提示:已为顶级目录!",
Toast.LENGTH_SHORT).show();
}
}
});
}

// 界面初始化
public void init(File f) {
if (Environment.getExternalStorageState().equals(
Environment.MEDIA_MOUNTED)) {
// 获取SDcard目录下所有文件名
fBeforePath = f.getParentFile();
files = f.listFiles();
if (!files.equals(null)) {
currentpath = f.getPath();
try {
txt1.setText("当前目录为:" + f.getPath());
} catch (Exception ex) {

}
List<Map<String, Object>> list = new ArrayList<Map<String, Object>>();
for (int i = 0; i < files.length; i++) {
Map<String, Object> maps = new HashMap<String, Object>();
if (files[i].isFile())
maps.put("image", img[0]);
else
maps.put("image", img[1]);
maps.put("filenames", files[i].getName());
list.add(maps);
}
simple = new SimpleAdapter(this, list,
R.layout.activity_folder, new String[] { "image",
"filenames" }, new int[] { R.id.imageBt1,
R.id.txt1 });
listfile.setAdapter(simple);

}
} else {
System.out.println("该文件为空");
}
}
}

不贴下载连接了,着急会宿舍睡觉 (~﹃~)~zZ

忘记贴效果图了(/ □ \)。。。

网友A:
朋友可接触过安卓手机的蓝牙串口调试助手,我想让蓝牙串口助手收到某一代码后   触发手机震动或声音报警,朋友看是否有可行性,,,,主要是要修改一下蓝牙调试助手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