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富文本编辑器上传HTML到数据库

楼主(2015-06-25):
    一般展示型网站或是个人博客之类的网站为了让发表的文章有个性,都需要嵌入HTML、CSS等。这样就需要使用到web富文本编辑器。刚才用百度UMeditor,效果不错。使用上也比较简单。

    下载地址:http://ueditor.baidu.com/website/index.html

    1、参考Demo就可以实习显示一个富文本编辑器,但是有一个地方被坑了。写出来长点记性。当你自己给富文本编辑器源码加上自己的文件夹后需要修改一个editor_api.js中的一句话(比如你喜欢把所有的JS放在一个Scripts文件夹下)。
baseURL = '../Scripts/BaiduUMeditor/_src/'; 这里的baseURL需要换成你的文件夹路径,否则在实例化啊UM的时候会找不到。

    2、同样是使用Ajax传给ashx后台并由他处理保存到数据库。默认的情况下后台接受到HTML代码会抛出一个“危险代码”的异常。只需要修改一下web.config配置文件取消验证就可以了
        <httpRuntime targetFramework="4.5" requestValidationMode="2.0"/>
        <pages validateRequest="false"></pages>

    3、代码:

<%@ Page Language="C#" AutoEventWireup="true" CodeBehind="WebForm1.aspx.cs" Inherits="SaveHTML.WebForm1" %>

        <!DOCTYPE html>

        <html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head runat="server">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title>百度富文本编辑器</title>
        <link href="Scripts/BaiduUMeditor/themes/default/_css/umeditor.css" type="text/css" rel="stylesheet" />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http://c.51hei.com/a/a/b/562571327708.jpg"></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charset="utf-8" src="http://c.51hei.com/a/a/b/5625713243534.jpg"></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charset="utf-8" src="http://c.51hei.com/a/a/b/562571321697.jpg"></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src="http://c.51hei.com/a/a/b/5625713222901.jpg"></script>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document).ready(function () {
                //实例化编辑器
                var um = UM.getEditor('myEditor');
            });

            //按钮的操作
            function getContent() {
                var arr = [];
                arr.push(UM.getEditor('myEditor').getContent());
                //alert(arr.join("\n"));

                $.ajax({
                    url: "SaveHTMLHandler.ashx",
                    type: "POST",
                    data: { strHTML: arr.join("\n") },
                    success: function (data) {
                        alert(data);
                    },
                    error: function () {
                        alert("提示:连接服务器出现异常!");
                    }
                });
            }
        </script>
    </head>
    <body>
        <h1>UMEDITOR 完整demo</h1>
        <div id="btns">
            <table>
                <tr>
                    <td>
                        <button >发表</button>
                    </td>
                </tr>
            </table>
        </div>
        <!--style给定宽度可以影响编辑器的最终宽度-->
        <script type="text/plain" id="myEditor" style="width: 1000px; height: 240px;">
        </script>
        <div>
            <h3 id="focush2"></h3>
        </div>
    </body>
    </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