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台Array To Json与后台Json To List

楼主(2015-06-25):
    纠结了一天的两个问题、上午在纠结如何在动态的"td"中获取对应的“input text”,经过“昔陌初苋”前辈的指点,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就解决了。而下午是想把前台的数据传给后台进行处理,这个可难坏我了,幸亏有尚哥(“E不小心”)前辈的帮忙。虽然用时比较长但还是得到了想要的效果。感谢两位IT大神指点、感谢!

    下面对今天遇到的问题进行简略的记录:

    首先说明下上午动态获取“text” 控件"value"值并标记储存起来以备后台调用。

    虽然说td是动态的导致"text"控件的个数也不固定,但是可以把每一行tr看作一个单元,并对单元中的“text”元素用JQuery的find查找。简单的代码大约如下(注:此为前台JQuery代码):

    var arrayList = new Array();        // 存储数据
    $("#t_Content tr").each(function () {    // #t_Content tr 在Id为t_Content元素下查找tr元素,t_Content为tbody
        var arrayKeys = new Array();    // 声明一个Array数组用来存储keys
        var arrayValues = new Array();    // 声明一个Array数组用来存储Values
        var saveDate = {    // 这里声明一个对象,注意值类型与引用类型的区别,否则会导致这个Array中的数据均为最后的值
            InputKeys: [],    // 存储keys属性
            InputValues: []    // 存储Values属性
        };
        var t = $(this);    // 注:需要把本次的tr保存到一个变量中,否则下次$(this)调用是this已经改变了会导致错误
        t.find(":input[type='text']").each(function (index, element) {    // 在tr下find标签是input并“type='text'”元素,分别保存id与values
            arrayKeys.push($(this).attr("id"));
            arrayValues.push($(this).val());
        });
        if (arrayKeys.length > 0) {    // 如果数组中有数据则保存到arrayList中直接push进去就好
            saveDate.InputKeys = arrayKeys;
            saveDate.InputValues = arrayValues;
            arrayList.push(saveDate);
        }
    });

    最终形成的数据模型大约是:
    数组[“数组”,“数组”]

    以上就是上午的问题,相对来说运气不错,感谢
“昔陌初苋”前辈在引用类型处的指点

    下午的问题其实也不是太难,只是自己对Json掌握的不是很熟悉,所以走了很多的弯路。感谢尚哥几个小时的帮助、感谢!
 其实上午的问题与下午的问题是有一定的联系的,需要把上午生成的数据类型转换成JSON字符串通过Ajax传到后台,后台在反序列化成实体对象
刚开始的时候问了几位群友,他们都对我那奇葩的Array没有办法生成JSON,后来只有通过手动拼接,还好很顺利,但是后台如何解析成对应的实体类就难坏我了。后来尚哥的提示,下载了一个JQuery.json.js类库,调用其中的$.toJson();就可以序列化了。其实刚开始没有研究出来也是这个原因,开始的JSON就错误了,怎么可能得到想要的效果!
    由于数据中有两个Array元素,所以尚哥提示用下面这个对象接收:
        public class SaveDate
        {
            public List<string> InputKeys { get; set; }
            public List<string> InputValues { get; set; }
        }
    而解析JSON用的是微软家的方法,引入Newtonsoft.Json.dll文件,利用var trDate = JsonConvert.DeserializeObject<List<SaveDate>>(strJSON);就可以接收数据了,比且反序列成了List对象。

    今天下午躺着都中枪,大概写了以上的内容、简记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