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1602LCD显示屏的4*4矩阵键盘 简易计算器 键盘问题

楼主(2015-06-25):
///////////////////////////////////////////////////
//功能 0 1 2 3 4 5 6 7 8 9 + - × ÷ = 清零 表3-1 3.2 计算器的软件设计
#include<reg51.h> //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KEY__KEY P2
sbit lcden=P1^2; //定义引脚
sbit rs=P1^0;
sbit rw=P1^1;
sbit busy=P0^7;
char i,j,temp,num,num_1;
long a,b,c; //a,第一个数 b,第二个数 c,得数
float a_c,b_c;
uchar flag,fuhao;//flag表示是否有符号键按下,fuhao表征按下的是哪个符号
uchar code table[]={ 7,8,9,0, 4,5,6,0, 1,2,3,0, 0,0,0,0};
uchar code table1[]={
///////////////////////////////////////////////////
7,8,9,0x2f-0x30,
4,5,6,0x2a-0x30,
1,2,3,0x2d-0x30,
0x01-0x30,0,0x3d-0x30,0x2b-0x30};
void delay(uchar z) // 延迟函数
{
uchar y;
for(z;z>0;z--)
for(y=0;y<110;y++);
} void check() // 判断忙或空闲
{
do{
P0=0xFF;
rs=0; //指令
rw=1; //读
lcden=0; //禁止读写
delay(1); //等待,液晶显示器处理数据
lcden=1; //允许读写
}while(busy==1); //判断是否为空闲,1为忙,0为空闲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写指令函数
///////////////////////////////////////////////////
{
P0=com; //com指令付给P0口
rs=0;
rw=0;
lcden=0;
check();
lcden=1;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写数据函数
{
P0=date;
rs=1;
rw=0;
lcden=0;
check();
lcden=1;
}
void init() //初始化
{
num=-1;
lcden=1; //使能信号为高电平
write_com(0x38); //8位,2行
///////////////////////////////////////////////////
write_com(0x0c); //显示开,光标关,不闪烁*/
write_com(0x06); //增量方式不移位 显竟獗暌贫 柚?
write_com(0x80); //检测忙信号
write_com(0x01); //显示开,光标关,不闪烁
num_1=0;
i=0;
j=0;
a=0; //第一个参与运算的数
b=0; //第二个参与运算的数
c=0;
flag=0; //flag表示是否有符号键按下,
fuhao=0; // fuhao表征按下的是哪个符号
}
void keyscan() // 键盘扫描程序
{
KEY__KEY=0xfe;
if(KEY__KEY!=0xfe)
{
delay(20); //延迟20ms
if(KEY__KEY!=0xfe)
{
temp=KEY__KEY&0xf0;
switch(temp)
///////////////////////////////////////////////////
{
case 0xe0:num=0;
break;
case 0xd0:num=1;
break;
case 0xb0:num=2;
break;
case 0x70:num=3;
break;
}
}
while(KEY__KEY!=0xfe);
if(num==0||num==1||num==2)//如果按下的是'7','8'或'9
{
if(j!=0)
{
write_com(0x01);
j=0;
}
if(flag==0)//没有按过符号键
{
a=a*10+table[num];
}
else//如果按过符号键
///////////////////////////////////////////////////
{
b=b*10+table[num];
}
}
else//如果按下的是'/'
{
flag=1;
fuhao=4;//4表示除号已按
}
i=table1[num];
write_date(0x30+i);
}
KEY__KEY=0xfd;
if(KEY__KEY!=0xfd)
{
delay(5);
if(KEY__KEY!=0xfd)
{
temp=KEY__KEY&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4;
break;
///////////////////////////////////////////////////
case 0xd0:num=5;
break;
case 0xb0:num=6;
break;
case 0x70:num=7;
break;
}
}
while(KEY__KEY!=0xfd);
if(num==4||num==5||num==6&&num!=7)//如果按下的是'4','5'或'6'
{
if(j!=0 )
{
write_com(0x01);
j=0;
}
if(flag==0)//没有按过符号键
{
a=a*10+table[num];
}
else//如果按过符号键
///////////////////////////////////////////////////
{
b=b*10+table[num];
}
}
else//如果按下的是'/'
{
flag=1;
fuhao=3;//3表示乘号已按
}
i=table1[num];
write_date(0x30+i);
}
KEY__KEY=0xfb; if(KEY__KEY!=0xfb)
{
delay(5);
if(KEY__KEY!=0xfb)
{
temp=KEY__KEY&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8;
break;
///////////////////////////////////////////////////
case 0xd0:num=9;
break;
case 0xb0:num=10;
break;
case 0x70:num=11;
break;
}
}
while(KEY__KEY!=0xfb);
if(num==8||num==9||num==10)//如果按下的是'1','2'或'3'
{
if(j!=0)
{
write_com(0x01);
j=0;
}
if(flag==0)//没有按过符号键
{
a=a*10+table[num];
}
else//如果按过符号键
///////////////////////////////////////////////////
{
b=b*10+table[num];
}
}
else if(num==11)//如果按下的是'-'
{
flag=1;
fuhao=2;//2表示减号已按
}
i=table1[num];
write_date(0x30+i);
}
KEY__KEY=0xf7;
if(KEY__KEY!=0xf7)
{
delay(5);
if(KEY__KEY!=0xf7)
{
temp=KEY__KEY&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12;
break;
///////////////////////////////////////////////////
case 0xd0:num=13;
break;
case 0xb0:num=14;
break;
case 0x70:num=15;
break;
}
}
while(KEY__KEY!=0xf7);
switch(num)
{
case 12:{write_com(0x01);a=0;b=0;flag=0;fuhao=0;}//按下的是"清零"
break;
case 13:{ //按下的是"0"
if(flag==0) //没有按过符号键
{
a=a*10;
write_date(0x30);
P1=0;
}
else if(flag==1)//如果按过符号键
///////////////////////////////////////////////////
{
b=b*10;
write_date(0x30);
}
}
break;
case 14:{j=1;
if(fuhao==1){write_com(0x80+0x4f);//按下等于键,光标前进至第二行最后一个显示处
write_com(0x04); //设置从后住前写数据,每写完一个数据,光标后退一格
c=a+b;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
}
write_date(0x3d); //再写"="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fuhao==2){write_com(0x80+0x4f); //光标前进至第二行最后一个显示处
write_com(0x04); //设置从后住前写数据,每写完一个数据,光标后退一格
//(这个照理说顺序不对,可显示和上段一样)
if(a-b>0)
c=a-b;
///////////////////////////////////////////////////
else
c=b-a;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
}
if(a-b<0)
write_date(0x2d);
write_date(0x3d); //再写"="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fuhao==3){write_com(0x80+0x4f);
write_com(0x04);
c=a*b;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
}
write_date(0x3d);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fuhao==4){write_com(0x80+0x4f);
///////////////////////////////////////////////////
write_com(0x04);
i=0;
c=(long)(((float)a/b)*1000);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
i++;
if(i==3)
write_date(0x2e);
}
if(a/b<=0)
write_date(0x30);
write_date(0x3d);
a=0;b=0;flag=0;fuhao=0;
}
}
break;
case 15:{write_date(0x30+table1[num]);flag=1;fuhao=1;}
break;
}
}
}

///////////////////////////////////////////////////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

楼主:
键盘上按 1 2 3 分别显示的是7 8 9 按4 5 6 显示是正常的 按 7 8 9显示的是 1 2 3

楼主:
怎么改正

网友A:
顺序颠倒,应该不影响你的操作,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序颠倒,应该不影响你的操作,可以忽略

可是这个程序为什么无法进行计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这个程序为什么无法进行计算

可能是程序有错误,我这有一个关于计算器的程序和仿真,你参看一下http://pan.baidu.com/s/1c0yc9wO

网友B:
这个问题 我遇到过,   整体飘移,打开自己的程序自己的程序说明部分复给你,看下

这个问题出现Key_Scan里的

/*
    程序写到这里应该注意:对端口操作的顺序应该是
          PORTD -> DDRD -> PIND
        只有顺序对了结果才会正确
          以下代码如果写成:
                DDRD=0XF0;
                PORTD=~BIT(i+4);
                key=PIND;

      写入实验板上  按键会飘移成:

             4  5  6  7
             8  9  A  B

             0  1  2  3

应该可以看明白了吧,  我用的是AVR  你是51  供你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