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高压电容

楼主(2015-06-25):
首先准备材料:如下!
1锡纸(宽要大于30cm)
2尺子(长度要大于40cm)
3胶布(大的那种!宽是4CM的)
4PVC管(直径是2.5cm的)
5不锈钢线(可以用铜线,能导电就行了,长8cm)

准备工具:如下!
1电锯(用来据PVC管的)
2热胶枪(封口用的)
3美工刀(切锡纸用的)

首先将PVC管切成4cm长:

切锡纸:(切成长30cm,宽3cm)切两条!

然后剪胶布:4条,长40cm,宽4cm

然后把锡纸放在胶布上,粘的那面!把引脚放在锡纸的边上,然后再那另一条胶布!贴在锡纸了另一面!做两个!

背面:

然后卷起来(过程省略)
放在据好的PVC管里!
用热胶枪给封死!

这样就做好了一个高压电容,成本才1块都不到!
如果做得好,可以拿去卖的哟~~
这个高压电容,耐压应该是50KV  3000P
可以用来做马克思发生器,特斯拉线圈的电容组等等~~~

网友A(2015-08-21):
貌似还没看懂,能详细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还没看懂,能详细点吗?

是把两条贴锡纸的胶带放一块卷起来吗?那一条胶带厚度能耐压50Kv吗?还是我吗看懂。

网友C(2023-04-28):
pf? 有办法到uf级么?

网友D:
容量有点小,能达到UF就不错了

网友E:
50kv? 用的什么胶纸能到到50kv不被击穿?测试过没有?

网友F(2023-08-18):
要求用什么胶

网友G(2023-09-18):
本人按照此方法做了一个,经测试电压为10KV

网友H(2025-02-12):
做了个CBB电容

网友I(2025-03-14):
50KV,看着悬,等我找找存货,5KV的高压电容大概像硬币那么厚,这个不太可能

网友J(2025-08-26):
加厚隔离的胶带可以提高耐压,还有道工艺没做,封装之前要进干燥箱。

两头的封堵可以用PVC管帽,装起来之后就真的可以出售了。

网友K(2025-11-10):
亲,闲得d疼吗?不到1 元钱?那制作时间呢?

网友(2023-04-28):
pf? 有办法到uf级么?

估计体积比上油罐车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