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太难切割用废物整个小电锯

楼主(2015-06-25):
平常没事喜欢捣鼓点电子小制作,切割大大小小的敷铜板就成了最大的难题,用刀费力还危险,用电磨加切割片粉尘满世界飘,手没稳住尺寸误差巨大,想买把专门敷铜的铡刀,上网一看好家伙,几大千啊,不用时放着还占地方,等穷人能做的只有默默的关掉了浏览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这个切割难题?经过几天的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个好办法。马上动手。翻出以前航模上换下来的淘汰设备

4MM浆夹装这个锯片完美的刚刚合适

找来一个盒子,也刚刚合适,不占地方

钻孔,安装
照片  由于电调需要控制信号才能启动,找遍平时搜集的垃圾
在一个学习型红外插座上找到磨掉型号单片机一枚,
没型号咋整?没事儿,我们猜,经过对电路引脚的分析
还真把型号给猜出来了,并成功烧录程序程序
电路就这样就不上原理图了,软件乱写的,大家将就看
///////////////////////////////////////////////////////////////////////
  #include <reg51.h>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PWM=P3^4;
sbit aj=P3^0;
sbit d=P3^3;
unsigned char timer,a;
void delay10ms(void)   //12M,1T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99;c>0;c--)
        for(b=120;b>0;b--)
            for(a=1;a>0;a--);
}
void delay150ms(void)   //12M,1T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21;c>0;c--)
        for(b=139;b>0;b--)
            for(a=52;a>0;a--);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d=0;
TMOD = 0x01;  //定时100US 12M系统时钟
TH0 = 0xFF;
TL0 = 0x9c;
EA = 1;
ET0 = 1;
TR0 = 1;
if(aj==0)        //上电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a=20;while(!aj);}  //  是:最大油门电调进入设置模式
else
  { a=10; }                          //否:最小油门等待启动
  while(1)
{
if(a==10)
{
if(aj==0)
{ delay10ms() ;
          if(aj==0)                 //油门从低到高
{
       for(i=0; i<5; i++ )                      {  a=a+2;
         delay150ms() ;
         }
        while(!aj) ;
}
}
}
else
{
  if(a==20)
{
if(aj==0)
  { delay10ms() ;
if(aj==0)                         //油门从高到低
{
        for(i=0; i<5; i++ )
         {  a=a-2;
         delay150ms() ;

         }
        while(!aj) ;
}
}
}
}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ff;  //重新赋初值
TL0 = 0x9c;
if(timer>200)  //PWM周期为200*100US
{timer=0;}
if(timer <a )        //改变a的值可以改变电机油门
{PWM=1;}
else
{PWM=0;}
timer++;
}

//////////////////////////////////////////////////////////////////
成品

盒子盖上,安全,锯的时候粉尘收集到盒子里再也不满世界飘了
加上有平台扳子再也不会切斜了

网友A:
楼主的设计思路很好  做工也不错 有机会仿一个,不知道您那个锯片是哪里弄来的啊  谢谢牛人分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设计思路很好  做工也不错 有机会仿一个,不知道您那个锯片是哪里弄来的啊  谢谢牛人分享啊

卖电动工具的地方买的,如果不好买,X宝上必定能买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设计思路很好  做工也不错 有机会仿一个,不知道您那个锯片是哪里弄来的啊  谢谢牛人分享啊

锯片五金店就有卖,10个大洋搞定

网友C:
帅哥果然是艺高人胆大

网友D:
值得学习啊。有时间我也做一个那样干活就会更顺手了

网友E(2015-07-27):
想法很好  大开脑洞呀

网友F(2015-10-06):
学习啊。有时间我也做一个

网友G:
很好的创意,电机可以调速。也可以用普通电机吧

网友H(2016-04-13):
楼主,你是我心目中的神仙,因为我也是玩航模的,有时间也做一个你这样的电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