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实用的稳压直流稳压电源(用89C51做)

楼主:
直流稳压电源采用了89C51,配合D/A转换器件DAC0808和LM317三端稳压块实现电压连续可调(精度为:0.06V)。同时能通过LED数码管显示相应的电压值,直观、可靠、实用!电路结构简单,非常适合初学者制作。

一、工作过程:

   通电复位,电路进入初始状态:LED数码管显示1.5,稳压电源输出1.5V电压。按SW3电压

向上增加,按SW2电压向下递减,按SW1关掉电源输出同时显示“OF”字样。电源处于待机状态。

按任意鍵即可重新开机。由于在实际使用中经常用到的电压只有1.5v、3v、4.2v,5v,6v,8.4v,

12v等电压值,所以本文附带的程序也只预设了上述七种电压值。

二、工作原理:

  DAC0808是具有16个引脚的双列直插式8位D/A转换器件。其引脚功能分别为:1脚为空,2脚为GND,

3脚为VEE,4脚为DAC输出引脚,5-12脚为数据输入引脚,13脚为VCC,14脚为基准电压(VREF+),

15脚为基准电压(VREF-),16脚为COMPENSATION。当数据输入量全为0时,其4脚输出电压最低,

接近零;当数据输入量全为1时,其4脚输出电压最高,电压值由基准电压VREF决定。因此,基准电

压的精度决定了D/A转换的精度。

  本文所用的基准电压为15V,而数据输入量在00H-FFH之间变化,即D/A输出的电压有256种。

从而不难算出本电源的精度=15V÷256=0.05859V≈0.06V。假如我们想要6V的直流电压,数据输入

量=6V÷0.06V=100,注意这里的100是十进制的,单片机不能识别十进制数据,所以要把十进制

转换成二进制或十六进制(转换时可用WINDOWS自带的科学计算器进行)。100转换成十六进制后为

64H。只要给DAC0808输入64H,它就能输出6V的电压(注意:理论值和实践值有所出入,具体运用时

要适当的调节数据输入量),该电压经运放TL082后再去推动LM317,由LM317输出我们需要的电压值,

实现了电压数控调节。

三、保护电路:

  保护电路由89C51的P2.4,R10和R11组成,R11的作用是预先给P2.4一个高电位。当某种原因

(如短路,过流)使得输出电压降低至一定值时,P2.4端电位也随之降低。程序立即检测到P2.4这

一变化,并立刻通过继电器关闭电源输出。直至原因排除才能再次开机;V3采用PNP型管是为了防止

在单片机复位前,LM317失控的电压输出到用电器上。

四、安装与调试:

  图中的正负15V、5V由黑白电视机的变压器经整流稳压后取得。运放TL082可以用NE5532、4558等

常见的型号代替。LM317发热量较大,散热片要尽可能的做大些。在确认接线无误后就可试机。若一

开机即自动关机,同时显示“OF”,这说说明P2.4电压太低。正常值应在1.5V以上。发现这种情况可

以适当的调节R11和R10的大小直至P2.4的电压正常。

asm汇编代码和pcb图等资料:见附件。

网友A(2015-06-27):
没有源代码,

网友B:
还不错的样子啊

网友C(2015-08-14):
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D(2018-04-29):
不完整的

网友E:
帮助很大 谢谢楼主

网友F(2021-01-10):
源程序是汇编写的,后缀为asm的文件

网友G(2021-07-28):
怎么才能0.06的加减呢?

网友H:
思维真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