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滚动点阵屏+音乐盒C语言源程序

楼主:
   这个东西是09年刚学单片机时做的,基于51单片机。点阵屏用的是一个集成好的模块,就是四个595两两级联分别控制行和列,屏可能有点老,所以不是很亮。字摸直接用网上的字摸提取软件就能提取。另外用定时计数器产生方波做了一个音乐播放器(用了一个运放),放的是天空之城的音乐,同时用一个两位数码管显示当前的音乐音阶(第一位数码管表示高中低音)。感觉里面用了不少51的资源,挺好的程序,现在完全开源的给大家分享出来

作品图片:
#include<reg51.h>
sbit RCK=P2^2;
sbit SRCK_1=P2^3;
sbit SRCK_2=P2^4;
sbit SER_IN_1=P2^5;
sbit SER_IN_2=P2^6;
sbit DIG1=P2^0;
sbit DIG2=P2^1;
sbit buz=P2^7;
unsigned char num=13;--字幕有多少个字

unsigned int speed=85;--每状态持续时间,数字越小,字幕速度越快

unsigned int  song_num=136;--音节个数

unsigned char code song[]=--中音前缀为1,低音为0,高音为2+后位为歌谱
{
  16,17,21,17,21,23,17,13,13,16,15,16,21,15,10,13,13,14,13,14,21,
  10,13,01,21,21,21,17,14,14,17,17,10,16,17,21,17,21,23,17,10,13,13,16,15,16,21,
  15,10,13,14,21,17,17,21,22,22,23,21,10,21,17,16,16,17,15,16,10,21,22,23,22,23,
  25,22,10,15,15,21,17,21,23,23,10,10,16,17,21,17,22,22,21,15,15,10,24,23,22,21,
  23,23,10,23,26,25,25,23,22,21,10,21,22,21,22,22,25,23,10,23,26,25,23,22,21,10,
  21,22,21,22,22,17,16,10,16,17,16
};

unsigned char code song_speed[]=--节拍,数目越大声音持续时间越长,与各曲谱位置对应
{
  40,60,120,80,100,100,300,40,60,120,80,100,100,200,100,50,50,120,80,80,120,100,200,25,25,
  25,25,120,80,105,95,200,100,50,50,120,80,100,100,200,100,50,50,120,80,100,100,300,50,50,
  100,40,50,110,100,33,33,33,100,100,120,80,50,50,100,100,200,100,50,50,120,80,100,100,
  200,100,50,50,110,90,100,100,200,100,100,45,55,100,100,50,50,110,80,110,100,100,100,100,100,
  400,200,100,100,200,100,100,50,50,100,50,50,100,45,55,100,100,200,100,100,200,200,120,80,
  200,50,50,100,60,40,50,100,200,100,50,50,400
};

unsigned char code hanzi[]=--字模提取BADC,右旋90度
{
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0x00,0xFF,0xFF,0x80,0x40,0x80,0x40,0xA0,0x23,--长
0x90,0x04,0x88,0x08,0x84,0x10,0x86,0x20,0x80,0x60,0xC0,0x20,0x80,0x00,0x00,0x00,

0x20,0x04,0x22,0x04,0x2A,0x02,0x2A,0x01,0xAA,0xFF,0x6A,0x49,0x3A,0x49,0x2F,0x49,--春
0x2A,0x49,0x6A,0x49,0xAA,0xFF,0x2A,0x01,0x2A,0x02,0x22,0x06,0x20,0x02,0x00,0x00,

0x44,0x10,0x44,0x30,0xFC,0x1F,0x46,0x08,0x44,0x48,0x00,0x48,0xFE,0x44,0x92,0x44,--理
0x92,0x44,0xFE,0x7F,0x92,0x44,0x92,0x46,0xFF,0x44,0x02,0x60,0x00,0x40,0x00,0x00,

0x00,0x20,0x04,0x20,0x04,0x20,0x04,0x20,0x04,0x20,0x04,0x20,0x04,0x20,0xFC,0x3F,--工
0x04,0x20,0x04,0x20,0x04,0x20,0x04,0x20,0x06,0x20,0x04,0x30,0x00,0x20,0x00,0x00,

0x80,0x00,0x80,0x40,0x40,0x40,0x20,0x4A,0x50,0x52,0x48,0x62,0x44,0x42,0xC3,0x7F,--姓   0x44,0x42,0x68,0x62,0x50,0x52,0x20,0x4A,0x40,0x60,0xC0,0x40,0x40,0x00,0x00,0x00,

0x10,0x00,0x10,0x80,0x10,0x40,0x10,0x30,0x10,0x0C,0x90,0x23,0x7F,0x20,0x10,0x10,--名0xF0,0x3F,0x12,0x44,0x14,0x42,0x10,0x41,0xD0,0x40,0x18,0x40,0x10,0x78,0x00,0x00,

0x80,0x00,0x40,0x00,0x20,0x00,0xF8,0xFF,0x87,0x00,0x40,0x00,0x30,0x00,0x0F,0x00,--作
0xF8,0xFF,0x88,0x08,0x88,0x08,0xC8,0x08,0x88,0x0C,0x0C,0x08,0x08,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FF,0x00,0x41,0x7E,0x41,0x22,0x41,0x22,0x41,0xA2,0xFF,0x22,0x01,--品
0x22,0xFF,0x22,0x41,0x22,0x41,0x7F,0x41,0x02,0x41,0x80,0xFF,0x00,0x01,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7C,0x3B,0xFE,--!
0x3B,0xFE,0x10,0x7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图
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

0x00,0x01,0x40,0x00,0x10,0x00,0x04,0x00,0x01,0x00,0x04,0x00,0x10,0x00,0x40,0x00,
0x00,0x01,0x00,0x04,0x00,0x10,0x00,0x04,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

0x00,0x01,0x40,0x00,0x10,0x00,0x04,0x00,0x01,0x00,0x04,0x00,0x10,0x00,0x40,0x00,-案
0x00,0x01,0x00,0x04,0x00,0x10,0x00,0x04,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

0xF0,0x00,0x08,0x01,0x14,0x02,0x52,0x04,0x12,0x08,0x12,0x10,0x24,0x22,0x58,0x55,
0x88,0x68,0x04,0x20,0x12,0x10,0x12,0x08,0x52,0x04,0x14,0x02,0x08,0x01,0xF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  saomiao[]=--字幕扫描数组
{
  0x00,0x01,0x00,0x02,0x00,0x04,0x00,0x08,0x00,0x10,0x00,0x20,0x00,0x40,0x00,0x80,
  0x01,0x00,0x02,0x00,0x04,0x00,0x08,0x00,0x10,0x00,0x20,0x00,0x40,0x00,0x80,0x00
};
unsigned char tone_l_h[]={0xf0,0xf9,0xf9,0xfa,0xfa,0xfb,0xfb,0xfc};--底音高8位频率
unsigned char tone_l_l[]={0xf0,0x21,0xe0,0x8b,0xd7,0x68,0xe8,0x5b};--底音低8位频率
unsigned char tone_m_h[]={0xf0,0xfc,0xfc,0xfd,0xfd,0xfd,0xfd,0xfe};--中音高8位频率
unsigned char tone_m_l[]={0xf0,0x8f,0xef,0x45,0x6c,0xb5,0xf5,0x2e};--中音低8位频率
unsigned char tone_h_h[]={0xf0,0xfe,0xfe,0xfe,0xfe,0xfe,0xfe,0xff};--高音高8位频率
unsigned char tone_h_l[]={0xf0,0x47,0x77,0xa2,0xb6,0xda,0xfa,0x16};--高音低8位频率
unsigned char code number[]={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数码管显示0~9
unsigned char tone_yin[]={0xf7,0xbf,0xfe};--低中高音节数码管显示
unsigned char *s=saomiao,*h=hanzi,*w,*t,flog1=0,flog2=0,x,m,count,TH_M0,TL_M0,n;
unsigned int cx;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um)--普通延时函数,用于调整音调
{
  unsigned int z;
  for(z=0;z<num;z++)
  {;}
}

delay_1()--倒计时延时函数,可控制执行次数,用于控制字幕滚动速度
{
  cx--;
  if(cx!=0) return(1);
  if(cx==0) return(0);
  }

void write_1(unsigned char byte)--字模寄存器写入(根据点阵特点,调整输出次序)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RCK_1=0;
    if((byte&0x01)==0)
      SER_IN_1=0;
    else SER_IN_1=1;
     SRCK_1=1;
     byte=byte>>1;
   }
  SRCK_1=0;
}

void write_2(unsigned char byte)--扫描行寄存器写入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RCK_2=0;
    if((byte&0x80)==0)
         SER_IN_2=0;
    else SER_IN_2=1;
    SRCK_2=1;
    byte=byte<<1;
    }
  SRCK_2=0;
}

void scan()--执行一次,扫描一行
  {
    unsigned char j;
    flog1++;
    if(flog1==17)
      {
        flog1=1;
        s=saomiao;
      }
    for(j=0;j<2;j++)
      {
        write_2(*(s++));
      }

  }

void gundong(unsigned char n)--每次赋值是输入2个值,n从1开始,产生滚动
{
  unsigned char j;
  if(flog2==0)
    {
     t=&hanzi[2*(n-1)];
     if(n<=((num-1)*16+1))
       {
         w=&hanzi[2*(n-1)+32];
       }
      else
       {
         w=&hanzi[2*(n-1)-2*(num-1)*16];--每次只显示16位,32个字节,w是尾地址
       }
     h=t;
     flog2++;
    }
     if(h==w)--他和下面的IF不可调换次序
    {
     h=t;
    }
    if(h==(hanzi+num*32))
    {
     h=hanzi;
    }
  for(j=0;j<2;j++)
    {
     write_1(*(h++));
    }
}

main()
{
  unsigned char i;
  cx=speed;
  SRCK_1=0;
  SRCK_2=0;
  RCK=0;--清零很重要???
  n=0;
  EA=1;--打开中断
  ET0=1;
  ET1=1;--易错点,定时器打开,中断也得开
  TMOD=0x11;--打开定时器
  TR0=1;
  TR1=1;
  PT0=1;--优先级设定
  while(1)
    {
     for(i=0;i<song_num;i++)
       {
         x=song[i];
         m=song[i]/10;
         switch(m)--分中底高位赋值
           {
             case 0:{TH_M0=tone_l_h[x];TL_M0=tone_l_l[x];break;}
             case 1:{TH_M0=tone_m_h[x];TL_M0=tone_m_l[x];break;}
             case 2:{TH_M0=tone_h_h[x];TL_M0=tone_h_l[x];break;}
           }
         TH0=TH_M0;
         TL0=TL_M0;
         delay(song_speed[i]*20);--节奏控制
      }
   }
}

void play_music(void) interrupt 1 --输出音乐函数+数码输出函数
{
TH0=TH_M0;
TL0=TL_M0;
if(x!=0) buz=!buz;
if(x==0) buz=0;
count++;
if(count==1)
  {
   DIG1=0;
   DIG2=1;
   P0=tone_yin[m];
  }
if(count==2)
{
  count=0;
  DIG1=1;
  DIG2=0;
  P0=number[x];
}
}

void play(void) interrupt 3

{
  if(n==(num*16))
    {
     n=0;
    }
  n++;
  while(delay_1())
    {
     gundong(n);
     scan();
     RCK=0;
     RCK=1;
    }
  flog1=0;
  flog2=0;
  cx=speed;
  s=saomiao;
  TH1=0xEF;--放后面,防止不准
  TL1=0xEF;
  TF1=0;
}

网友A(2015-12-20):
很酷耶,电路图能不能分享一下呢,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B:
不错,有时间自己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A:
请问有原理图能供参考一下么

网友C:
顶一个 有没有电路图了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原理图能供参考一下么

你可以参考这个图,改下端口即可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j,k=15;

sbit  xsi=P2^0;

sbit  xrck=P2^1;

sbit  xsck=P2^2;

sbit  ysi=P2^3;

sbit  yrck=P2^4;

sbit  ysck=P2^5;

sbit kg= P3^2;

uchar code zbm[][32]={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7,0xBF,0xF7,0xBF,0xFB,0xBF,0xFD,0x03,0xE0,0xFF,0xFF,0xFF,0xFF,

0x01,0xF0,0x7F,0xEF,0xBF,0xEF,0x9F,0xEF,0xDF,0xEF,0xFF,0xF1,0xFF,0xFF,0xFF,0xFF},/*"北",0*/

{0xF7,0xFF,0xF7,0xFF,0xF7,0xEF,0xF7,0xF3,0x37,0xFF,0xB7,0xFE,0xB6,0xDE,0xD5,0x80,

0xDB,0xFE,0x5B,0xFF,0x9B,0xFB,0xFB,0xF7,0xFB,0xE7,0xFB,0xFF,0xFF,0xFF,0xFF,0xFF},/*"京",1*/

{0xFF,0xEF,0x5F,0xF7,0xDF,0xFA,0xEF,0xFD,0x0F,0xFA,0xFF,0xDF,0xBF,0xEF,0xC7,0xF3,

0x58,0xFC,0xEF,0xFB,0xAF,0xF7,0xCF,0xEF,0xEF,0xCF,0xFF,0xDF,0xFF,0xDF,0xFF,0xFF},/*"欢",2*/

{0xBF,0xF7,0xBF,0xF7,0xBB,0xF6,0x37,0xF1,0xFF,0xF7,0x07,0xF6,0xF7,0xF6,0x7B,0xF7,

0xF9,0xEF,0x0F,0xE8,0xF7,0xEF,0x77,0xCF,0x07,0xCF,0xFF,0xEF,0xFF,0xEF,0xFF,0xFF},/*"迎",3*/

{0xFF,0xFE,0x7F,0xFF,0xBF,0xFF,0x0F,0xC0,0xF1,0xFF,0xFF,0xF7,0xBF,0xF9,0xCF,0xEF,

0xD1,0xDF,0x5F,0xC0,0xEF,0xFF,0xAF,0xFD,0xCF,0xFB,0xFF,0xF3,0xFF,0xFF,0xFF,0xFF},/*"你",4*/

0x87,0xFF,0x03,0xFF,0x01,0xFE,0x00,0xF8,0x01,0xF0,0x01,0xE0,0x03,0x80,0x07,0x00,

0x07,0x00,0x03,0x80,0x01,0xE0,0x01,0xF0,0x00,0xF8,0x01,0xFE,0x03,0xFF,0x87,0xFF,/*"心",5*/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uchar code zbm1[][16]={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1F,0xC0,0x6F,0xDB,0x63,0xEB,0x6C,0xEB},

{0xEF,0xEF,0xEF,0xDF,0x0F,0x80,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自",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3B,0xF0,0xBB,0xEF,0xBB,0xEF,0xBB,0xEF,0xDD,0xEF},

{0xCD,0xEF,0xF1,0xEF,0xFF,0xEF,0xFF,0xEF,0xFF,0xEF,0xFF,0xF1,0xFF,0xFF,0xFF,0xFF},/*"己",1*/

{0x7F,0xFF,0xBF,0xFF,0x0F,0xC0,0xD1,0xFF,0xDF,0xF1,0x01,0xF6,0xEF,0xF6,0xEF,0xE8},

{0x3F,0xF7,0xCF,0xFA,0xD1,0xFD,0x1F,0xFA,0xEF,0xE7,0xEF,0xEF,0xFF,0xEF,0xFF,0xFF},/*"做",2*/

{0xFF,0xFF,0x3F,0xF8,0x9F,0xE6,0xAF,0xF6,0xD3,0xF7,0x1F,0xE0,0x7F,0xFF,0xBF,0xFF},

{0x5F,0xFF,0xC7,0xFC,0xD9,0xEF,0xEF,0xDF,0x0F,0xE0,0xFF,0xFF,0xFF,0xFF,0xFF,0xFF},/*"的",3*/

{0xFF,0xFF,0x3F,0xCF,0x3F,0xE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4*/

{0xF7,0xDF,0x07,0xC0,0xF7,0xDF,0xFF,0xDF,0xFF,0xDF,0xFF,0xDF,0xFF,0xCF,0xFF,0xFF},/*"L",0*/

{0xF7,0xDF,0x07,0xC0,0x77,0xDF,0x77,0xDF,0x17,0xDC,0xF7,0xDF,0xEF,0xE7,0xFF,0xFF},/*"E",1*/

{0xF7,0xDF,0x07,0xC0,0xF7,0xDF,0xF7,0xDF,0xF7,0xDF,0xEF,0xEF,0x1F,0xF0,0xFF,0xFF},/*"D",2*/

{0xFF,0xDF,0xFF,0xE7,0xFF,0xFF,0xFF,0xFF,0x7F,0xF4,0x7F,0xED,0x81,0xFD,0xB7,0xFD},

{0xB7,0xF5,0xBB,0xED,0x3B,0xFE,0xFF,0xF7,0xFF,0xEF,0xFF,0xCF,0xFF,0xFF,0xFF,0xFF},/*"点",3*/

{0xFF,0xFF,0x03,0xE0,0xBB,0xFF,0x6D,0xFF,0x11,0xFB,0xFF,0xFB,0x37,0xFB,0x57,0xFB},

{0x67,0xFB,0x19,0x80,0xBB,0xFD,0xBB,0xFD,0xBF,0xFD,0xFF,0xFD,0xFF,0xFD,0xFF,0xFF},/*"阵",4*/

{0xFF,0xEF,0xFF,0xF7,0xFF,0xF9,0x7F,0xFE,0x81,0xBD,0x75,0xDD,0x65,0xE5,0x55,0xF8},

{0xB6,0xFD,0x9A,0xFD,0x28,0x80,0xBC,0xFE,0xBF,0xFE,0xFF,0xFE,0xFF,0xFE,0xFF,0xFF},/*"屏",5*/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void ys (uchar a) //延时

{

uchar b;

for (;a>0;a--)

for (b=100;b>0;b--) ;

}

void yfs() //Y轴发数

{

ysck=0;

yrck=0;

k++;

if (k==16)

{

k=0;

ysi=0;

}

else

ysi=1;

ysck=1;

P2=P2|0X14;

//相当于   xrck=1;  yrck=1;

}

void xfs(uchar a)   //X轴发数

{

uchar b,a1,a2;

a1=~zbm[6][a*2+1];

a2=~zbm[6][a*2];

xsck=0;

xrck=0;

for (b=0;b<8;b++)

{

a1=a1<<1;

xsi=CY;

xsck=1;

xsck=0;

}

for (b=0;b<8;b++)

{

a2=a2<<1;

xsi=CY;

xsck=1;

xsck=0;

}

}

void  fs(uchar a)      //X轴发数

{

uchar b;

xsck=0;

xrck=0;

for (b=0;b<8;b++)

{

a=a<<1;

xsi=CY;

xsck=1;

xsck=0;

}

}

void gdhs(uchar *zz,uchar N,uchar Time) //流动显示N个汉字    滚动函数

{ //参数三个:字符串字模首地址、字数、显示流动速度

uchar FontNum,i,j,row; //循环变量,字数计数、16次流动、16列扫描

for(FontNum=0;FontNum<N;FontNum++)

{

for(i=0;i<16;i++) //字到字流动 16次左移才能完成

{

for(j=0;j<Time;j++) //显示延迟,决定流动速度

{

k=15;

for(row=0;row<16;row++) //显示16*16屏幕一次

{

yfs(); //选通显示列  //行选线,P3 低四位

fs (~*(zz+FontNum*32+(i+row)*2+1)); //以移动偏移为基础获取新数据

fs(~*(zz+FontNum*32+(i+row)*2)); //获取显示数据 循环显示关键算法

ys (12); //适当延时

}

}

}

}

}

void wbzd ()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

{

  j++;

  if (j>1)

  j=0;

  ys(10);

  while (!kg)

  {

   k=15;

  for (i=0;i<16;i++)

  {

   yfs();

   xfs(i);

ys(10);

   }

  }

if (j==0)

   gdhs(zbm,8,2);

if (j==1)

gdhs(zbm1,10,1);

}

void main ()

{

EA = 1; //打开总中断

EX0=1;

IT0=1;

while (1)

{

     if (j==0)

   gdhs(zbm,8,5);

  if (j==1)

     gdhs(zbm1,10,3);

}

}

网友E(2016-05-08):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参考这个图,改下端口即可

电路图不完整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F(2016-06-10):
楼主能不能给发一下点阵的仿真图,急求

网友G(2016-10-18):
发个压缩包不是更好一点?

网友H:
看起来很有趣  试试

网友I(2016-11-17):
电路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