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厉害的4*4矩阵按键去抖扫描程序

楼主(2015-06-25):
先说明,此方法是之前我一个老师给我的,但是当时是单个按键的程序,我把它改成了矩阵按键的程序。
这个程序特别不好理解,但是特别巧妙。
实现的功能是,按键松开有效,换句话说,你按下不会触发,当你松开后才回触发,完美去抖。

此程序基于mage128单片机

博客里/+*不能连打,只能在中间加了一个空格,所以复制的时候请将注释前的空格删掉。
此程序原创,辛辛苦苦编了几天的东西,而且还无私的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转载请注明。
/ *******************************************************/
/ ****** 16*16矩阵按键扫描程序头文件——2010.8.16 追雪***/
/ *******************************************************/
/ *******************************************************/
/ ******  key_scan_0(void)    按键判断 松开有效  ******/
/ ******   uchar key_scan(void)返回按键号1~16    ******/
/ *******************************************************/
#define key_board PINC          //按键I/0口
#definekey_num   0xf0          //提取有用位系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release=0;
unsigned charkey=0xf0;//没有任何按键按下的时候P1.3/1.4/1.5都是1,是初始值。我们只关心P1.3/1.4/1.5,不关心别的引脚。
/ *******************************************************/
/ ******   函数名称:key_scan_0(void)             ******/
/ ******  功    能:按键判断松开有效            ******/
/ ******  参    数:无                           ******/
/ ******   返 回 值:无                           ******/
/ *******************************************************/
void key_scan_0(void)//按键松开才认为是有效按键
{
unsigned char key1,key2;
key1=key_board;
key1&=key_num;
delay_nus(200);
key2=key_board;
key2&=key_num;
if(key1!=key2) return;
if((key1==key)) //按键扫描结果和上次相同,可能是没有按键,也有可能是同一个按键
{
return;
}
else //按键扫描结果与上次不同
  if(key1==key_num){key_release=1;}//按键松开
  else //有按键按下
  {
  key_release=0;
  key=key1;
  }
}
/ *******************************************************/
/ ******   函数名称: unsigned charkey_scan(void)  ******/
/ ******  功    能:返回按键号1~16               ******/
/ ******  参    数:无                           ******/
/ ******   返 回 值: unsignedchar                ******/
/ *******************************************************/
unsigned char key_scan(void)
{
unsigned char key1=0,i;

PORTC=0xff;
for(i=0;i<=3;i++)
  {
  PORTC&=~(1<<i);
   key_scan_0();
   if(key_release)
   {
   switch(key)
    {
    case 0xe0:{key1=1+4*i;key=0xf0;key_release=0;return key1;}
    case 0xd0:{key1=2+4*i;key=0xf0;key_release=0;return key1;}
    case 0xb0:{key1=3+4*i;key=0xf0;key_release=0;returnkey1;}
    case 0x70:{key1=4+4*i;key=0xf0;key_release=0;return key1;}
    default :{key1=0;key=0xf0;key_release=0;break;}
    }
   }
  }
return key1;
}

网友A(2017-04-24):
厉害了~我再试试实际效果。

网友B(2022-09-09):
还可以,就是有些注释写错。蓝桥杯三行代码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