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显示曲线程序,汉字显示程序,图片显示程序 完整版

楼主(2015-06-25):
12864显示曲线估计难倒不少人,网上的大多数都却老多函数了。
编这个的关键点在于:国产的液晶屏1602和12864的寄存器全都读不出来,只能写(也许是我技术不够)
此程序为一头文件,最简只需两个函数就能在12864上显示汉字
LCD_int();
LCD_write(1,1,“追雪”);
就会在前两个位置显示我的名字

曲线显示要在内存里构建虚拟寄存器,因为读不出来,所以要在写12864的同时写虚拟寄存器,写之前读出虚拟寄存器的值与点位置相或,这样才不会覆盖之前的点。具体自己读程序,注释我写的很清楚

此程序基于mage128单片机

文章里/+*不能连打,只能在中间加了一个空格,所以复制的时候请将注释前的空格删掉。
此程序原创,辛辛苦苦编了几天的东西,而且还无私的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转载请注明。
/ ****************************************************************/
/ ******      12864显示文件,串口程序——2019.8.20 追雪     ******/
/ ****************************************************************/
/ ****************************************************************/
/ ******    send_data ()    写入字节数据                    ******/
/ ******    wr_command()    向LCD写入控制字                 ******/
/ ******    wr_byte()       向LCD中写入要显示的汉字字符等   ******/
/ ******    setadress()     写入要显示出的字的位置          ******/
/ ******    LCD_write()     向LCD的任意位置写入任意字符     ******/
/ ******    lcd_check()     点亮全屏,检查坏点              ******/
/ ******    photo_ready()   显示图形前的准备,输入绘图地址   ******/
/ ******    lcd_clr_GDRAM() 清除上次图像GDRAM和虚拟缓存     ******/
/ ******    photo_disp()    显示图形子程序                  ******/
/ ******    photo_clr()     显示图形渐渐消失子程序          ******/
/ ******    LCD_int()       初始化LCD                       ******/
/ ******    lcd_quxian_int()画曲线的坐标轴                  ******/
/ ******    lcd_clr()       液晶显示屏清屏                  ******/
/ ******    lcd_wrpot()     点亮坐标为(x,y)的点          ******/
/ ******    lcd_clpot()     点暗坐标为(x,y)的点          ******/
/ ******    lcd_quxian_all()数据采集完成后,显示曲线        ******/
/ ****************************************************************/
#define     PORTX      PORTA
#define     DDRX       DDRA
#define     PINX       PINA
#define     scl        3
#define     sda        2
#define     lcdclk_set PORTX|=BIT(scl)       //液晶显示屏时钟
#define     lcdclk_low PORTX&=~BIT(scl)
#define     lcdclk_out DDRX|=BIT(scl)
#define     lcdclk_in  DDRX&=~BIT(scl)
#define     lcdsda_set PORTX|=BIT(sda)       //液晶显示屏数据
#define     lcdsda_low PORTX&=~BIT(sda)
#define     lcdsda_out DDRX|=BIT(sda)
#define     lcdsda_in  DDRX&=~BIT(sda)
#define     lcdsda_data  PINX                //读取
double           yc=1;                       //必须为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LCD_Y,LCD_X,COUNT3,COUNT2,COUNT1,*p,huancun[64][16]={0};
unsigned int  hang;
double   box,shuju[512]={
  01,02,03,04,05,06,0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
  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1,41,40,39,38,37,36,35,34,33,
  32,31,30,30,31,32,33,32,31,30,29,28,27,26,24,22,23,29,30,32,34,36,38,40,42,39,
  39,44,46,48,50,51,52,53,54,55,56,57,58,59,60,60,60,60,61,60,59,56,55,54,53,52,
  51,48,47,46,45,44,43,40,38,35,32,31,30,28,26,22,20,19,18,17,15,13,12,11,
  01,02,03,04,05,06,0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
  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1,41,40,39,38,37,36,35,34,33,
  32,31,30,30,31,32,33,32,31,30,29,28,27,26,24,22,23,29,30,32,34,36,38,40,42,39,
  39,44,46,48,50,51,52,53,54,55,56,57,58,59,60,60,60,60,61,60,59,56,55,54,53,52,
  51,48,47,46,45,44,43,40,38,35,32,31,30,28,26,22,20,19,18,17,15,13,12,11,
  01,02,03,04,05,06,0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
  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1,41,40,39,38,37,36,35,34,33,
  32,31,30,30,31,32,33,32,31,30,29,28,27,26,24,22,23,29,30,32,34,36,38,40,42,39,
  39,44,46,48,50,51,52,53,54,55,56,57,58,59,60,60,60,60,61,60,59,56,55,54,53,52,
  51,48,47,46,45,44,43,40,38,35,32,31,30,28,26,22,20,19,18,17,15,13,12,11,
  01,02,03,04,05,06,0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
  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1,41,40,39,38,37,36,35,34,33,
  32,31,30,30,31,32,33,32,31,30,29,28,27,26,24,22,23,29,30,32,34,36,38,40,42,39,
  39,44,46,48,50,51,52,53,54,55,56,57,58,59,60,60,60,60,61,60,59,56,55,54,53,52,
  51,48,47,46,45,44,43,40,38,35,32,31,30,28,26,22,20,19,18,17,15,13,12,11
  };
/ *******************************************************/
/ ******   函数名称: send_data ()                  ******/
/ ******   功    能: 写入字节数据                  ******/
/ ******                                           ******/
/ ******   参    数: unsigned char data            ******/
/ ******   返回值  : 无                            ******/
/ *******************************************************/
void send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循环8次
{
  lcdclk_low;     //置低CLK
  if(data&0x80)    //判断数据极性
  lcdsda_set;     //如果数据为1置高
  else
  lcdsda_low;     //否则置低
  data<<=1;     //右移一位
  lcdclk_set;     //置高CLK
}
}
/ *******************************************************/
/ ******   函数名称: wr_command()                  ******/
/ ******   功    能: 向LCD写入控制字               ******/
/ ******                                           ******/
/ ******   参    数: com                           ******/
/ ******   返回值  : 无                            ******/
/ *******************************************************/
void wr_command(unsigned char data)
{
send_data(0xf8);     //命令字:写命令
send_data(data&0xf0);    //写命令字高4位
send_data(data<<4);     //写命令字低4位
    delay_nus(5);
}
/ *******************************************************/
/ ******   函数名称:wr_byte()                      ******/
/ ******   功    能:向LCD中写入要显示的汉字字符等  ******/
/ ******                                           ******/
/ ******   参    数:unsigned char x                ******/
/ ******   返回值  :无                             ******/
/ *******************************************************/
void wr_byte(unsigned char data)
{
   send_data(0xfa);      //命令字:写数据
   send_data(data&0xf0);    //写数据高4位
   send_data(data<<4);     //写数据低4位
   delay_nus(5);
}
/ *******************************************************/
/ ******   函数名称: setadress()                   ******/
/ ******   功    能: 写入要显示出的字的位置        ******/
/ ******                                           ******/
/ ******   参    数: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   返回值  : 无                            ******/
/ *******************************************************/
void setaddres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move;
     if(x==1)
    {  move=0x80 + y-1;  }
  if(x==2)
    {  move=0x90 + y-1;  }
  if(x==3)
    {  move=0x88 + y-1;  }
  if(x==4)
    {  move=0x98 + y-1;  }
  wr_command(move);
  delay_nus(5);
  }
/ **************************************************************/
/ ******   函数名称:LCD_writ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
/ ******                      char y, unsigned char *p)   ******/
/ ******   功    能:向LCD的任意位置写入任意字符           ******/
/ ******                                                  ******/
/ ******   参    数: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             unsigned char *p                     ******/
/ **************************************************************/
void  LCD_write(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p)
   {
     setaddress(x,y);
  while(*p)
    {
    wr_byte(*p);
    p++;
    }
   }
/ ************************************************************/
/ ******   函数名称: lcd_check()                        ******/
/ ******   功    能: 点亮全屏,检查坏点                 ******/
/ ******                                                ******/
/ ******   参    数: 无                                 ******/
/ ******   返回值  : 无                                 ******/
/ ************************************************************/
void lcd_check(void)
{
  unsigned char x,y;
  for(x=0;x<16;x++)
     for(y=0;y<32;y++)
     {
      LCD_Y=y+0x80;      //行地址
      LCD_X=x+0x80;      //列地址
   photo_ready();     //写入地址
      wr_byte(0xff);     //所有DGRAM写1,全亮
      wr_byte(0xff);
  }
  wr_command(0x36);      //打开图形显示
  wr_command(0x30);      //进入基本指令动作
}

/ *******************************************************/
/ ******   函数名称: photo_ready()                 ******/
/ ******   功    能: 显示图形前的准备              ******/
/ ******             输入绘图地址                  ******/
/ ******   参    数: 无                            ******/
/ ******   返回值  : 无                            ******/
/ *******************************************************/
void photo_ready(void)
{
   wr_command(0x34);//使用扩充指令,但是关闭绘图
   wr_command(LCD_Y);//送地址Y
   wr_command(LCD_X); //送地址X
   wr_command(0x30); //返回基本指令动作,向内部写数据
}
/ ************************************************************/
/ ******   函数名称: lcd_clr_GDRAM()                    ******/
/ ******   功    能: 清除上次图像GDRAM和虚拟缓存        ******/
/ ******                                                ******/
/ ******   参    数: 无                                 ******/
/ ******   返回值  : 无                                 ******/
/ ************************************************************/
void lcd_clr_GDRAM()
{
  unsigned char x,y,i,j;
  for(x=0;x<16;x++)
     for(y=0;y<32;y++)
     {
      LCD_Y=y+0x80;      //行地址
      LCD_X=x+0x80;      //列地址
   photo_ready();     //写入地址
      wr_byte(0x00);     //所有DGRAM写0,清屏
      wr_byte(0x00);
  }
  for(i=0;i<=63;i++)     //虚拟缓存清零
   for(j=0;j<=15;j++)
   {huancun[i][j]=0;}
  wr_command(0x36);      //打开图形显示
  wr_command(0x30);      //进入基本指令动作
}
/ ************************************************************/
/ ******   函数名称: photo_disp(const unsigned char *s) ******/
/ ******   功    能: 显示图形子程序                     ******/
/ ******                                                ******/
/ ******   参    数: 图形数组指针S                      ******/
/ ******   返回值  : 无                                 ******/
/ ************************************************************/
void photo_disp(const unsigned char *s)//定义一个指针型的变量 ,s指的是要显示出的图形
{
   COUNT3=0X02; //2,1共两次
   LCD_X=0X80; //设定起始的X地址,当为图形显示出时候,默认的将128*64的液晶模块
               //分成了32*16的16块,地址分别是80H-8FH,显示时候可分为两个部分给
      //数据.这时就可以看为32*128的两块。
      //注意图形显示时候的每一个字节地址所对应的位置。每行共八个模块,
      //共送两次开始地址//80H和88H
   for (;COUNT3!=0;COUNT3--) //循环两次,第一次80H-87H(8块);第二次88H-8FH(8块)
   {
       LCD_Y=0X80;
       COUNT2=0X20;//送32行
       for (;COUNT2!=0;COUNT2--)
       {
         COUNT1=0X10;//16个每行
         photo_ready(); //写入数据前的准备,在写入数据前,必须进入基本指令模式
         for (;COUNT1!=0;COUNT1--)
          {
            wr_byte(*s++);
          }
         LCD_Y+=1; //80H一共加三二次,共三二行,
       }
       LCD_X=0X88;
   }
   wr_command(0x36); //打开图形显示
   wr_command(0x30); //进入基本指令动作
}
/ ************************************************************/
/ ******   函数名称: photo_clr()                        ******/
/ ******   功    能: 显示图形渐渐消失子程序             ******/
/ ******                                                ******/
/ ******   参    数: 图形数组指针S                      ******/
/ ******   返回值  : 无                                 ******/
/ ************************************************************/
void photo_clr(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63;i++)
{
  if(i/32) {LCD_X=0x80;}                     //y只能取0-63,x只能取0-127
  else     {LCD_X=0x88;}
  LCD_Y=0X80+31-i2;                        //确定Y坐标
  photo_ready();                             //输入x,y到LCD
  for(j=0;j<=16;j++)
   {
    wr_byte(0x00);
   }
  delay_nms(250);   //
  wr_command(0x36); //打开图形显示
  wr_command(0x30); //进入基本指令动作
}

}
/ *******************************************************/
/ ******   函数名称:LCD_int()                      ******/
/ ******   功    能:初始化LCD                      ******/
/ ******                                           ******/
/ ******   参    数:无                             ******/
/ ******   返回值  :无                             ******/
/ *******************************************************/
void LCD_int()
{
   lcdclk_out;
   lcdsda_out;
   lcdclk_set;
   lcdsda_set;
   wr_command(0x30);
   delay_nus(5);
   wr_command(0x0c);
   delay_nus(5);
   wr_command(0x01);
   delay_nus(5);
   wr_command(0x14);
   delay_nus(5);
   lcd_clr_GDRAM();        //清除上次图像GDRAM
   delay_nus(5);
}
/ *************************************************************/
/ ******   函数名称: lcd_quxian_int()                    ******/
/ ******   功    能: 画曲线的坐标轴                      ******/
/ ******                                                 ******/
/ ******   参    数:                                     ******/
/ ******   返回值  :                                     ******/
/ *************************************************************/
void lcd_quxian_int(void)
{
unsigned char i,j;
lcd_clr_GDRAM();        //清除上次图像GDRAM
for(i=0;i<=127;i++)       //画x轴
  {
   lcd_wrpot(i,0,1);
  }
for(i=0;i<=63;i++)       //画y轴
  {
   lcd_wrpot(0,i,1);
  }
for(j=1;j<=2;j++)        //画y轴,10的点
  {
   for(i=1;i<=6;i++)
    {
     lcd_wrpot(j,i*10,1);
    }
  }
for(j=1;j<=2;j++)        //画x轴,10的点
  {
   for(i=1;i<=12;i++)
    {
     lcd_wrpot(i*10,j,1);
    }
  }
}

const unsigned char huitu[]={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FF,0xFF,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FF,0xFF,0xFF,0xFF,0xC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F8,0x1F,0xFF,0xFE,0x00,0x00,0x00,0x00,0x00,
...
};

void lcd_clr(void)
{
  wr_command(0x01);
  delay_nus(5);
}
/ ************************************************************/
/ ******   函数名称: lcd_wrpot(uchar x,unchar y,unchar z)******/
/ ******   功    能: 点亮坐标为(x,y)的点             ******/
/ ******             z=1时有效(点亮)                  ******/
/ ******   参    数: x,y,z                            ******/
/ ******   返回值  : 无                                 ******/
/ ************************************************************/

void lcd_wrpo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z)
{
  unsigned char m,n,a[2];  //m,n为确定显示点位于哪块后,以块单元左下角为
                           //坐标原点,新x,y坐标.数组a[2]用于装X的两个8位数
         /
/ ******   函数名称: lcd_clpot(uchar x,unchar y,unchar z)******/
/ ******   功    能: 点暗坐标为(x,y)的点             ******/
/ ******             z=1时有效(点暗)                  ******/
/ ******   参    数: x,y,z                            ******/
/ ******   返回值  : 无                                 ******/
/ ************************************************************/

void lcd_clpo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z)
{
  unsigned char m,n,a[2];  //m,n为确定显示点位于哪块后,以块单元左下角为
                           //坐标原点,新x,y坐标.数组a[2]用于装X的两个8位数
         /
/ ******   函数名称: lcd_quxian_all(udouble *da)          ******/
/ ******   功    能: 数据采集完成后,显示曲线             ******/
/ ******                                                  ******/
/ ******             画出以数据数组指针da数据为y轴,每    ******/
/ ******             n位数据产生一个点,由左至右画点.     ******/
/ ******             其中,xc可理解为X轴压缩系数。C为yc   ******/
/ ******             轴即,每行代表多少                   ******/
/ ******   参    数: *da,xc,yc                            ******/
/ ******   返回值  :                                      ******/
/ **************************************************************/
void lcd_quxian_all(double *da,unsigned int xc,double yc)
{
unsigned int i;         //必须是INT型
for(i=0;i<=127;i++)
  {
   lcd_wrpot(i,(unsigned char) (da[i*xc]/yc),1);
  }
}
/ **************************************************************/
/ ******   函数名称: lcd_send_data(uchar x,uchar y,uint data) ******/
/ ******   功    能: 数据采集完成后,显示曲线             ******/
/ ******                                                  ******/
/ ******             画出以数据数组指针da数据为y轴,每    ******/
/ ******             n位数据产生一个点,由左至右画点.     ******/
/ ******             其中,xc可理解为X轴压缩系数。C为yc   ******/
/ ******             轴即,每行代表多少                   ******/
/ ******   参    数: *da,xc,yc                            ******/
/ ******   返回值  :                                      ******/

void lcd_char_data1(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1,unsigned char data2)
{
unsigned char wy[6];
unsigned int data;

data=data1*100+data2;
data=600000/data;

wy[0]=data/1000+0x30;
wy[1]=(data00)/100+0x30;
wy[2]='.';
wy[3]=(data0)/10+0x30;
wy[4]=data+0x30;
wy[5]=0;
LCD_write(x,y,wy);
}
void lcd_char_data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1,unsigned char data2)
{
unsigned char wy[6];
unsigned int data;

data=data1*100+data2;
data=400000/data;

wy[0]=data/1000+0x30;
wy[1]=(data00)/100+0x30;
wy[2]='.';
wy[3]=(data0)/10+0x30;
wy[4]=data+0x30;
wy[5]=0;
LCD_write(x,y,wy);
}
void lcd_int_data(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int data)
{
unsigned char wy[7];
if(data>=0) wy[0]='+';
else    {wy[0]='-';data=data*(-1);}
wy[1]=data/10000+0x30;
wy[2]=data000/1000+0x30;
wy[3]=data00/100+0x30;
wy[4]=data0/10+0x30;
wy[5]=data+0x30;
wy[6]=0;
LCD_write(x,y,wy);
}

楼主:
12864曲线显示增强版——曲线放大功能
主要功能是将已经显示出来的曲线分成四段,可选择的分别放大。
废话不多说,看程序。注释很清楚。

此程序基于mage128单片机

博客里/+*不能连打,只能在中间加了一个空格,所以复制的时候请将注释前的空格删掉。
此程序原创,辛辛苦苦编了几天的东西,而且还无私的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转载请注明。
/ ****************************************************************/
/ ******12864曲线放大文件 配合12864文件使用——2009.8.20 追雪*****/
/ ****************************************************************/
/ ****************************************************************/
/ ******    lcd_sup_1()      选择第一区域,画边线           ******/
/ ******    lcd_sup_2()      选择第二区域,画边线           ******/
/ ******    lcd_sup_3()      选择第三区域,画边线           ******/
/ ******    lcd_sup_4()      选择第四区域,画边线           ******/
/ ******    lcd_sup_inte()   开各种中断,打开放大曲线功能   ******/
/ ******    INIT0_Int()      还原为普通图                   ******/
/ ******    INIT1_Int()      放大曲线图                     ******/
/ ******    INIT2_Int()      左移一个区域                   ******/
/ ******    INIT3_Int()      右移一个区域                   ******/
/ ****************************************************************/
unsigned int bigpot=0;
#define   left       2    //定义中断号
#define   right      3
#define   amplify    1
#define   reduce     0
/ ************************************************************/
/ ******   函数名称: lcd_sup_1()                        ******/
/ ******   功    能: 选择第一区域,画边线               ******/
/ ******                                                ******/
/ ******   参    数: 无                                 ******/
/ ******   返回值  : 无                                 ******/
/ ************************************************************/
void lcd_sup_1()
{
unsigned char i;
if(bigpot==2)                                   //判断是否从第二区来
  {
   for(i=1;i<=63;i++)                            //i=1坐标线不擦
   {
    lcd_clpot(64,i,1);                           //擦除第二区右边线
   }
lcd_wrpot(64,(unsigned char) (shuju[256]/yc),1);//补上一步误擦曲线点
  }
else
{
  for(i=1;i<=63;i++)                             //i=1坐标线不画略微提高速度
   {
    lcd_wrpot(32,i,1);                           //直接画出右边线
   }
}
bigpot=1;                                       //区域标识位设置
EIMSK&=~(1<<left);                              //关闭左移,防止出现死机
}
/ ************************************************************/
/ ******   函数名称: lcd_sup_2()                        ******/
/ ******   功    能: 选择第二区域,画边线               ******/
/ ******                                                ******/
/ ******   参    数: 无                                 ******/
/ ******   返回值  : 无                                 ******/
/ ************************************************************/
void lcd_sup_2(void)
{
unsigned char i;
if(bigpot==3)                                    //判断是否从第三区来
{
  for(i=1;i<=63;i++)                              //i=1坐标线不擦
  {
   lcd_clpot(96,i,1);                             //擦除第三区右边线
  }
  lcd_wrpot(96,(unsigned char) (shuju[384]/yc),1);//补上一步误擦曲线点
  for(i=1;i<=63;i++)
  {
   lcd_wrpot(32,i,1);                             //画左边界
  }
}
else
  {
   for(i=1;i<=63;i++)                             //i=1坐标线不画略微提高速度
   {
    lcd_wrpot(64,i,1);                            //保证有放大还原时还出区域线
lcd_wrpot(32,i,1);
   }
  }
bigpot=2;                                        //区域标识位设置
EIMSK|=(1<<left);                                //打开左移
}
/ ************************************************************/
/ ******   函数名称: lcd_sup_3()                        ******/
/ ******   功    能: 选择第三区域,画边线               ******/
/ ******                                                ******/
/ ******   参    数: 无                                 ******/
/ ******   返回值  : 无                                 ******/
/ ************************************************************/
void lcd_sup_3(void)
{
unsigned char i;
if(bigpot==2)                                      //判断是否从第二区来
{
  for(i=1;i<=63;i++)                                //i=1坐标线不擦
  {
   lcd_clpot(32,i,1);                               //擦除第二区左边线
  }
  lcd_wrpot(32,(unsigned char) (shuju[128]/yc),1);  //补上一步误擦曲线点
  for(i=1;i<=63;i++)
  {
   lcd_wrpot(96,i,1);                               //画右边界
  }
}
else
{
  for(i=1;i<=63;i++)                                //i=1坐标线不画略微提高速度
  {
   lcd_wrpot(64,i,1);                               //保证有放大还原时还出区域线
   lcd_wrpot(96,i,1);
  }
}
bigpot=3;                                          //区域标识位设置
EIMSK|=(1<<right);                                 //打开右移
}
/ ************************************************************/
/ ******   函数名称: lcd_sup_4()                        ******/
/ ******   功    能: 选择第四区域,画边线               ******/
/ ******                                                ******/
/ ******   参    数: 无                                 ******/
/ ******   返回值  : 无                                 ******/
/ ************************************************************/
void lcd_sup_4(void)
{
unsigned char i;
if(bigpot==3)                                     //判断是否从第三区来
  {
   for(i=1;i<=63;i++)                              //i=1坐标线不擦
   {
    lcd_clpot(64,i,1);                             //擦除第三区左边线
   }
lcd_wrpot(64,(unsigned char) (shuju[256]/yc),1);  //补上一步误擦曲线点
  }
else
{
  for(i=1;i<=63;i++)                               //i=1坐标线不画略微提高速度
   {
    lcd_wrpot(96,i,1);                             //保证有放大还原时还出区域线
   }
}
bigpot=4;                                         //区域标识位设置
EIMSK&=~(1<<right);
}
/ ************************************************************/
/ ******   函数名称: lcd_sup_inte()                     ******/
/ ******   功    能: 初始化,开各种中断                 ******/
/ ******             同时是打开此功能的函数             ******/
/ ******   参    数: x,y,z                            ******/
/ ******   返回值  : 无                                 ******/
/ ************************************************************/
void lcd_sup_inte(void)
{
DDRD=0x00;                               //对应中断脚设为上拉输入
PORTD=0xff;
SEI();
EIMSK|=(1<<left)|(1<<right)|(1<<amplify);//不打开还原,放大
EICRA|=0x00;                             //经测试,低电平触发最稳定
}
/ ************************************************************/
/ ******   函数名称: INIT0_Int()                        ******/
/ ******   功    能: 还原为普通图                       ******/
/ ******                                                ******/
/ ******   参    数: 无                                 ******/
/ ******   返回值  : 无                                 ******/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IT0_Int:2
void INIT0_Int(void)
{
CLI();
if(bigpot!=0)                             //不加此句,有问题
{
  lcd_clr_GDRAM();                         //清除虚拟和硬件缓存
  lcd_quxian_int();                        //画坐标轴
  lcd_quxian_all(shuju,4,1);               //每四个画一个点,还原曲线
  switch(bigpot)                           //还原后画出区域边界
   {
  case 1: {lcd_sup_1();break;}
  case 2: {lcd_sup_2();break;}
  case 3: {lcd_sup_3();break;}
  case 4: {lcd_sup_4();break;}
  default:break;
}
  }
EIMSK|=(1<<left)|(1<<right)|(1<<amplify);//打开左右移动,放大
EIMSK&=~(1<<reduce);                     //关闭还原
SEI();
}
/ ************************************************************/
/ ******   函数名称: INIT1_Int()                        ******/
/ ******   功    能: 放大曲线图                         ******/
/ ******                                                ******/
/ ******   参    数: 无                                 ******/
/ ******   返回值  : 无                                 ******/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IT1_Int:3
void INIT1_Int(void)
{
CLI();
if(bigpot!=0)
{
  lcd_clr_GDRAM();                            //清除虚拟和硬件缓存
  lcd_quxian_int();                           //画坐标轴
  lcd_quxian_all(&shuju[(bigpot-1)*128],1,1); //从选择区域的左边界坐标开始
  }                                           //连续画128个点,放大曲线
EIMSK&=~((1<<left)|(1<<right)|(1<<amplify)); //关闭左右移动,放大
EIMSK|=(1<<reduce);                          //打开还原
SEI();
}
/ ************************************************************/
/ ******   函数名称: INIT2_Int()                        ******/
/ ******   功    能: 左移一个区域                       ******/
/ ******                                                ******/
/ ******   参    数: 无                                 ******/
/ ******   返回值  : 无                                 ******/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IT2_Int:4
void INIT2_Int(void)
{
CLI();
if(bigpot>=2||bigpot==0)                     //判断区域移动方向
  {
   switch(bigpot)                             //画边界区域
    {
  case 0: {lcd_sup_4();break;}
  case 2: {lcd_sup_1();break;}
  case 3: {lcd_sup_2();break;}
  case 4: {lcd_sup_3();break;}
  default:break;
}
  }
EIMSK|=(1<<amplify);                        //打开放大
SEI();
}
/ ************************************************************/
/ ******   函数名称: INIT3_Int()                        ******/
/ ******   功    能: 右移一个区域                       ******/
/ ******                                                ******/
/ ******   参    数: 无                                 ******/
/ ******   返回值  : 无                                 ******/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IT3_Int:5
void INIT3_Int(void)
{
CLI();
if(bigpot<=3)                               //判断区域移动方向
  {
   switch(bigpot)                            //画边界区域
    {
  case 0: {lcd_sup_1();break;}
  case 1: {lcd_sup_2();break;}
  case 2: {lcd_sup_3();break;}
  case 3: {lcd_sup_4();break;}
  default:break;
}
  }
EIMSK|=(1<<amplify);                        //打开放大
SEI();
}

网友A:
楼主写得真好,学习中

网友B:
请问基于51单片机的曲线显示怎么写呢?

网友C(2015-08-13):
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