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itSim13,8051单片机输出电平怎么不是恒压的呢,电阻要100K才有4.5V, 接20K电阻...

楼主:
请问个请问个MulitSim13 软件,8051单片机输出电平怎么不是恒压的呢,电阻要100K才有4.5V, 接20K电阻就只有3.3V了,怎么设置?求解, 接20K电阻就只有3.3V了,怎么设置?求解

网友A(2015-06-26):
51不是可以输出最大10mA电流吗,1K电阻5mA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网友A:
即使恒压,输出电流又不大
输出功率太小,电阻小了电流就大,电压自然就下来了,一般的51又没有推挽,那io输出的就是一个信号,不能带负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