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之间通过max485进行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5-06-26):
各位大神,我最近在做一个实验,关于单片机之间用max485通信的问题,请问一下具体的程序怎样写?谁有这方面的资料和例程,麻烦给提供一下,谢谢啦!要求:利用max485模块,由单片机A发送数据,单片机B接收后控制发光二极管亮;之后紧接着单片机B发送数据,单片机A接收后控制发光二极管亮!

网友A:
单片机应用技术(C语言版)王静霞主编,第七章有关于单片机双机通信的案例

网友B:
什么单片机?

楼主:
STC89C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应用技术(C语言版)王静霞主编,第七章有关于单片机双机通信的案例

好的  非常感谢,我看看去

网友C:
先用串口搞定,剩下的只有硬件的事了,当然rs485的控制端口需设置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U1—串口——RS485  =======RS485 ——串口—MCU2
MCU与RS485通信,软件只管RS232协议就行,其它都是由R ...

硬件我都搭起来了,关键问题是我的程序不会写,就是不明白串口通信的编程,你有例程吗,麻烦发个,谢谢啦!

网友E:
这个需要单片机的串行口支持485,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

网友F:
和串口通讯一样就是外加485芯片即可,注意控制引脚用一位p口控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需要单片机的串行口支持485,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

STC89C52

网友G(2016-12-23):
多机 怎么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