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51单片机实现220v灯光渐亮和渐暗的问题

楼主(2015-06-26):
大大好:
    我看到现在大部分利用51单片机实现220v灯光渐亮和渐暗都采用光电耦合通过延时的视觉残留效果实现灯光渐亮和渐暗,请问一下,这种效果能不能用单片机控制可变电阻来实现渐亮和渐暗,这样就不再需要脉冲,同时还能渐变更加平滑?
   如果有,用什么器件来实现?

谢谢

网友A:
可变电阻?

网友B:
用可变电阻就不用单片机了吧?

网友C:
用可控硅加触发和电位器是最简单和最可靠的,只要可控硅电流大于负载电流的2-3倍(主要是出于安全)耐压大于400V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