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关于四位数码管倒计时的问题

楼主:
请问如图所示的四位数码管,我如何让它前两位倒计时一个数后两位倒计时一个数?请大神知道一下

网友A(2015-06-27):
这很简单吧
用两个变量分别来计数就行了啊

网友B:
cNum1和cNum2,你要考虑好他们的初始值,以及技术周期是否一秒,正计时还是倒计时。需要的话回答以上问题,然后回复我以便进一步帮助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Num1和cNum2,你要考虑好他们的初始值,以及技术周期是否一秒,正计时还是倒计时。需要的话回答以上问题, ...

初值可以设定用先取整数后取余数的方法但是用定时器写一秒的程序不会写是倒计时

网友D:
分成两段写吧

网友E:
原理很简单

网友F:
两个变量分别计数

网友G:
用两个变量分别计数不就行了

网友H(2015-08-29):
可以用变量1秒减1个然后用程序分离显示各位

网友I:
有个比较笨的办法,就是把真表倒过来放,变成0,9,8,7,6,5,4,3,2,1    每加一就成减一了。

网友J:
用两个变量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