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啊

楼主:
在做keil编译时出现了这个咋办啊????????
file:///C:\Users\pc\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45274090\QQ\WinTemp\RichOle\PG@PO9`NO`SAGHM(8~[{``6.png

网友A(2015-06-27):
头文件找不到

网友B:
你再找一个1302计时程序,最好是工程打包,这个代码不完整。

网友C:
重新把文件添加到工程吧

网友D:
把头文件加入工程,然后再编译看看,出现的是未定义提示

网友E:
在完好的工程上改,一条一条编译即可查到原因

网友F:
可能文件弄错了吧

网友F:
或者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F:
仔细检查一下,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的

网友G:
重新找一个头文件

网友H:
头文件 路径不对呀

网友G:
添加头文件

网友I:
引用 网友J:
顶一下

我看了一下,估计是变量名软件找不找,还有自定义名软件无法识别,所以编译错误,仔细一条一条错误去找,会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