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渣求好人。

楼主(2015-06-28):
下个星期考试 老师拿了题 学渣不会做 求大好人 下面是题
1.简述MCS-51位地址的空间分配,内部RAM包含哪些位寻址单元?
2.何为寻址方式?MCS-51单片机有哪几种寻址方式?
3.AT89S51采用12MHz的晶振,定时1ms,如用定时器方式1的初值(16进制数)应为多少?
4.什么是机器周期?什么是指令周期?
5.中断响应条件?
6.简述程序状态字psw中各位的含义?
7.MCS-51单片机中断源分为几个优先级?同一优先级的中断源同时提出中断请求,cpu按什么顺序响应?
8.简述MCS-51内部数据储存器的空间分配。访问外部数据储存器和程序储存器有什么本质区别?
9.阅读下列程序段,写出每条指令执行后的结果。
MOV R1, #30H ; (R1)=
MOV A , #64H ; (A)=
ADD A ,#47H ; (A)= (CY)=  (AC)=
 DA A ; (A)=   (CY)=  (AC)=
 MOV @R1 , A ; (R1)=  (30H)=

11.将一位十六进制数转化成ASCⅡ码
12.编一程序用P1口驱动8只发光二极管,让8只发光二极管循环发光,先依次左移8次,再依次右移7次,每只发光二极管闪烁1秒。

15.设计一程序把片外数据存储器2030H-2033H单元的内容清零
求大好人啊啊

网友A:
这是最简单的知识啊
联系方式
2243889766
QQ

网友B:
机器周期指CPU完成某一规定操作所需时间。是单片机的基本操作周期。。指令周期是执行一条指令所需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周期指CPU完成某一规定操作所需时间。是单片机的基本操作周期。。指令周期是执行一条指令所需时间

谢谢、

网友B:
露珠自己也找找  都是刚入门的新手

网友B:
只能解决简单的

网友C:
同求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求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联系方式
2243889766
QQ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露珠自己也找找  都是刚入门的新手

嗯嗯 都在网上和书上找的

网友D:
百度是最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