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A0832变了一个呼吸灯程序,怎么灯就是不亮,但蜂鸣器正常

楼主(2015-06-29):
我用DA0832变了一个呼吸灯程序,怎么灯就是不亮,但蜂鸣器正常。求大神解答。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cs=P3^2;
   sbit dawr=P3^2;
   sbit beep=P2^0;/////////蜂鸣器端口////////////////////////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uchar val,flag;
        dawr=0;
        dacs=0;
        P0=0;
        while(1)
        {
          if(flag==0)
           {
              val+=5;
                  P0=val;
                  if(val==255);
                   {
                        flag=1;
                                beep=0;
                                delayms(100);
                                beep=1;
                   }
                delayms(50);
           }

  else
  {
      val-=5;
          P0=val;
          if(val==0)
          {
             flag=0;
                 beep=0;
                 delayms(100);
                 beep=1;
          }
        delayms(50);
  }
   }
   }

网友A(2022-04-04):
你的AD转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