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最简单的直流低电压断开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7-04):
如果这个电压不太低,能驱动电压比较器的话可以用电压比较器,百度上好多资料……
如果电压比较低,但51还在工作,可以用51自带的比较器或者AD(如果有的话)。没有就用电阻给电源分压,算一下电阻的比值,得到三极管的关断电压控制三极管,从而控制系统开关。缺点是三极管可能在那个电压附近不完全切断电源。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在三极管基极连一个齐纳二极管,用齐纳二极管的击穿电压实现迅速、完全的关断,缺点是不一定有正好匹配的齐纳二极管……
(以上内容只是我想出来的,没有经过实际测试,如果采用需要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