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字库12864 显示汉字 指定汉字反白 共享给新手 老鸟飞过

楼主(2015-06-29):
     刚入手1284  写了个时钟在字显示用了16X32  字模大字显示时间 , 用于清屏时才发现, 绘图模式下汉字不会被清屏, 图形错位打时会出现在汉字的底层, 故此写了个指定汉字可以反白的程序代码(其实就是在打字汉字位置画个白条)   共享给新手,老鸟飞过吧  勿喷

如图所示的代码如下

//*****************************************************************************
//           带字库,汉字区反白打底(画白条)
//     参数:x(0-8)   y(0-3)  width(0-16)   12864屏是4行每行8个汉字
//
//*****************************************************************************
void Set_Revers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width)
{
    unsigned char i,j;
    Clear_GDRAM();
    LCD_Write_Cmd(0x34);
    LCD_Write_Cmd(0x36);
    switch(y)
   {
       case 0:y=0X80;break;
       case 1:y=0X90;break;
       case 2:y=0X88;break;
       case 3:y=0X98;break;
    }

     for(i=0;i<16;i++)
    {
          if (y==0X80||y==0X88)
              { LCD_Write_Cmd(0X80+i);}
         else
              { LCD_Write_Cmd(0x90+i);}

          LCD_Write_Cmd(y+x);
          for(j=0;j<width;j++)
         {
                 LCD_Write_Data(0XFF);
         }
    }
    LCD_Write_Cmd(0x36);
}

如果想满屏打白底,实现任意 字符反白可参考下面的代码(要区分 奇偶行 和奇偶位的)

//******************************************************************
//            任意位置打白底  ( 反白)
//     参数:x(0 - 15)  y(0 - 3),反白长度(1 - 16)
// ******************************************************************/
void Set_Reverse(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width)
{
         unsigned char i,j,flag= 0;
         unsigned char real_x,real_width;
        Clear_GDRAM();
         if(y>1)
         {
                 flag=0x08;
                 y=y-2;
         }
         LCD_Write_Cmd(0x34);

        if(x % 2 == 0 && width % 2 == 0)        //开始为偶数,长度偶数
         {
                 real_x = x / 2;
                 real_width = width / 2;

                for(i=0;i<16;i++)
                 {
                         LCD_Write_Cmd(0x80+(y<<4)+i);
                         LCD_Write_Cmd(0x80+flag+real_x);

                        for(j=0;j<real_width;j++)
                         {
                                 LCD_Write_Data(0xff);
                                 LCD_Write_Data(0xff);                           // 全偶数  写2个字符位的白底
                         }
                 }
         }

        if(x % 2 == 0 && width %2 != 0)                        //开始偶数,长度奇数
         {
                 real_x = x / 2;
                 real_width = width / 2;

                for(i=0;i<16;i++)
                 {
                         LCD_Write_Cmd(0x80+(y<<4)+i);
                         LCD_Write_Cmd(0x80+flag+real_x);

                        for(j=0;j<real_width;j++)
                         {
                                 LCD_Write_Data(0xff);
                                 LCD_Write_Data(0xff);
                         }
                         LCD_Write_Data(0xff);
                         LCD_Write_Data(0x00);                                //这个要在最后面打一竖排 黑底
                 }
         }

        if(x % 2 != 0 && width % 2 == 0)                //开始奇数,长度偶数
         {
                 real_x = x / 2;
                 real_width = width / 2 - 1;

                for(i=0;i<16;i++)
                 {
                         LCD_Write_Cmd(0x80+(y<<4)+i);
                         LCD_Write_Cmd(0x80+flag+real_x);

                        LCD_Write_Data(0x00);
                         LCD_Write_Data(0xff);
                         for(j=0;j<real_width;j++)
                         {
                                 LCD_Write_Data(0xff);
                                 LCD_Write_Data(0xff);
                         }
                         LCD_Write_Data(0xff);
                         LCD_Write_Data(0x00);                                //  前后都要 打一竖排 黑底
                 }
         }
        if(x % 2 != 0 && width % 2 != 0)                                //开始奇数,长度奇数
         {
                 real_x = x / 2;
                 real_width = width / 2;

                for(i=0;i<16;i++)
                 {
                         LCD_Write_Cmd(0x80+(y<<4)+i);
                         LCD_Write_Cmd(0x80+flag+real_x);

                         LCD_Write_Data(0x00);                          // 只需要在前面多打一竖排黑底
                         LCD_Write_Data(0xff);

                        for(j=0;j<real_width;j++)
                         {
                                 LCD_Write_Data(0xff);
                                 LCD_Write_Data(0xff);
                         }
                 }
         }

        LCD_Write_Cmd(0x36);
        LCD_Write_Cmd(0x30);
}

对于无字库的12864直接使用输出字符时取反就可以,    写在这里与新手共享,老鸟飞过, 请勿喷

网友A:
什么驱动的?7920?

网友B:
厉害楼主这水平已经成精了

网友C:
我也想做一个,试试

网友D(2015-11-30):
这么厉害还是新手那?

网友D: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E(2017-04-25):
有完整程序吗

网友F:
反白区域后拖着一些亮点,什么原因?

网友G(2017-07-21):
是呀,把完整程序亮出来吧

网友H(2019-11-15):
不好使呢? Clear_GDRAM();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I:
我的12864不带字库,反白的时候要乱跳是什么个情况。就是本来是显示2它却要显示3,本来是3它却要显示1
???

网友J(2020-11-27):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正发愁反白的问题,看到后就参考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