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神解答单片机计算器

楼主(2015-07-01):
仿真没有问题,就是做实物的时候,1602lcd只是亮,而不显示数字,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可以有

网友B:
先看对比度调好了没有。然后看看时序……仿真和实物不一样很有可能是时序出问题了。实在不行就换一块屏幕试试……

网友C:
基本上都是焊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