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的问题

楼主(2015-07-02):
请问大神 如何按一个键LED灯亮 不按的时候 延迟一段时间退出

网友A:
利用单片机延时不久好了吗?延时可以用定时器延时(比较准确);也可以普通delay()延时;

网友B:
用单片机内部定时器,或者程序延时也行啊

网友C:
对时间要求不高,可用普通的Delay()做延时后“退出” 不然就用定时器延时

网友D:
可以读取IO口状态,然后点亮,再用delay延时就可以了啊。

网友E:
有一个好像是delay的命令吧 应该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F:
不是必须用单片机的话……
在NPN三极管集电极连一个LED和限流电阻到电源正极,发射极接地。基极串一个4.7K电阻和齐纳二极管,齐纳二极管正极接电阻,负极接一个电容正极,电容负极接地。按键就接在电源正极和电容正极上,电源电压要比齐纳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略高,按一下给电容充电,同时LED亮。电容的电放到齐纳二极管击穿电压以下的时候二极管相当于断开,LED灭。具体时间要算电容值和电源电压值,可以百度到。

网友G:
定时器延时

网友H:
delay,加FOR循环,足够了

网友I:
用单片机内部定时器

网友J:
编写添加一段延时程序不就好了,要是需要精确的话,可以用定时器啊

网友K:
延时程序啊,,,

网友L:
你确定不是延时的问题?

网友M:
按下按键,打开led

网友M:
这么简单的用,确定要用单片机,如何是单片机,led=1;delay();

网友M:
引用 网友M:
这么简单的用,确定要用单片机,如何是单片机,led=1;delay();

延时一会,然后关掉led,led=0;这是这样,用分立元件做的话,用555做个单稳态电路,网上有的!

网友N:
要用实际项目的目光看,建议不用普通的Delay()用定时器好,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

网友O:
定时器或者软件延时,定时器比较好,省CPU资源

网友P:
用定时器延时,或者普通的for和while循环都可以实现延时功能

网友Q:
对键盘进行扫描,当按键按下时点亮LED,然后对按键进行松手检测,按键释放后延时一段时间关掉LED。

网友R:
编写添加一段delay程序不就好了嘛

网友S:
找个声光控开关DIY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T:
接触不良的吧

网友U:
加一个检测放开按键的语句,当检测到按键放开后延时一会就能达到这种效果

网友V:
delay不是命令,是自己编写的延时函数,编好后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W:
用单片机的话通过延迟子程序控制延迟时间

网友X:
可以考虑延时退出。

网友Y:
可用单片机的延时功能完成

网友Z:
按抬起之后,启动定时器,计算需要的延时即可,很容易的 ,你可以试试

网友AA:
个人认为还是延时软件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