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简易红外无线逻辑仪,上位机脱离VB

楼主:
最近正学习无线解码,根据芯片及酸数据手册提供的参数,计算震荡电阻和频搞了几天但始终解码不成功。可能当年书读少了,计算有误,唉算不出来咋整?愁啊,正在这时突然想起说过上XX.COM能解愁,虽然一持怀疑的态度,但还是试试吧,打XX.com,浏览了几分钟,突然发现一个叫逻辑分析仪的东东,据说能分析遥控编码,哈哈哈LP的话果然是真理,XX.com果然神奇,但一看价格该愁还是愁,看那东东不大点,想必构造不是很复杂,论坛上高手如云说不定有人分享制作资料,搜索马上登录,搜索。嘿还真有,选了个制作难度低的,原贴地址:http://www.51hei.com/bbs/dpj-4524-1.html。用这个东东对遥控编码进行分析,哈哈终于解码成功。经过使用发现这东东好是好,但要在板子上使用,有点不方便,所以决定做一个独立的,对程序简单修改,改为3路,内部一路红外,一路无线,外部一路,按键切换,大大提高使用方便性。说干就干。前两天D的小剧终于派上用场了。

制板

焊零件

小桌子
电容表的内部空间还大,正好做成一体多功能仪器钻孔安装

成功

外部输入

内部无线,接收频点设置在315Mhz——433.92 中间,  经测试近距离使用,315-433任意频点遥控可用

内部红外

433.92M HS2240...........315M HS2260A 波形图

红外——小米遥控波形图
现将全度部制作资料献上献上
//////////////////////////////////////////////////////////////////

/*'**********************************************************************************
'
'                          红外线逻辑分析器 ver 0.1
'晶振用 22.1184M
'
'***********************************************************************************
*/
#include <reg51.h>
#define byte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a;

sfr P4 =0xc0; // 定义I/O 及特殊功能寄存器
sfr P0M1=0x93;
sfr P1M1=0x91;
sfr P2M1=0x95;
sfr P2M0=0x96;
sfr P4M0=0xb4;
sfr P4SW =0xbb;
sbit WAY_0 = P2^5;
sbit WAY_1 = P1^5;
sbit WAY_2 = P0^6;
sbit LED_RECIEVE =P2^7;
sbit aj        =P0^3;
sbit LED0=P4^4;
sbit LED1=P4^5;
sbit LED2=P4^1;

byte bdata buffer=0;//原程序:看一懂
sbit way0=buffer^0;

byte i=0;

bit start=0;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word) //原程序:还是看不懂但貌似无用,注释掉
//{
//        TI=0;
//        SBUF=word;
//        while(TI==0);
//        TI=0;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000000000001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5;c>0;c--)
        for(b=89;b>0;b--)
            for(a=247;a>0;a--);

}

void t0_service(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原程序:嘿嘿这个认得到,是定时中断
{                                         //改掉

        if(a==0)
         {way0=WAY_0;}
        if(a==1)
         {way0=WAY_1;}
        if(a==2)
         {way0=WAY_2;}
        i++;
        if(i==8)
        {
        TI=0;
        SBUF=buffer;
        i=0;
        }
        buffer=buffer<<1;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j;
  P0M1=0x40;   //配置I/O工作模式
  P1M1=0x20;
  P2M1=0x20;
  P2M0=0x80;
  P4M0=0x32;
  P4SW =0x70;
SCON=0x40;  //原程序:除了定时器付初植一句没看懂
TMOD=0x22;
TH1=0xFf;
TL1=0xFf;
PCON=0x80;    //57600bps *2 22.1184M  115200bps
TR1=1;        //Serial Port Enable
TH0=0xDb;
TL0=0xFD;
EA=1;
WAY_0=1;
ET0=1;  //初始化各LED
LED0=0;
LED1=0;
LED2=0;
LED_RECIEVE=0;

for( i=0;i<50;i++) //此段纯属装逼,给不懂的人看了,提升仪器在他们心里高大上的感觉
   { delay10ms(); } //不喜装逼的同学可以直接注释掉节约启动时间
  LED_RECIEVE=1;
for( i=0;i<50;i++)
   { delay10ms(); }
   LED0=1;
for( i=0;i<50;i++)
   { delay10ms(); }
   LED1=1;
for( i=0;i<50;i++)
   { delay10ms(); }
   LED2=1;
for( i=0;i<5;i++)
   {  for( j=0;j<50;j++)
       { delay10ms(); }
           LED0=~LED0;
       LED1=~LED1;
       LED2=~LED2;
       LED_RECIEVE=~LED_RECIEVE;
        }
/////////////////////////////////////////////////////////////////////////////
就几条线基本就是最小系统,原理图就不画了
PCB ,程序材料请单在附件里,画的不好,追求完美的同学
可以自行设计 梢加修改便可使用。想偷懒的
同学可以直接使用,原版上位机用着还算顺手,但需安装VBz支持使用上上有些许不便,故重写上位机脱离 VB, 功能虽比原版稍若,
但使用上还是没问题
简易逻辑分析仪CP端.rar (322.75 KB, 下载次数: 55) 再次修改上位机

网友A(2016-05-27):
可以分享一下上位机的源程序吗。。。

网友B(2017-05-09):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C:
很好,我要下载

网友D(2018-11-22):
楼主好强大!可否分享一下楼主制作电路板的时候那红色的阻焊层怎么弄的,我用光敏的阻焊油失败若干遍,楼主分享一下经验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