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学习板

楼主(2015-07-02):
我在这群的老板这买了学习板,现在由于输入直流电压高了点,通电后2个74hc573发热,Q3也发热,请问大神?

网友A:
换掉单片机芯片,电解电容,573即可。。。另外其他的芯片全部从插座上卸载掉。单独测试

楼主:
那个2个 573输出端有2点几伏的电压,是不是那led坏的电流大照成的。还有就是Q3发热。

网友B:
高多少?你把所有单片机外围芯片拔掉,先测电源正负极电阻是多少,几百或者1千多欧姆就可以上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