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有人用过吗

楼主(2015-07-02):
请大神指导一下,这个单片机编程和89c52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
编程方面没有什么不同,主要是寄存器的配置,按照官方数据手册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B:
U盾GPS万年历兼谈STC EEPROM的使用 - 51单片机 单片机论坛
http://www.51hei.com/bbs/dpj-36379-1.html
我用的STC15W404A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方面没有什么不同,主要是寄存器的配置,按照官方数据手册设置就可以了

谢谢啦

网友C(2017-03-09):
买了两片stc15w408as为什么烧不进程序呢?一直在检测单片机谢谢

网友C:
买了两片stc15w408as为什么都烧不进程序呢,一直在检测单片机,stc89,stc80都正常

网友D:
主要是寄存器的配置

网友E:
和51一样 速度快些

网友F:
下载的最高波特率选低一些

网友G(2017-10-31):
请问一下STC15W404AS的flash多少K?

网友H(2018-10-23):
引用 网友C:
买了两片stc15w408as为什么烧不进程序呢?一直在检测单片机谢谢

1.查看rx和tx有没有接反,GND要接
2.波特率选择默认就行,晶振频率选择对应自己想要
3.冷启动:点击下载,再打开电源开关

网友H:
你要看什么单片机呀,stc几乎都是51内核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一下STC15W404AS的flash多少K?

408是8K  404是4K

网友I:
没什么不一样的,根据官方手册注意寄存器使用,如果无法下载,先检测MCU,看看串口线有没有问题的。

网友J:
单指令周期   可以代替89C52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买了两片stc15w408as为什么都烧不进程序呢,一直在检测单片机,stc89,stc80都正常

下载线串二极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