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运动控制器求助~

楼主(2015-07-03):
用步进电机作为X-Y移动平台的执行机构,实现开环位置控制。本题中的步进电机为两相步进电机, 一相激励时步距角为1.8°(即每个脉冲,转动1.8°),由步进电机驱动器接受控制器的脉冲,每一个脉冲走一步,可正反转。步进电机的转动带动丝杆,将旋转运动转换为直线运动,步进电机的每一走步传递到X或Y方向的移动距离为0.02mm.系统中步进电机工作频率为500Hz--4KHz。运动要求是:
(1) 当按键K1按下时,X方向步进电机正向运转,X正向移动1mm;
当按键K2按下时,X方向步进电机反向运转,X反向移动1mm;
当按键K3按下时,Y方向步进电机正向运转,Y正向移动1mm;
当按键K3按下时,Y方向步进电机反向运转,Y反向移动1mm;
(2) 按键按住不放,连续运动直到按键释放,停止运转。
(3)控制器实时显示步进电机转过的步数和X或Y向移动的距离。
(4) 系统供电电源为36 VDC。

求助~哪位达人有类似的设计?相似的参考资料就可以了 多谢!!!

网友A:
我有,私聊

网友B(2015-11-17):
这个我做过,你是哪部分不会

网友C(2016-06-28):
你好~!这个我也需要 请问你还有保留吗

网友D(2016-12-02):
motor.rar (32.63 KB, 下载次数: 23) 没有显示,只是xy两个轴,四个按键,可以自己改改

网友E(2018-04-02):
楼上的源码没有看头  用的是判断  电机调速不是pwm 。。。。没有看头 浪费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