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帮我看一下怎么把这几个按键的功能添加到我的程序里面

楼主(2015-07-04):
最好能帮我添加下程序谢谢了

新建文件夹 (3).rar

网友A:
楼主的程序是: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G1=P1^0;
sbit  Y1=P1^1;
sbit  R1=P1^2;
sbit  G2=P1^3;
sbit  Y2=P1^4;
sbit  R2=P1^5;
sbit P3_3=P3^3;
unsigned char Time,J=1;
uchar Ab;
unsigned char a,b,c,d;
unsigned char code WEI[]={0X7F,0XBF,0XDF,0XEF};        //位码
unsigned char code XIANSHI[]={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8};//段码
void delay(uchar k);   //函数声明
void Timer();
void delay1s(void);
void main()
{
    Timer();
        while(1)
        {
         if(Ab==86)                                         //计数Ab的最大值
           {
           Ab=1;
           }
         if(Ab<43)
           {

                   b=(42-Ab)/10;
                a=(42-Ab)%10;
             P2=WEI[0];
                 P0=XIANSHI[a];
                 delay(10);
                 P2=WEI[1];
                 P0=XIANSHI[b];
             delay(10);
             c=(45-Ab)/10;
                 d=(45-Ab)%10;
         P2=WEI[2];
                 P0=XIANSHI[d];
                  delay(10);
         P2=WEI[3];
                 P0=XIANSHI[c];
                  delay(10);
                 J=Ab;
                   P1=0XF3;//R1=0;G2=0;
                    if(J==40)
                 {P1=0XF3;delay(10);P1=0XFB;delay(10);
                  P1=0XF3;delay(10);P1=0XFB;delay(10);
                 }
                 if(J==41)
                 {P1=0XF3;delay(10);P1=0XFB;delay(10);
                  P1=0XF3;delay(10);P1=0XFB;delay(10);
                 }if(J==42)
                 {P1=0XF3;delay(10);P1=0XFB;delay(10);
                  P1=0XF3;delay(10);P1=0XFB;delay(10);
                 }
            }

     else if(Ab<46)
   {
        b=(45-Ab)/10;
                a=(45-Ab)%10;
             P2=WEI[0];
                 P0=XIANSHI[a];
                 delay(10);
                 P2=WEI[1];
                 P0=XIANSHI[b];
                 delay(10);
             c=(45-Ab)/10;
                 d=(45-Ab)%10;
         P2=WEI[2];
                 P0=XIANSHI[d];
                 delay(10);
         P2=WEI[3];
                 P0=XIANSHI[c];
                 delay(10);
                   P1=0XFF;
                 R1=0;
                 Y2=0;
       }
   else if (Ab<83)
    {
         b=(85-Ab)/10;
                 a=(85-Ab)%10;
             P2=WEI[0];
                 P0=XIANSHI[a];
                 delay(10);
                 P2=WEI[1];
                 P0=XIANSHI[b];
                 delay(10);
             c=(82-Ab)/10;
                 d=(82-Ab)%10;
         P2=WEI[2];
                 P0=XIANSHI[d];
                 delay(10);
         P2=WEI[3];
                 P0=XIANSHI[c];
                 delay(10);
                 J=Ab;
                   P1=0Xde;
             if(J==80)
                 {P1=0Xde;delay(10);P1=0Xdf;delay(10);
                  P1=0Xde;;delay(10);P1=0Xdf;delay(10);
                 } if(J==81)
                 {P1=0Xde;delay(10);P1=0Xdf;delay(10);
                  P1=0Xde;delay(10);P1=0Xdf;delay(10);
                 } if(J==82)
                 {P1=0Xde;delay(10);P1=0Xdf;delay(10);
                  P1=0Xde;delay(10);P1=0Xdf;delay(10);
                 }
        }
      else if(Ab<86)
        {
            b=(85-Ab)/10;
                a=(85-Ab)%10;
             P2=WEI[0];
                 P0=XIANSHI[a];
                 delay(10);
                 P2=WEI[1];
                 P0=XIANSHI[b];
                 delay(10);
             c=(85-Ab)/10;
                 d=(85-Ab)%10;
         P2=WEI[2];
                 P0=XIANSHI[d];
                 delay(10);
         P2=WEI[3];
                 P0=XIANSHI[c];
                 delay(10);
            P1=0XFF;
                Y1=0;                                           //黄灯亮三秒
                R2=0;
                //Y2=0;
         }
   }
}

void delay(uchar k)                                   //延迟程序
{
  uint i,j;
  for(i=k;i>0;i--);
          for(j=110;j>0;j--);
}

  void Timer()
{
        TMOD = 0x01;     //定时器0选择工作方式1
    TH0  = 0x3C;         //设置初始值,定时50MS
    TL0  = 0xB0;
    EA   = 1;             //打开总中断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3C;         //设置初始值
        TL0 = 0xB0;
        Time++;
        if(Time == 20)
        {
                Time = 0;
                 Ab++;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程序是:

多谢吧主贴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