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x16点阵电路图及c51程序Proteus仿真74hc595 74hc164

楼主(2015-07-04):
电路图:

16X16点阵图
Proteus仿真文件下载及完整程序源码:

网友A:
最近正想找有关点阵的资料,学习了,谢谢。

网友B:
源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DATAOUT P2    //P2 use as data,  you can change
#define  SPEED  13

void ymove(char dir,unsigned char *ptr,char speed);
void xmove(char dir,unsigned char *ptr,char n,char spee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void display();
void displaytime(char time);
void init164();

sbit  ADATA=2^0;
sbit  ASCK=2^1;
sbit  LATCH=2^2;
sbit  BDATA=2^3;
sbit  BCLK=2^4;

code unsigned char xin[3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E,0x38,   //心
      0x1F,0x7C,0x3F,0xFE,0x3F,0xFE,0x3F,0xFE,
      0x1F,0xFC,0x0F,0xF8,0x07,0xF0,0x03,0xE0,
      0x01,0xC0,0x00,0x80,0x00,0x00,0x00,0x00};

code unsigned char zhong[32]={
        0x01,0x00,0x01,0x00,0x01,0x04,0x7F,0xFE,  //中
      0x41,0x04,0x41,0x04,0x41,0x04,0x41,0x04,
      0x7F,0xFC,0x41,0x04,0x01,0x00,0x01,0x00,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

code unsigned char guo[32]={
        0x00,0x04,0x7F,0xFE,0x40,0x24,0x5F,0xF4,  //国
      0x41,0x04,0x41,0x04,0x41,0x44,0x4F,0xE4,
      0x41,0x04,0x41,0x44,0x41,0x24,0x41,0x04,
      0x5F,0xF4,0x40,0x04,0x7F,0xFC,0x40,0x04};

code unsigned char dui[32]={
        0x7C,0x40,0x44,0x40,0x48,0x40,0x48,0x40,  //队
      0x50,0x40,0x48,0x40,0x48,0x40,0x44,0xA0,
      0x44,0xA0,0x44,0xA0,0x69,0x10,0x51,0x10,
      0x42,0x08,0x44,0x06,0x48,0x04,0x00,0x00};

code unsigned char jia[32]={
        0x10,0x00,0x10,0x00,0x10,0x04,0x12,0x7E,  //加
      0xFF,0x44,0x12,0x44,0x12,0x44,0x12,0x44,
      0x12,0x44,0x22,0x44,0x22,0x44,0x22,0x44,
      0x22,0x44,0x4A,0x7C,0x84,0x44,0x00,0x00};

code unsigned char you[32]={
        0x00,0x40,0x40,0x40,0x30,0x40,0x10,0x44,  //油
      0x87,0xFE,0x64,0x44,0x24,0x44,0x0C,0x44,
      0x14,0x44,0x27,0xFC,0xE4,0x44,0x24,0x44,
      0x24,0x44,0x24,0x44,0x27,0xFC,0x24,0x04 };

code unsigned char gth[32]={
        0x00,0x00,0x01,0x80,0x03,0xC0,0x03,0xC0,    //!
      0x03,0xC0,0x03,0xC0,0x03,0xC0,0x01,0x80,
      0x01,0x80,0x01,0x80,0x00,0x00,0x01,0x80,
      0x03,0xC0,0x01,0x8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idata buffer[32];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init164();
        while(1)
        {
                for(i=0;i<32;i++)
                        buffer[i]=xin[i];

                displaytime(1);

                xmove(1,zhong,3,SPEED);
                displaytime(1);

                ymove(1,0,SPEED);
                ymove(1,jia,SPEED);
                ymove(1,you,SPEED);
                ymove(1,0,SPEED);
                xmove(0,jia,3,SPEED);
                ymove(0,gth,SPEED);
                ymove(0,0,SPEED);
                xmove(1,xin,1,SPEED);

        }
}
/*************  子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
{
        while(a--);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hang,ib,k,tmp;

    DATAOUT= 0x0;
        BDATA = 0;
        for(hang=0;hang<16;hang++)
        {
                ASCK =0;
                LATCH=0;
                BCLK =0;
                for(ib=0;ib<2;ib++)
                {
                        tmp = buffer[hang*2+ib];
                        for(k=0;k<8;k++)
                        {
                                tmp <<=1;
                                ASCK  =0;
                                ADATA =CY;
                                ASCK  =1;
                        }
                }
                DATAOUT|=0x14;
                //LATCH=1;
                //BCLK=1;
                BDATA=1;
        }
        delay(64);
        ASCK =0;
        ASCK =1;
}

void displaytime(char time)
{
        unsigned char i;
        while(time--)
        {
                i=130;
                while(i--)
                         display();
        }
}

void init164()
{
        char i;
        BDATA=1;
        for(i=0;i<16;i++)
        {
                BCLK =0;
                BCLK =1;
        }
}

void xmove(char dir,unsigned char *ptr,char n,char speed)
{      /*       方向                    n是要移动的汉字个数        移动速度*/
        unsigned char  i=0,  ib=0;
        unsigned int   tmp=0, speedm=0;
        unsigned char  buffer2[16];         //半个汉字的缓存

        n*=2;     //左半字和右半字,所以要x2
        for(i=0;i<16;i++)   //清零
                buffer2[i]=0;

        if(dir == 1)
        {
/****     向左移动    ****/
                for(n;n>0;n--)
                {
                        if(ptr != 0)
                        {
                                tmp = n%2;        //判断是左半字还是右半字
                                for(i=0;i<16;i++)
                                        buffer2[i]=ptr[i*2+tmp];

                                if(tmp)                //tmp为1时,将地址指向下一个汉字
                                        ptr+=32;
                        }

                        for(tmp=8;tmp>0;tmp--)  //要移动8列
                        {
                                ib=0;
                                for(i=0;i<16;i++)
                                {                //要移16行,共16个字节

                                        buffer[ib] <<=1; //移第一个半字
                                        if(buffer[ib+1] & 0x80)
                                                buffer[ib]++;
                                        ib++;

                                        buffer[ib]<<=1;                //移后半字
                                        if(buffer2[i] & 0x80)
                                                buffer[ib]++;
                                        ib++;

                                        buffer2[i]<<=1;                //缓冲左半字向左移一位
                                }

                                speedm=speed;        //更新点阵
                                while(speedm--)
                                        display();
                        }
                }
        }
//--------------------------------------------------//
        else
        {
   /******  向右移动   ******/
                for(n;n>0;n--)
                {
                        if(ptr != 0)
                        {
                                tmp = (n+1) % 2  ;        //判断左半字还是右半字
                                for(i=0;i<16;i++)
                                        buffer2[i]=ptr[i*2+tmp];

                                if(tmp == 0)                //tmp为0时,将地址指向下一个汉字
                                        ptr+=32;
                        }

                        for(tmp=8;tmp>0;tmp--)  //要移动8列
                        {
                                ib=0;
                                for(i=0;i<16;i++)
                                {                //要移16行,共16个字节

                                        buffer[ib+1] >>= 1;             //移右半字
                                        if(buffer[ib] & 0x01)
                                                buffer[ib+1] |=0x80 ;

                                        buffer[ib] >>= 1;            //移左半字
                                        if(buffer2[i] & 0x01)
                                                buffer[ib] |= 0x80;
                                        ib+=2;

                                        buffer2[i] >>=1;                //下个汉字的右半字向右移一位
                                }

                                speedm=speed;
                                while(speedm--)  //更新点阵
                                        display();
                        }

                }
        }

}
void ymove(char dir,unsigned char *ptr, char speed)
{                   //dir=1上移动,dir=0为下移动
        char i=0, j=0, ib=0;
        unsigned int  tmp=0, speedm=0;

        if(dir==0)
        {
   /****  向下移  ****/
                ib=31;
                for(i=16;i>0;i--)   //下移16行
                {
                        for(j=29;j>-1;j--)
                                buffer[j+2]=buffer[j];        //将上一行的内容复制到下一行

                        if(ptr==0)
                        {                                //移空时,buffer的首行用0移入
                                buffer[0]=0;
                                buffer[1]=0;
                        }
                        else
                        {                                //否则,处理buffer的首行元素
                            buffer[1]=ptr[ib];
                                buffer[0]=ptr[ib-1];
                                ib=ib-2;
                        }
                        speedm=speed;
                        while(speedm--)          //更新点阵
                                display();
                }
        }

/****** 向上移 *******/
        else
        {
                ib=0;          //数组元素序号
                for(i=0;i<16;i++)    //上移16行
                {
                        for(j=0;j<30;j++)           //将下一行的内容复制到上一行
                                buffer[j]=buffer[j+2];

                        if(ptr==0)        //移入为空,buffer的末行用0移入
                        {
                                buffer[30]=0;
                                buffer[31]=0;
                        }
                        else
                        {                        //否则,处理buffer的末行元素
                                buffer[30]=ptr[ib];
                                buffer[31]=ptr[ib+1];
                                ib=ib+2;
                        }
                        speedm=speed;        //更新点阵
                        while(speedm--)
                                display();
                   }
           }

}

网友C(2016-03-30):
最近正想找有关点阵的资料,学习了,谢谢

网友D:
真的很有用,谢谢!

网友E(2016-05-13):
额,有详细的解析吗?

网友F(2016-11-28):
实物焊接是不是要加三极管和电阻?多大的电阻和三极管呢?

网友G:
非常好 就是看不懂 但是能用就行

网友H(2017-04-11):
正在学习点阵,谢谢

网友I:
真的想学!很棒

网友I:
这个学习资料蛮不错的,挺有用

网友J(2018-01-03):
单片机原理图看不懂怎么办

网友K:
很好的学习资料~~~~~下个收藏!

网友L:
哇 正好需要
谢谢

网友M(2018-03-03):
正是需要的部分,谢谢

网友N(2018-04-09):
牛叉叉一个

网友O:
想下载看看那,可惜没哔哔

网友P(2018-05-14):
厉害,很有用参考一下

网友Q:
正好要学习,下载下来学习。

网友R(2019-01-07):
优秀 大神

网友S(2019-12-01):
自己用面包板弄了一个,显示的文字成镜像的了,,这要怎么调

网友S:
自己用面包板弄了一个,显示的字成镜像了,,这个怎么调

网友S:
怎样增加字

网友T:
164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U(2020-04-25):
尝试做做

网友V:
引用 网友S:
自己用面包板弄了一个,显示的字成镜像了,,这个怎么调

字模重新取一下

网友V:
引用 网友T:
164的作用是什么?

串行转并行

网友W(2020-08-19):
ls164的参与可以

网友X:
字模提取用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Y(2020-12-30):
有汇编的程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