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显示温度的程序

楼主(2015-07-07):
贴一份显示温度的程序,也许有人会用到。
/* 读取DS18B20温度,通过LCD1602显示出来*/
/********************************************
第一行: 实时温度值
第二行: 最大值和最小值
********************************************/
/*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_Nop() _nop_()
#define lcd_data_port P0
/*定义LCD控制端口*/
sbit DQ =P2^5;                                                    //定义DS18B20通信端口
sbit lcd_rs_port = P3^5;
sbit lcd_rw_port = P3^6;
sbit lcd_en_port = P3^7;
sbit WELA=P2^7;                                //数码管的位选信号
void delay1 (void)                             //关闭数码管延时程序
{
int k;
for (k=0; k<1000; k++); }

/*******以下是LCD1602驱动程序******/
/*LCD1602 延时*/
void lcd_delay(uchar ms)
{
uchar j;
while(ms--)
{
for(j=0;j<250;j++)
{;}
}
}
/*LCD1602 忙等待*/
void lcd_busy_wait()
{
lcd_rs_port = 0;
lcd_rw_port = 1;
lcd_en_port = 1;
lcd_data_port = 0xff;
while (lcd_data_port&0x80);
lcd_en_port = 0; }
/*LCD1602 命令字写入*/
void lcd_command_write(uchar command)
{
lcd_busy_wait();
lcd_rs_port = 0;
lcd_rw_port = 0;
lcd_en_port = 0;
lcd_data_port = command;
lcd_en_port = 1;
lcd_en_port = 0;
}
/*LCD1602 初始化*/
void lcd_system_reset()
{
lcd_delay(2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10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10);
lcd_command_write(0x08);
lcd_command_write(0x01);
lcd_command_write(0x06);
lcd_command_write(0x0c);
}
/*LCD1602 字符写入*/
void lcd_char_write(uchar x_pos,y_pos,lcd_dat)
{
x_pos &= 0x0f; /* X位置范围 0~15 */
y_pos &= 0x01; /* Y位置范围 0~ 1 */
if(y_pos==1) x_pos += 0x40;
x_pos += 0x80;
lcd_command_write(x_pos);
lcd_busy_wait();
lcd_rs_port = 1;
lcd_rw_port = 0;
lcd_en_port = 0;
lcd_data_port = lcd_dat;
lcd_en_port = 1;
lcd_en_port = 0;
}
/*LCD1602 坏点检查*/
void lcd_bad_check()
{
char i,j;
for(i=0;i<2;i++){
for(j=0;j<16;j++) {
lcd_char_write(j,i,0xff);
}
}
lcd_delay(200);
lcd_delay(200);
lcd_delay(200);
lcd_delay(100);
lcd_delay(200);
lcd_command_write(0x01);
/* clear lcd disp */
}
/****以上是LCD1602驱动程序 ****/
/**以下是DS18B20驱动程序*******/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Init_DS18B20(void)                                        //初始化函数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0);
}                                  //读一个字节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DQ = 0;
DQ = dat&0x01;
delay(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
b=ReadOneChar();
t=b;
t<<=8;
t=t|a;
tt=t*0.0625;                //将温度的高位与低位合并
t= tt*10+0.5;               //对结果进行4舍5入
return(t);
}
/******以上是DS18B20驱动程序******/
/*定义数字ascii编码*/
unsigned char mun_char_table[]={"0123456789abcdef"}; unsigned char temp_table[] ={"Temp: . 'C"};
unsigned char temp_high_low[]={"H: . L: . "};
/*1MS为单位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_1ms(uchar x)
{
uchar j;
while(x--){
for(j=0;j<125;j++)
{;}
}
}
main()
{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int temp_high;
unsigned int temp_low;
/*读取当前温度*/
ReadTemperature();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P0=0XFF;                               //关掉数码管的位选信号。阻止数码管受到P0口信号的影响。
delay(1);
WELA=1;
delay(1);
WELA=0;
/*LCD1602 坏点检查*/
lcd_bad_check();
for (i=0;i<12;i++) lcd_char_write(i,0,temp_table[i]);
for (i=0;i<16;i++) lcd_char_write(i,1,temp_high_low[i]);
/*读取当前温度*/
i=ReadTemperature();
temp_high = i;
temp_low = i;
while(1){
i=ReadTemperature();                                  //读取当前温度
if(temp_high<i) temp_high=i;
if(temp_low>i)  temp_low=i;
/*把温度显示出来*/
lcd_char_write(6,0,mun_char_table[i/100]);
lcd_char_write(7,0,mun_char_table[i%100/10]);
lcd_char_write(9,0,mun_char_table[i%10]);
/*显示最高温度*/
lcd_char_write(2,1,mun_char_table[temp_high/100]);
lcd_char_write(3,1,mun_char_table[temp_high%100/10]);
lcd_char_write(5,1,mun_char_table[temp_high%10]);
lcd_char_write(10,1,mun_char_table[temp_low/100]);
/*显示最低温度*/
lcd_char_write(11,1,mun_char_table[temp_low%100/10]);
lcd_char_write(13,1,mun_char_table[temp_low%10]);
delay_1ms(100);
}
}

网友A(2017-03-20):
我试了不能用,,

网友A:
为什么呢,用keil编译的吧

网友B:
试试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C(2017-05-10):
没有仿真的电路图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