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99se怎样才能把线从两个焊盘的正中间穿过去!

楼主:
请教protel99se怎样才能把线从两个焊盘的正中间穿过去!以前遇到过,在哪里设置搞忘了,网上收不到,谢谢各位! 在哪里设置才能像这样?

不在正中

不在正中

在正中

在正中

网友A(2015-07-07):
下面这张图片是调整线的坐标才到的中间位置,应该在是哪里的设置问题。

网友B:
设计--选项里面把网格捕获值改小点就OK了

网友C:
直接按“L”快捷键可以进入电气网络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设计--选项里面把网格捕获值改小点就OK了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接按“L”快捷键可以进入电气网络设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