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与串口的区别是

楼主(2015-07-07):
USB与串口的区别是?

网友A:
我觉得硬要是说区别肯定是有的USB传输快,插拔方便但是需要程序驱动而串口不需要

网友B:
都是串行传输模式,但是USB要复杂得多。

网友C:
usb即插即用,串口需要断电插拔,不支持热插拔,如果带电拔插很可能损坏

网友D(2015-09-04):
不支持热插拔

网友E(2016-12-31):
usb支持热插拔,高低电平 电压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