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迹小车 没什么技术可言超简单

楼主(2015-07-07):
首先    做下广告

                   本人从事       电子元件销售
  杭州时代电子市场1B085   QQ  42160142
欢迎各位加我   不管是讨论技术 还是 咨询 元件都可以加我!!!

两个H桥 驱动 2个电机

选 传感器的时候的特别注
空车调试好  不代表带负载就能用
最好给传感器部分做稳压
我用最懒的方法   就用胶布调整 发射管
感兴趣的 朋友看下面的视频
 %5Bmedia=x,500,375%5D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G9h1rA-OFRQ/

源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he=P1^0;   // 前进信号口
sbit  daoche=P1^1   ;//   倒车  信号
/*
    P1.0   前进  信号                高电平有效
    P1.1    倒车 信号             高电平 有效
    P 3.6  3.7   传感器 输入 接口  低电平有效
    P 0.0  0.1     方向输出 高电平 有效
*/
  int aa;
void delay(uint c)
{        uint a,b;
        for (a=c;a>0;a--)
          for(b=110;b>0;b--);
}
void   qj()
{  daoche=0;che=1; delay(100);che=0;delay(400);} //   前进时  关闭 倒车信号
void  ht()
{  che=0;daoche=1;delay(100);daoche=0;delay(400);}  //   倒车时  关闭  前进 信号
void    stop()
{ P1=0xff;}

void  fxscan()
{

                         if(aa==0x7f)      // 0111 1111
                         {  P0=0xfe;        //   1111 1110        转反方向弯信号
                             ht();
                                    ht();
                                    P0=0xfd;    //  1111   1101 正方向 前进
                              qj();
                            P0=0xfc;     } //  关闭转弯

                         if(aa==0xbf)       //  1011  1111
                                {
                                     P0=0xfd;
                                     ht();
                                     ht();
                                P0=0xfe;// 转向
                             qj();
                                   P0=0xfc;
                                     }
                            if(aa==0x3f)         // 检测横线 停车
                            {   P1=0xff;
                            while(1) ;               //  充电宝 自动会重启  不是程序跑飞

                            }
             }
void  main()
{

            aa=0xff;    //  初始化 检测 端口
             P3=aa;
         while(1)
         {

             aa=P3;
         fxscan();
           qj();
            }

    }

网友A(2015-09-05):
这么详细的贴子,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