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按键时数字会闪。查要几天搞不定。

楼主(2015-07-07):
按按键时数字会闪。还有就是想实现按键松开后才加1,按住不放是没有功能。

#include<reg51.h> // 包含51 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unsigned char code Tab[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字0~9 的段码
unsigned char int_time ; //中断次数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second; //秒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minute; //分钟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hour; //小时计数变量
sbit S1=P1^4; //将S1 位定义为P1.4
sbit S2=P1^5; //将S2 位定义为P1.5
sbit S3=P1^6; //将S3 位定义为P1.6
sbit S4=P1^7; //将S4 位定义为P1.7
/******************************************************************
函数功能:数码管扫描延时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j;
for(j=0;j<200;j++)
;
}
/******************************************************************
函数功能:键盘扫描延时
********************************************************************/
void delay60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00;i++)
for(j=0;j<100;j++)
;
}
/******************************************************************
函数功能:显示秒
入口参数:s
********************************************************************/
void DisplaySecond(unsigned char s)
{
P2=0x40; //P2.6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6 点亮
P0=Tab[s/10]; //显示十位
delay();
P2=0x80; //P2.7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7 点亮
P0=Tab[s%10]; //显示个位
delay();
P2=0x00; //关闭所有数码管
}
/******************************************************************
函数功能:显示分钟
入口参数:m
********************************************************************/
void DisplayMinute(unsigned char m)
{
P2=0x08; // P2.3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3 点亮
P0=Tab[m/10];//显示个位
delay();
P2=0x10; // P2.4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4 点亮
P0=Tab[m%10];
delay();
P2=0x20; //P2.5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5 点亮
P0=0xbf; //分隔符“-”的段码
delay();
P2=0x00; //关闭所有数码管
}
/******************************************************************
函数功能:显示小时的子程序
入口参数:h
********************************************************************/
void DisplayHour(unsigned char h)
{
P2=0x01; //P2.0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0 点亮
P0=Tab[h/10]; //显示十位
delay();
P2=0x02; //P2.1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1 点亮
P0=Tab[h%10]; //显示个位
delay();
P2=0x04; //P2.2 引脚输出低电平, DS2 点亮
P0=0xbf; //分隔符“-”的段码
delay();
P2=0x00; //关闭所有数码管
}
/******************************************************************
函数功能:键盘扫描
********************************************************************/
void key_scan(void)
{
P1=0xf0; //将P1 口高4 位置高电平“1”
if((P1&0xf0)!=0xf0) //有键按下
{
delay60ms(); //延时60ms 再检测
if((P1&0xf0)!=0xf0) //确实有键按下
{
if(S1==0) //如果是S1 键按下
second++; //秒加1
second=0; //秒清0
if(S2==0) //如果是S2 键按下
minute++; //分钟加1
second=0; //秒清0
if(S3==0) //如果是S3 键按下
hour++; //小时加1
second=0; //秒清0
if(S4==0) //如果是S4 键按下
{
second=0; //秒清0
minute=0; //分钟清0
hour=0; //小时清0
}
}
}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
EA=1; //开中断总允许
ET0=1; //允许T0 中断
TH0=(65536-46083)/256; //定时器高八位赋初值
TL0=(65536-46083)%256; //定时器低八位赋初值
TR0=1; //启动定时器T0
int_time=0; //中断计数变量初始化
second=0; //秒计数变量初始化
minute=0; //分钟计数变量初始化
hour=0; //小时计数变量初始化
{
DisplaySecond(second); //调用秒显示子程序
DisplayMinute(minute); //调用分钟显示子程序
DisplayHour(hour); //调用小时显示子程序
}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 的中断服务子程序
********************************************************************/
void interserve(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using Time0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key_scan(); //执行键盘扫描
int_time++; //中断次数加1
if(int_time==20) //如果中断次数满20
{
  int_time=0; //中断计数变量清0
  second++; //秒计数变量加1

}
if(second==60) //如果秒计满60
{
  second=0; //如果秒计满60,将秒计数变量清0
  minute++; //分钟计数变量加1
}
if(minute==60) //如果分钟计满60
{
  minute=0; //如果分钟计满60,将分钟计数变量清0
  hour++; //小时计数变量加1
}
if(hour==24) //如果小时计满24
{
  hour=0; //如果小时计满24,将小时计数变量清0
}
TH0=(65536-46083)/256; //定时器T0 高四位赋值
TL0=(65536-46083)%256; //定时器T0 低四位赋值
TR0=1; //启动定时器T0
}

网友A:
程序按键子程序部分应该加软件消抖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