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ga16使用晶谐无法起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7-08):
是不是晶振旁边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B:
换过好几种不同容值的电容了,晶谐还是没量到输出。mega16是不是有专门的寄存器来配置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C:
是不是熔丝位没设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熔丝位没设置好

我现在的情况是isp下载线都不识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mega16有两种,一种带L,一种没有L,带L的晶体最大是8M,不带L的晶体最大是16M。
2.晶体旁边的电容容值 ...

用的是16,没有L,复位电路选用了典型电路r=10k。c=10u;晶体旁边的电容试过22,33,30,47p的。无法识别isp,芯片中已有的熔丝位是按照有源晶镇的配法写进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复位电路接法与C51相反的。
你重新写一次熔丝位,改为内部晶体,能运行就是晶体及相关电路有问题

能具体些吗?  不大理解谢谢!

网友D(2016-12-31):
1.mega16有两种,一种带L,一种没有L,带L的晶体最大是8M,不带L的晶体最大是16M。

网友D:
晶振起振电容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