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官方头文件(*.h)下载及添加STC单片机型号和仿真驱动到KEIL

楼主:
在Keil开发环境下STC单片机可选择Intel的8052芯片型号进行编译,新增的资源自行在程序中定义即可。但这样做毕竟不方便和容易出错。其实有非常简便的办法,不用下载头文件,可自动添加STC单片机各系列头文件!首先在STC-ISP V6.XX 的【KEIL仿真设置】标签,按【添加MCU型号到KEIL中】按钮,手动指定KEIL的安装目录(实测支持KEIL2,KEIL3,KEIL4,KEIL5,按确定键后提示“STC MCU型号添加成功”。即可将STC的头文件安装成功(同时安装了STC的仿真文件)!
假设原KEIL是安装在“C:\Keil_v5”文件夹下,则头文件自动安装在“C:\Keil_v5\C51\INC\STC”文件夹下,具体为:
STC12C2052AD.H、STC12C5410AD.H、STC12C5630AD.H、STC12C5A60S2.H、STC15F104E.H、STC15F2K60S2.H、STC89C5xRC.H、STC90C5xAD.H等 下载地址:

注意事项:
1、添加STC的MCU选型数据库文件到Keil安装路径下的UV2\(或UV3\或UV4\,取决于Keil的版本)目录中。
2、安装STC仿真器2.0版的驱动程序到Keil安装路径下的C51\目录中。
3、复制STC的头文件到Keil安装路径下的C51\INC\STC\目录中。
4、请确认Keil的安装目录下有C51目录请确认Keil的安装目录下有且仅有UV2、UV3、UV4目录中的一个存在。

(提示:头文件不能混用,因为不同STC系列的单片机的资源定义不尽相同,使用不正确的头文件会导致未知错误!例如STC12C56系列与STC12C5A系列的头文件中的PxMy寄存器的地址定义是相反的)

请看例子:
下图是使用IAP15F2K61S2 编译一个I/O闪烁LED灯的简单C例程:原使用INTEL的8052单片机通用头文件:reg52.h,因P4,P5口是STC单片机新增的资源,该文件没有定义,故KEIL编译就报错:P4/P5未定义。

换用上面文件夹指定的头文件“C:\Keil\C51\INC\STC\STC15F2K60S2.H”(用#include "C:\Keil\C51\INC\STC\STC15F2K60S2.H"替换原语句),再次编译就成功了。

然后用STC-ISP V6.XX读入该HEX文件(本例为:TEST1.HEX)即可烧录入单片机中运行了。

网友A(2015-09-15):
按照步骤加了,但是还是没有STC90C516RD+这个型号的芯片。这是该怎么办呢?

网友B(2015-11-04):
非常需要

网友C:
好文章,不但有方法,还有验证结果。

网友D:
请问谁有 NRF24L01 无线模块 的视频资料要,想用它传输温度数据可以吗?

网友E(2016-03-20):
STC12C2052AD.H正好需要

网友F:
问一下STC89c52rc的外部中断2与3怎么使用谢谢,头文件里就定义了位没定义这些额外的中断写呢?

网友G:
终于找到了   非常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按照步骤加了,但是还是没有STC90C516RD+这个型号的芯片。这是该怎么办呢?

不是每个型号都有,可以用一个系列的代替,就像reg52.h可以用很多单片机一样,慢慢懂了就不觉得头文件很神秘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问一下STC89c52rc的外部中断2与3怎么使用谢谢,头文件里就定义了位没定义这些额外的中断写呢?

看stc89c52rc的官方文档,会有中断的介绍,会介绍他的中断号,然后按照外部中断0写中断函数,还有要设置一下触发方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看stc89c52rc的官方文档,会有中断的介绍,会介绍他的中断号,然后按照外部中断0写中断函数,还有要设置 ...

谢谢,已经知道怎么使用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按照步骤加了,但是还是没有STC90C516RD+这个型号的芯片。这是该怎么办呢?

用89C52RC完美替代

网友J(2016-05-25):
我也想要,求分享啊

网友K:
竟然有这么好的方法

网友L:
新手刚学了几天C51,一看还缺这DD呢,谢谢分享!

网友M(2016-10-02):
请问AD模块输入检测引脚是哪几个

网友N: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O(2016-11-28):
终于没有错啦

网友P(2017-02-15):
以前遇到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Q: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R(2017-06-24):
刚学单片机。这正是入门第一步。谢谢分享

网友S(2017-09-04):
终于找到了,谢谢!

网友T(2017-10-27):
正好是想要 的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T:
学习中找到了好用的资料

网友U:
赶紧刷帖赚点币,难受的一批

网友V:
引用 网友W:

怎么下载

网友X(2017-11-26):
完美添加上了

网友Y(2018-04-22):
下一个试试

网友Z:
很不错的压缩包

网友AA(2018-05-31):
很赞的贴,感谢楼主

网友AB(2018-08-13):
黑币不足啊

网友AC:
原来是这样添加单片机型号的,谢谢了!

网友AC:
不错,有图有文字,易学易懂,谢谢楼主了!

网友AD(2018-10-20):
很好的东东,楼主辛苦

网友AE:
好东西,碰到的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AF:
感谢分享,收藏了以后慢慢研究了。

网友AG(2018-12-18):
这个资料正需要呢。谢谢。

网友AH(2019-01-22):
好资源很重要,学习了

网友AI(2019-03-22):
好文章!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

网友AJ:
增加了知识,谢谢辛苦啦

网友AK(2019-06-10):
非常感谢呀

网友AL(2019-09-09):
讲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AM:
很好,正需要这个设置

网友AL:
你好,附件中的头文件与通过isp添加的头文件有什么不同,能给个附件中头文件的目录吗?

网友AN(2019-10-25):
用过那个直接添加至keil那个功能

网友AO:
真的好,给自己提供了解决办法

网友AP(2019-12-12):
真心好 太谢谢了

网友AP:
太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AQ:
看看是需要的吗

网友AR:
确实是不错的资料,是我需要的,给个赞是必须的!

网友AS:
学习了,正需要到

网友AT(2020-02-06):
好,正在学习这个

网友AU:
下载一个用用,谢谢了!

网友AV(2020-03-11):
感谢  十分感谢

网友AW:
图文并茂

网友AX(2020-05-02):
很全的头文件,非常好。支持一下

网友AY(2020-06-09):
好东西,非常需要

网友AZ:
感谢楼主分享,以下载可用,再次感谢

网友BA(2020-12-29):
非常感谢,已经采用

网友BB:
正需要这个东西,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C:
感谢,我赶紧去试试,感谢分享

网友BD(2021-06-26):
按照步骤添加了,也显示成功了,但是keil5里面依然找不到芯片,stc的任何芯片都没有

网友BE:
有用,谢谢兄弟

网友BF(2022-02-07):
这都2022年了,我还是需要这个

网友BG:
引用 网友BF:
这都2022年了,我还是需要这个

随着STC-ISP版本的升级,会更新及新增新的型号,都可以从新导入一次头文件,将自动进行更新及新增的。

网友BH(2022-03-22):
666666666666感谢楼主,特比感谢

网友BI(2022-06-09):
好文章,一步到位,学习

网友BJ:
不但有方法,还有验证结果,谢谢!

网友BK(2023-10-01):
在学蓝桥单片机开发版,这些文件很有用!

网友BK:
文件好用,问题解决!

网友BL(2024-02-02):
感谢,没找到这个编译一直出错

网友BM:
OK.STC还是不错的。

网友BN(2024-08-26):
STC15W408AS.h咋下载?

网友BO(2025-10-02):
可以解除烦恼的,真的好教程

网友BP(2026-03-13):
没有stc15w系列的头文件

网友BQ:
引用 网友BP:
没有stc15w系列的头文件

试试15系列的,应该可以。

网友BP:
引用 网友BQ:
试试15系列的,应该可以。

用了,的确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