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火线零线自动转换电路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15-07-08):
请教下各位,220V火线零线自动转换电路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简单一点的,我要检测220V电压,要保证单片机地与220V零线是连接上的,单片机地不能接到火线上,不安全 .

网友A:
单片机是直流低压,  火线零线是交流220高压,
单片机接 零线还不爆炸啊

楼主:
单片机是通过变压器出来的,理论上它地接到零火线任何一根都没事,但是如果在火线上的话,人摸了单片机的电路就会电
老大在不在?请教一下

楼主:
【吐槽】 詠恆の冭陽
你的单片机能在交流电上工作?
【冒泡】清泉№1(198512002)  14:42:06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单片机5V直流,是通过220V交流隔离变压器出来的
【吐槽】狼族蚂蚁(53605240)  14:42:15
首先  接零线有时也会被电的,并不安全。
另外,你单片机接零线是可以使用的,你可以在单片机电源上接TVS管,防止零线的跌落引起的高电压,这种热底板的使用方案很多的。
【冒泡】清泉№1
TVS管怎么接,单片机地和零线接通了,另一端接哪里?
【吐槽】狼族蚂蚁
只是一种共地方案  不是难题  已经很多应用了  只是单片机的对地电势可能很高,手不能摸的。
另一端接5V   TVS要大于5V  但要小于单片机的耐压
【冒泡】清泉№1
这是防止零线开路后电压上升到220,是不?
【吐槽】狼族蚂蚁
其实接7805也可以工作  要TVS管可以安全点
一般的单片机在这种方案下要注意抗干扰。
【冒泡】清泉№1
单片机电源是用的普通220转12V直流,然后经7805使用的
【冒泡】清泉№1
那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隔离,又不影响AD检测220V的电压呢?
【吐槽】狼族蚂蚁
你去拆一个遥控电风扇就知道了,也是共地方案,带电的。
只是你用变压器降压,人家用电容的容抗降压,因为功耗低,电容降压很合适。
你是变压器降压,可以带稍大的5V负载
AD检测你可以直接电阻分压的  想安全点,和刚才说的一样,在IO口上接TVS管保护端口。
【吐槽】狼族蚂蚁
你去搜索电容降压稳压电路,有差不多的应用的
【冒泡】清泉№1
我的意思是单片机地与220V电路不直接通,用隔离方法,又能采样AD
【冒泡】清泉№1
单片机地、大地地、零线,这三根接一起应该保险吧?

网友B(2015-10-04):
学习了,那还用继电器比较安全,

网友B:
用单片机,检测电路来实现,+,—,的交换继电器

网友C:
你买一火车匹单片机,自己慢慢搞,等单片机搞完你成了高级工程师

网友D:
要知道做这个可以用来做什么的,如果是用来控制一个电机的正反转的话你可以用两个有常开常闭的继电器来做。

网友E:
继电器吧

网友F(2016-12-31):
请问楼主实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