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各种封装格式的引脚图如下 管脚定义都很清晰:

楼主:
STC12C5A60S2.H头文件下载 :http://www.51hei.com/bbs/dpj-36960-1.html
STC12C5A60S2头文件内容预览
- //--------------------------------------------------------------------------------
- //新一代 1T 8051系列 单片机内核特殊功能寄存器 C51 Core SFRs
-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 sfr ACC = 0xE0; //Accumulator 0000,0000
- sfr B = 0xF0; //B Register 0000,0000
- sfr PSW = 0xD0; //Program Status Word CY AC F0 RS1 RS0 OV F1 P 0000,0000
- //-----------------------------------
- sbit CY = PSW^7;
- sbit AC = PSW^6;
- sbit F0 = PSW^5;
- sbit RS1 = PSW^4;
- sbit RS0 = PSW^3;
- sbit OV = PSW^2;
- sbit P = PSW^0;
- //-----------------------------------
- sfr SP = 0x81; //Stack Pointer 0000,0111
- sfr DPL = 0x82; //Data Pointer Low Byte 0000,0000
- sfr DPH = 0x83; //Data Pointer High Byte 0000,0000
- //--------------------------------------------------------------------------------
- //新一代 1T 8051系列 单片机系统管理特殊功能寄存器
-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 sfr PCON = 0x87; //Power Control SMOD SMOD0 LVDF POF GF1 GF0 PD IDL 0001,0000
-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 sfr AUXR = 0x8E; //Auxiliary Register T0x12 T1x12 UART_M0x6 BRTR S2SMOD BRTx12 EXTRAM S1BRS 0000,0000
- //-----------------------------------
- sfr AUXR1 = 0xA2; //Auxiliary Register 1 - PCA_P4 SPI_P4 S2_P4 GF2 ADRJ - DPS 0000,0000
- /*
- PCA_P4:
- 0, 缺省PCA 在P1 口
- 1,PCA/PWM 从P1 口切换到P4 口: ECI 从P1.2 切换到P4.1 口,
- PCA0/PWM0 从P1.3 切换到P4.2 口
- PCA1/PWM1 从P1.4 切换到P4.3 口
- SPI_P4:
- 0, 缺省SPI 在P1 口
- 1,SPI 从P1 口切换到P4 口: SPICLK 从P1.7 切换到P4.3 口
- MISO 从P1.6 切换到P4.2 口
- MOSI 从P1.5 切换到P4.1 口
- SS 从P1.4 切换到P4.0 口
- S2_P4:
- 0, 缺省UART2 在P1 口
- 1,UART2 从P1 口切换到P4 口: TxD2 从P1.3 切换到P4.3 口
- RxD2 从P1.2 切换到P4.2 口
- GF2: 通用标志位
- ADRJ:
- 0, 10 位A/D 转换结果的高8 位放在ADC_RES 寄存器, 低2 位放在ADC_RESL 寄存器
- 1,10 位A/D 转换结果的最高2 位放在ADC_RES 寄存器的低2 位, 低8 位放在ADC_RESL 寄存器
- DPS: 0, 使用缺省数据指针DPTR0
- 1,使用另一个数据指针DPTR1
- */
- //-----------------------------------
- sfr WAKE_CLKO = 0x8F; //附加的 SFR WAK1_CLKO
- /*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 PCAWAKEUP RXD_PIN_IE T1_PIN_IE T0_PIN_IE LVD_WAKE _ T1CLKO T0CLKO 0000,0000B
- b7 - PCAWAKEUP : PCA 中断可唤醒 powerdown。
- b6 - RXD_PIN_IE : 当 P3.0(RXD) 下降沿置位 RI 时可唤醒 powerdown(必须打开相应中断)。
- b5 - T1_PIN_IE : 当 T1 脚下降沿置位 T1 中断标志时可唤醒 powerdown(必须打开相应中断)。
- b4 - T0_PIN_IE : 当 T0 脚下降沿置位 T0 中断标志时可唤醒 powerdown(必须打开相应中断)。
- b3 - LVD_WAKE : 当 CMPIN 脚低电平置位 LVD 中断标志时可唤醒 powerdown(必须打开相应中断)。
- b2 -
- b1 - T1CLKO : 允许 T1CKO(P3.5) 脚输出 T1 溢出脉冲,Fck1 = 1/2 T1 溢出率
- b0 - T0CLKO : 允许 T0CKO(P3.4) 脚输出 T0 溢出脉冲,Fck0 = 1/2 T1 溢出率
- */
- //-----------------------------------
- sfr CLK_DIV = 0x97; //Clock Divder - - - - - CLKS2 CLKS1 CLKS0 xxxx,x000
- //-----------------------------------
- sfr BUS_SPEED = 0xA1; //Stretch register - - ALES1 ALES0 - RWS2 RWS1 RWS0 xx10,x011
- /*
- ALES1 and ALES0:
- 00 : The P0 address setup time and hold time to ALE negative edge is one clock cycle
- 01 : The P0 address setup time and hold time to ALE negative edge is two clock cycles.
- 10 : The P0 address setup time and hold time to ALE negative edge is three clock cycles. (default)
- 11 : The P0 address setup time and hold time to ALE negative edge is four clock cycles.
- RWS2,RWS1,RWS0:
- 000 : The MOVX read/write pulse is 1 clock cycle.
- 001 : The MOVX read/write pulse is 2 clock cycles.
- 010 : The MOVX read/write pulse is 3 clock cycles.
- 011 : The MOVX read/write pulse is 4 clock cycles. (default)
- 100 : The MOVX read/write pulse is 5 clock cycles.
- 101 : The MOVX read/write pulse is 6 clock cycles.
- 110 : The MOVX read/write pulse is 7 clock cycles.
- 111 : The MOVX read/write pulse is 8 clock cycles.
- */
- //--------------------------------------------------------------------------------
- //新一代 1T 8051系列 单片机中断特殊功能寄存器
- //有的中断控制、中断标志位散布在其它特殊功能寄存器中,这些位在位地址中定义
- //其中有的位无位寻址能力,请参阅 新一代 1T 8051系列 单片机中文指南
-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 sfr IE = 0xA8; //中断控制寄存器 EA ELVD EADC ES ET1 EX1 ET0 EX0 0x00,0000
- //-----------------------
- sbit EA = IE^7;
- sbit ELVD = IE^6; //低压监测中断允许位
- sbit EADC = IE^5; //ADC 中断允许位
- sbit ES = IE^4;
- sbit ET1 = IE^3;
- sbit EX1 = IE^2;
- sbit ET0 = IE^1;
- sbit EX0 = IE^0;
- //-----------------------
- sfr IE2 = 0xAF; //Auxiliary Interrupt - - - - - - ESPI ES2 0000,0000B
- //-----------------------
-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 sfr IP = 0xB8; //中断优先级低位 PPCA PLVD PADC PS PT1 PX1 PT0 PX0 0000,0000
- //--------
- sbit PPCA = IP^7; //PCA 模块中断优先级
- sbit PLVD = IP^6; //低压监测中断优先级
- sbit PADC = IP^5; //ADC 中断优先级
- sbit PS = IP^4;
- sbit PT1 = IP^3;
- sbit PX1 = IP^2;
- sbit PT0 = IP^1;
- sbit PX0 = IP^0;
- //-----------------------
-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 sfr IPH = 0xB7; //中断优先级高位 PPCAH PLVDH PADCH PSH PT1H PX1H PT0H PX0H 0000,0000
- sfr IP2 = 0xB5; // - - - - - - PSPI PS2 xxxx,xx00
- sfr IPH2 = 0xB6; // - - - - - - PSPIH PS2H xxxx,xx00
- //-----------------------
- //新一代 1T 8051系列 单片机I/O 口特殊功能寄存器
-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 sfr P0 = 0x80; //8 bitPort0 P0.7 P0.6 P0.5 P0.4 P0.3 P0.2 P0.1 P0.0 1111,1111
- sfr P0M0 = 0x94; // 0000,0000
- sfr P0M1 = 0x93; // 0000,0000
- sfr P1 = 0x90; //8 bitPort1 P1.7 P1.6 P1.5 P1.4 P1.3 P1.2 P1.1 P1.0 1111,1111
- sfr P1M0 = 0x92; // 0000,0000
- sfr P1M1 = 0x91; // 0000,0000
- sfr P1ASF = 0x9D; //P1 analog special function
- sfr P2 = 0xA0; //8 bitPort2 P2.7 P2.6 P2.5 P2.4 P2.3 P2.2 P2.1 P2.0 1111,1111
- sfr P2M0 = 0x96; // 0000,0000
- sfr P2M1 = 0x95; // 0000,0000
- sfr P3 = 0xB0; //8 bitPort3 P3.7 P3.6 P3.5 P3.4 P3.3 P3.2 P3.1 P3.0 1111,1111
- sfr P3M0 = 0xB2; // 0000,0000
- sfr P3M1 = 0xB1; // 0000,0000
- sfr P4 = 0xC0; //8 bitPort4 P4.7 P4.6 P4.5 P4.4 P4.3 P4.2 P4.1 P4.0 1111,1111
- sfr P4M0 = 0xB4; // 0000,0000
- sfr P4M1 = 0xB3; // 0000,0000
-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 sfr P4SW = 0xBB; //Port-4 switch - LVD_P4.6 ALE_P4.5 NA_P4.4 - - - - x000,xxxx
- sfr P5 = 0xC8; //8 bitPort5 - - - - P5.3 P5.2 P5.1 P5.0 xxxx,1111
- sfr P5M0 = 0xCA; // 0000,0000
- sfr P5M1 = 0xC9; // 0000,0000
- //--------------------------------------------------------------------------------
- //新一代 1T 8051系列 单片机定时器特殊功能寄存器
-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 sfr TCON = 0x88; //T0/T1 Control TF1 TR1 TF0 TR0 IE1 IT1 IE0 IT0 0000,0000
- //-----------------------------------
- sbit TF1 = TCON^7;
- sbit TR1 = TCON^6;
- sbit TF0 = TCON^5;
- sbit TR0 = TCON^4;
- sbit IE1 = TCON^3;
- sbit IT1 = TCON^2;
- sbit IE0 = TCON^1;
- sbit IT0 = TCON^0;
- //-----------------------------------
- sfr TMOD = 0x89; //T0/T1 Modes GATE1 C/T1 M1_1 M1_0 GATE0 C/T0 M0_1 M0_0 0000,0000
- sfr TL0 = 0x8A; //T0 Low Byte 0000,0000
- sfr TH0 = 0x8C; //T0 High Byte 0000,0000
- sfr TL1 = 0x8B; //T1 Low Byte 0000,0000
- sfr TH1 = 0x8D; //T1 High Byte 0000,0000
- //--------------------------------------------------------------------------------
- //新一代 1T 8051系列 单片机串行口特殊功能寄存器
-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 sfr SCON = 0x98; //Serial Control SM0/FE SM1 SM2 REN TB8 RB8 TI RI 0000,0000
- //-----------------------------------
- sbit SM0 = SCON^7; //SM0/FE
- sbit SM1 = SCON^6;
- sbit SM2 = SCON^5;
- sbit REN = SCON^4;
- sbit TB8 = SCON^3;
- sbit RB8 = SCON^2;
- sbit TI = SCON^1;
- sbit RI = SCON^0;
- //-----------------------------------
- sfr SBUF = 0x99; //Serial Data Buffer xxxx,xxxx
- sfr SADEN = 0xB9; //Slave Address Mask 0000,0000
- sfr SADDR = 0xA9; //Slave Address 0000,0000
- //-----------------------------------
-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 sfr S2CON = 0x9A; //S2 Control S2SM0 S2SM1 S2SM2 S2REN S2TB8 S2RB8 S2TI S2RI 00000000B
- sfr S2BUF = 0x9B; //S2 Serial Buffer xxxx,xxxx
- sfr BRT = 0x9C; //S2 Baud-Rate Timer 0000,0000
- //--------------------------------------------------------------------------------
- //新一代 1T 8051系列 单片机看门狗定时器特殊功能寄存器
- sfr WDT_CONTR = 0xC1; //Watch-Dog-Timer Control register
-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 // WDT_FLAG - EN_WDT CLR_WDT IDLE_WDT PS2 PS1 PS0 xx00,0000
- //-----------------------
- //--------------------------------------------------------------------------------
- //新一代 1T 8051系列 单片机PCA/PWM 特殊功能寄存器
-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 sfr CCON = 0xD8; //PCA 控制寄存器。 CF CR - - - - CCF1 CCF0 00xx,xx00
- //-----------------------
- sbit CF = CCON^7; //PCA计数器溢出标志,由硬件或软件置位,必须由软件清0。
- sbit CR = CCON^6; //1:允许 PCA 计数器计数, 必须由软件清0。
- //-
- //-
- sbit CCF1 = CCON^1; //PCA 模块1 中断标志, 由硬件置位, 必须由软件清0。
- sbit CCF0 = CCON^0; //PCA 模块0 中断标志, 由硬件置位, 必须由软件清0。
- //-----------------------
- sfr CMOD = 0xD9; //PCA 工作模式寄存器。 CIDL - - - CPS2 CPS1 CPS0 ECF 0xxx,x000
- /*
- CIDL: idle 状态时 PCA 计数器是否继续计数, 0: 继续计数, 1: 停止计数。
- CPS2: PCA 计数器脉冲源选择位 2。
- CPS1: PCA 计数器脉冲源选择位 1。
- CPS0: PCA 计数器脉冲源选择位 0。
- CPS2 CPS1 CPS0
- 0 0 0 系统时钟频率 fosc/12。
- 0 0 1 系统时钟频率 fosc/2。
- 0 1 0 Timer0 溢出。
- 0 1 1 由 ECI/P3.4 脚输入的外部时钟,最大 fosc/2。
- 1 0 0 系统时钟频率, Fosc/1
- 1 0 1 系统时钟频率/4,Fosc/4
- 1 1 0 系统时钟频率/6,Fosc/6
- 1 1 1 系统时钟频率/8,Fosc/8
- ECF: PCA计数器溢出中断允许位, 1--允许 CF(CCON.7) 产生中断。
- */
- //-----------------------
- sfr CL = 0xE9; //PCA 计数器低位 0000,0000
- sfr CH = 0xF9; //PCA 计数器高位 0000,0000
- //-----------------------
-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 sfr CCAPM0 = 0xDA; //PCA 模块0 PWM 寄存器 - ECOM0 CAPP0 CAPN0 MAT0 TOG0 PWM0 ECCF0 x000,0000
- sfr CCAPM1 = 0xDB; //PCA 模块1 PWM 寄存器 - ECOM1 CAPP1 CAPN1 MAT1 TOG1 PWM1 ECCF1 x000,0000
- //ECOMn = 1:允许比较功能。
- //CAPPn = 1:允许上升沿触发捕捉功能。
- //CAPNn = 1:允许下降沿触发捕捉功能。
- //MATn = 1:当匹配情况发生时, 允许 CCON 中的 CCFn 置位。
- //TOGn = 1:当匹配情况发生时, CEXn 将翻转。
- //PWMn = 1:将 CEXn 设置为 PWM 输出。
- //ECCFn = 1:允许 CCON 中的 CCFn 触发中断。
- //ECOMn CAPPn CAPNn MATn TOGn PWMn ECCFn
- // 0 0 0 0 0 0 0 0x00 未启用任何功能。
- // x 1 0 0 0 0 x 0x21 16位CEXn上升沿触发捕捉功能。
- // x 0 1 0 0 0 x 0x11 16位CEXn下降沿触发捕捉功能。
- // x 1 1 0 0 0 x 0x31 16位CEXn边沿(上、下沿)触发捕捉功能。
- // 1 0 0 1 0 0 x 0x49 16位软件定时器。
- // 1 0 0 1 1 0 x 0x4d 16位高速脉冲输出。
- // 1 0 0 0 0 1 0 0x42 8位 PWM。
- //ECOMn CAPPn CAPNn MATn TOGn PWMn ECCFn
- // 0 0 0 0 0 0 0 0x00 无此操作
- // 1 0 0 0 0 1 0 0x42 普通8位PWM, 无中断
- // 1 1 0 0 0 1 1 0x63 PWM输出由低变高可产生中断
- // 1 0 1 0 0 1 1 0x53 PWM输出由高变低可产生中断
- // 1 1 1 0 0 1 1 0x73 PWM输出由低变高或由高变低都可产生中断
- //-----------------------
- sfr CCAP0L = 0xEA; //PCA 模块 0 的捕捉/比较寄存器低 8 位。 0000,0000
- sfr CCAP0H = 0xFA; //PCA 模块 0 的捕捉/比较寄存器高 8 位。 0000,0000
- sfr CCAP1L = 0xEB; //PCA 模块 1 的捕捉/比较寄存器低 8 位。 0000,0000
- sfr CCAP1H = 0xFB; //PCA 模块 1 的捕捉/比较寄存器高 8 位。 0000,0000
- //-----------------------
-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 sfr PCA_PWM0 = 0xF2; //PCA 模块0 PWM 寄存器。 - - - - - - EPC0H EPC0L xxxx,xx00
- sfr PCA_PWM1 = 0xF3; //PCA 模块1 PWM 寄存器。 - - - - - - EPC1H EPC1L xxxx,xx00
- //PCA_PWMn: 7 6 5 4 3 2 1 0
- // - - - - - - EPCnH EPCnL
- //B7-B2: 保留
- //B1(EPCnH): 在 PWM 模式下,与 CCAPnH 组成 9 位数。
- //B0(EPCnL): 在 PWM 模式下,与 CCAPnL 组成 9 位数。
- //--------------------------------------------------------------------------------
- //新一代 1T 8051系列 单片机 ADC 特殊功能寄存器
-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 sfr ADC_CONTR = 0xBC; //A/D 转换控制寄存器 ADC_POWER SPEED1 SPEED0 ADC_FLAG ADC_START CHS2 CHS1 CHS0 0000,0000
- sfr ADC_RES = 0xBD; //A/D 转换结果高8位 ADCV.9 ADCV.8 ADCV.7 ADCV.6 ADCV.5 ADCV.4 ADCV.3 ADCV.2 0000,0000
- sfr ADC_RESL = 0xBE; //A/D 转换结果低2位 ADCV.1 ADCV.0 0000,0000
- //--------------------------------------------------------------------------------
- //新一代 1T 8051系列 单片机 SPI 特殊功能寄存器
-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 sfr SPCTL = 0xCE; //SPI Control Register SSIG SPEN DORD MSTR CPOL CPHA SPR1 SPR0 0000,0100
- sfr SPSTAT = 0xCD; //SPI Status Register SPIF WCOL - - - - - - 00xx,xxxx
- sfr SPDAT = 0xCF; //SPI Data Register 0000,0000
- //--------------------------------------------------------------------------------
- //新一代 1T 8051系列 单片机 IAP/ISP 特殊功能寄存器
- sfr IAP_DATA = 0xC2;
- sfr IAP_ADDRH = 0xC3;
- sfr IAP_ADDRL = 0xC4;
- // 7 6 5 4 3 2 1 0 Reset Value
- sfr IAP_CMD = 0xC5; //IAP Mode Table 0 - - - - - MS1 MS0 0xxx,xx00
- sfr IAP_TRIG = 0xC6;
- sfr IAP_CONTR = 0xC7; //IAP Control Register IAPEN SWBS SWRST CFAIL - WT2 WT1 WT0 0000,x000
- //--------------------------------------------------------------------------------

STC12C5A60S2中文资料下载链接:
(365 Bytes, 下载次数: 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