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定时器输入捕获与输出比较

楼主(2015-07-08):
   明确一点对比AD的构造,stm32有3个AD,每个AD有很多通道,使用哪个通道就配置成哪个通道,这里定时器也如此,有很多定时器TIMx,每个定时器有很多CHx(通道),可以配置为输入捕捉-------测量频率用,也可以配置为输出比较--------输出PWM使用

输入捕捉:可以用来捕获外部事件,并为其赋予时间标记以说明此事件的发生时刻。

外部事件发生的触发信号由单片机中对应的引脚输入(具体可以参考单片机的datasheet),也可以通过模拟比较器单元来实现。

时间标记可用来计算频率,占空比及信号的其他特征,以及为事件创建日志,主要是用来测量外部信号的频率。

输出比较:定时器中计数寄存器在初始化完后会自动的计数。从bottom计数到top。并且有不同的工作模式。

另外还有个比较寄存器。一旦计数寄存器在从bottom到top计数过程中与比较寄存器匹配则会产生比较中断(比较中断使能的情况下)。

然后根据不同的工作模式计数寄存器将清零或者计数到top值。

1、朋友,可以解释一下输入捕获的工作原理不?

很简单,当你设置的捕获开始的时候,cpu会将计数寄存器的值复制到捕获比较寄存器中并开始计数,当再次捕捉到电平变化时,这是计数寄存器中的值减去刚才复制的值就是这段电平的持续时间,你可以设置上升沿捕获、下降沿捕获、或者上升沿下降沿都捕获。它没多大用处,最常用来测频率。

计数寄存器的初值,是自己写进去的吗?

是的,不过默认不要写入

我如果捕获上升沿,两个值相减,代表的时两个上升沿中间那段电平的时间。对不?

是的

timer1有五个通道(对应五个IO引脚),在同一时刻,只能捕获一个引脚的值,对不?

那是肯定的,通道很像ADC通道,是可以进行切换的

那输出比较的原理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不?

这里有两个单元:一个计数器单元和一个比较单元,比较单元就是个双缓冲寄存器,比较单元的值是可以根据不同的模式设置的,与此同时,计数器在不停的计数,并不停的与比较寄存器中的值进行比较,当计数器的值与比较寄存器的值相等的时候一个比较匹配就发生了,根据自己的设置,匹配了是io电平取反、变低、还是变高,就会产生不同的波形了。

比较单元的值是人为设进去的吧?

是的,但是他要根据你的控制寄存器的配置,来初始化你的比较匹配寄存器

上面这个总看不懂,好像不不止你说的那几种情况:“匹配了是io电平取反、变低、还是变高,就会产生不同的波形了”

就是比较匹配了你要IO电平怎么办?是清0还是置1?还是怎么样?这样才能产生波形啊 要不然你要比较单元有什么用呢?

设置输出就是置1,清除输出就是置0,切换输出就是将原来的电平取反,对不?

是的 你理解的很快

011:计数器向上计数达到最大值时将引脚置1,达到0时,引脚电平置0,,对不?

定时器1的输出比较模式怎么用。利用这个功能输出一个1KHZ,占空比为10%的程序怎么写啊?求高人指点

1、陪定时器1的功能为特殊功能,不是普通IO  在PERCFG这里
2、P1SEL引脚选择
3、P1DIR设为输出
4、T3CC0设置周期
5、T3CC1设置占空比
6、T3CCTL0 设置通道0
7、T3CCTL1 设置通道1
8、T3CTL设为模模式
9、用T3CTL打开即可

************以下是用定时器做频率源,用定时器测量该频率的应用程序!!!***********

调试STM32的定时器好几天了,也算是对STM32的定时器有了点清楚的认识了。我需要测量4路信号的频率然后通过DMA将信号的频率传输到存储器区域,手册说的很明白每个定时器有4个独立通道。然后我就想能不能将这4路信号都连接到一个定时器的4个通道上去。理论上应该是行的通的。刚开始俺使用的是TIM2的123通道,TIM4的2通道来进行频率的测量。由于没有频率发生器,所以我用tim3作为信号源,用TIM2,TIM4来进行测量就ok了(刚好4个通道了)。

  请看一开始的程序,以TIM2的1,3通道为例子(2通道设置方法一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Mode =TIM_ICMode_ICAP;                //配置为输入捕获模式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TIM_Channel_1;                    //选择通道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TIM_ICPolarity_Rising;      //输入上升沿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通道方向选择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TIM_ICPSC_DIV1;              //每次检测到捕获输入就触发一次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0x0;                           //滤波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2通道1配置完毕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Mode = TIM_ICMode_ICAP;     //配置为输入捕获模式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TIM_Channel_3;                 //选择通道3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TIM_ICPolarity_Rising;      //输入上升沿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TIM_ICPSC_DIV1;             //每次检测到捕获输入就触发一次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滤波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TIM2通道3配置完毕

  以上是输入捕获配置

  还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参考stm32参考手册的TIM的结构框图):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2,TIM_TS_TI1FP1);                     //参考TIM结构图选择滤波后的TI1输入作为触发源,触发下面程序的复位

    TIM_SelectSlaveMode(TIM2,TIM_SlaveMode_Reset);         //复位模式-选中的触发输入(TRGI)的上升沿初始化计数器,并且产生一个更新线号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2,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主从模式选择

  这样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就得到了连接在TIM2的通道1上的信号的频率,但是3通道的频率的值永远都是跳动的不准,测试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根本原因,请看TIM的结构框图的一部分

  红色箭头所指,这才找到原因,触发的信号源只有这四种,而通道3上的计数器的值不可能在接受到信号的上升沿时候,有复位这个动作,找到原因了。这就是3通道上的数据不停跳动的原因,要想得到信号的频率也是有办法的,可以取连续两次捕捉的值之差,这个值就是信号的周期,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去算频率吧。

  有以上可以得到:

  stm32的TIM2的四个通道可以同时配置成输入捕捉模式,但是计算CH3,CH4信号的频率步骤有点繁琐(取前后捕捉的差值),但是他的CH1,和CH2可以轻松得到:

  通道1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2,TIM_TS_TI1FP1);                     //参考TIM结构图选择滤波后的TI1输入作为触发源,触发下面程序的复位

    TIM_SelectSlaveMode(TIM2,TIM_SlaveMode_Reset);         //复位模式-选中的触发输入(TRGI)的上升沿初始化计数器,并且产生一个更新线号

  TIMx->CRR1的值即为信号的周期

  通道2: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2,TIM_TS_TI2FP2);                    //参考TIM结构图选择滤波后的TI1输入作为触发源,触发下面程序的复位

    TIM_SelectSlaveMode(TIM2,TIM_SlaveMode_Reset);         //复位模式-选中的触发输入(TRGI)的上升沿初始化计数器,并且产生一个更新线号

  TIMx->CRR2的值即为信号的周期

STM32的定时器外设功能强大得超出了想像力,STM32一共有8个都为16位的定时器。其中TIM6、TIM7是基本定时器;TIM2、TIM3、TIM4、TIM5是通用定时器;TIM1和TIM8是高级定时器。这些定时器使STM32具有定时、信号的频率测量、信号的PWM测量、PWM输出、三相6步电机控制及编码器接口等功能,都是专门为工控领域量身订做的。
       基本定时器:具备最基本的定时功能,下面是它的结构:

我们来看看它的启动代码:
void TIM2_Configuration(void)
{   基本定时器TIM2的定时配置的结构体(包含定时器配置的所有元素例如:TIM_Period= 计数值)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设置TIM2_CLK为72MHZ(即TIM2外设挂在APB1上,把它的时钟打开。)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设置计数值位1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1000;
   将TIM2_CLK为72MHZ除以72 = 1MHZ为定时器的计数频率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1;
   这个TIM_ClockDivision是设置时钟分割,这里不分割还是1MHZ的计数频率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设置为向上计数模式;(计数模式有向上,向下,中央对齐1,中央对齐2,中央对齐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将配置好的设置放进stm32f10x-tim.c的库文件中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清除标志位
    TIM_ClearFlag(TIM2,TIM_FLAG_Update);
   使能TIM2中断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使能TIM2外设
    TIM_Cmd(TIM2,ENABLE);
}
      通用定时器:就比基本定时器复杂得多了。除了基本的定时,它主要用在测量输入脉冲的频率、脉冲宽与输出PWM脉冲的场合,还具有编码器的接口。

我们来详细讲解:如何生成PWM脉冲
通用定时器可以利用GPIO引脚进行脉冲输出,在配置为比较输出、PWM输出功能时,捕获/比较寄存器TIMx_CCR被用作比较功能,下面把它简称为比较寄存器
这里直接举例说明定时器的PWM输出工作过程:若配置脉冲计数器TIMx_CNT为向上计数,而重载寄存器TIMx_ARR(相当于库函数写法的TIM_Period的值N)被配置为N,即TIMx_CNT的当前计数值数值X在TIMxCLK时钟源的驱动下不断累加,当TIMx_CNT的数值X大于N时,会重置TIMx_CNT数值为0重新计数
而在TIMxCNT计数的同时,TIMxCNT的计数值X会与比较寄存器TIMx_CCR预先存储了的数值A进行比较,当脉冲计数器TIMx_CNT的数值X小于比较寄存器TIMx_CCR的值A时输出高电平(或低电平),相反地,当脉冲计数器的数值X大于或等于比较寄存器的值A时,输出低电平(或高电平)。
如此循环,得到的输出脉冲周期就为重载寄存器TIMx_ARR存储的数值(N+1)乘以触发脉冲的时钟周期,其脉冲宽度则为比较寄存器TIMx_CCR的值A乘以触发脉冲的时钟周期,即输出PWM的占空比为A/(N+1)
如果不想看的可以直接看我标注的红色字体,就大体可以理解。

下面我们来编写具体代码和讲解:
void TIM3_GPIO_Config(void)
{配置TIM3复用输出PWM的IO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
  打开TIM3的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打开GPIOA和GPIOB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配置PA6.PA7的工作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6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PB0.PB1的工作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0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3_Mod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初始化TIM3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初始化TIM3的外设

        u16 CCR1_Val= 500;
        u16 CCR2_Val= 375;
        u16 CCR3_Val= 250;
        u16 CCR4_Val= 125;//PWM信号电平跳变值(即计数到这个数值以后都是低电平之前都是高电平)

  TIM3的时间基数单位设置(如计数终止值:999,从0开始;计数方式: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3的外设的设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TIM_OCMode_PWM1;      //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TIM_OutputState_Enable;//这个暂时不知道,stm32固件库里没有搜到。应该是定时器输出声明使能的意思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CCR1_Val;//设置了待装入捕获比较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TIM_OCPolarity_High; //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1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Enable);//使能或者失能TIMx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下面3路PWM输出和上面的一样不再解说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CCR2_Val;
  TIM_OC2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CCR3_Val;
  TIM_OC3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CCR4_Val;
  TIM_OC4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ENABLE);       //使能TIM3重载寄存器ARR

  TIM_Cmd(TIM3,ENABLE);//使能TIM3
}
太累了边看边写都这个点了2014年7月27日0:24:13在自己床上写的。下面是看看我们程序达到的4路PWM的效果:

可以看到明显占空比不同的4路pwm波。
这一节终于讲完,个人觉得敲一遍代码学起来还是蛮容易懂的。希望看到的人也能搞懂。
最后补充一点pwm具体能干什么?  特别是对广大电子DIY爱好者的应用:
智能小车的电机控制:我们可以利用pwm来控制我们的智能小车的车速;
机器人:给“机器人关节”舵机周期一定(我以前玩过具体多少毫秒忘记了)pwm波就可以控制舵机的转动角度了;
呼吸灯:输入不同的pwm波就可以达到明暗渐明渐暗的效果。
还有别的应用大家一起发挥想象力给予补充。我们可以一起交流,希望大家支持。

网友A(2018-07-12):
正在学习,能看到这么详细的讲解,真是幸运,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