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所有下载程序方法

楼主(2015-07-08):
1.使用isp下载
1.使用isp下载的时候保证BOOT0=1,BOOT1=0,这样进入系统系统存储器启动(为了避免有串口输出等程序在flash当中运行扰乱下载),这种模式启动的程序通过串口下载进去,使用FlashLoader Demonstrator下载

BOOT1=x   BOOT0=0  从用户闪存flash启动,这是正常的工作模式。
BOOT1=0   BOOT0=1  从系统存储器启动,这种模式启动的程序功能由厂家设置。
BOOT1=1   BOOT0=1  从内置SRAM启动,这种模式可以用于调试

2.使用isp工具的时候当按下复位键才能进入系统存储模式,才能编程flash芯片,编程完成之后马上进入flash启动,此时再次按下复位键 才能再次编程

3.所用的PL2303_USB转串口驱动安装不成功,可以使用驱动人生的外设驱动自动安装,就能安装成功了
pl2303下载线对应:红--5V  黑--GND 白--TXD 绿--RXD,此线连接成功之后可以当串口数据传输线使用

总结 不能进入下载模式的关键是要:按下reset 复位键。

2.使用keil4下载
//关于下载调试的一些问题--libpath=C:\Keil\ARM\ARMCC\lib这个是要加载Linker的框框当中
//另外要选择倒数第二行的stlink Debug 的选项
//在Debug当中选择ort为SW方式下载 不能选择为JTAG在Utilities里面的额setting里面添加Flash大小为512k
//使用SW下载用五根线就行了复位RST,SWCLK---A14,SWDIO---A13,VCC3.3V,GND
//使用串口下载的时候要用到mini-USB,并且用到软件

2.使用jtag下载
用到j-link连接线直接连接能在keil当中看到stm型号即可下载。

网友A(2017-04-18):
不错的资料,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