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拟空调遥控,失败了

楼主:
#
三菱牌子的,我用示波器截取了开机的波形信号后,写了个程序,波形已经基本模仿出来了,脉宽基本一样,模拟出来的整个波形比遥控器波形长了两三个毫秒,原波形160ms长,不过拿去遥控空调就是没反应。
难道是遥控器的载波频率不一样?求解。

遥控器波形

遥控器波形

单片机模拟波形

单片机模拟波形

网友A(2015-07-10):
试试看用逻辑分析仪抓取信号试试

网友B:
模拟出来的整个波形比遥控器波形长了两三个毫秒,说明你的频率不对呀。载波频率要38k呀

网友C:
不知道楼主是用什么方法来模拟发射的,我以前曾经写过一个学习型的遥控器,先把高电平和低电平长时间存储在单片机的ram,然后再读出这些来进行模拟发射。整个过程没有用到示波器。

网友C:
载波频率是都是3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