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流水灯程序哪里错了

楼主(2015-07-08):
有52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网友A:
用51的话,开头应该是少了#include<reg51.h>

网友A:
num=_crol_(num,1)接下来直接是num=P1,这样程序运行下来最终num=p1,而num=_crol_(num,1)就显得多余没有用处了

网友B:
在头文件里面再加个51单片机的都文件#include<reg51.h>。程序中P1=num已经把定义的最初哪一个灯亮给了P1口接下来就是num=_crol_(num,1);delay();让它依次右移就OK了,没有必要再写num=p1了。

网友C:
P1没有赋初值

网友D:
1、开头少了#include<reg51.h>,如其他人所说
2、uchar uint 是否重新定义了。
3、num=P1 这行是败笔,把这行去掉了就可以了,这是最关键的一行

网友E:
除了以上问题,代表无符号意思的单词也写错了。应该是unsigned而不是unsignde.

网友F:
我都没啥说的了,错误都被他们说完了

网友G:
在头文件里面再加个51单片机的都文件#include<reg51.h>。没有必要写num=p1。

网友H:
头文件感觉有点没对,应该加reg51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用51的话,开头应该是少了#include

没头文件,审明变量也是错的,是unsigned,  delay()写法也是错的,没有设定参数,调用时要在主函数前审明,否则系统无法识别!

网友J:
num=_crol_(num,1);   改成   num=num-1;

网友K:
少了头文件对P1端口的定义,另外楼主应该学习一下代码的编写规范

网友L:
头文件没包含reg51.h。
去掉num=P1 。

网友M:
头文件对P1端口没有定义,人家不知道怎么干

网友N:
num=p1;不要加了  试试看

网友O:
num=P1,这样还咋亮

网友P(2017-12-28):
加头文件就OK了

网友Q:
用到特殊功能计数器,开头加上#include<reg51.h>还有unsignde改成unsigned

网友R:
#include<reg51.h> 都没有。

网友S:
不要加num = P1 并且你没包含头文件

网友T:
第一行加一个#include<reg52.h>

网友U(2018-02-05):
开头少了#inlcude<reg52.h>,另外两个宏定义的unsignde写错了,要改为unsigned;

网友U:
开头少了#include<reg52.h>,另外把unsignde改为unsigned

网友U:
另外在主函数里面改一下,改为:num=0xfe;
                                                P1=num;
然后在while里面改一下,改为:num=_crol_(num,1);
                                             delay();
                                             P1=num;

网友V:
P1=num;  num=P1; 你看看这个。。是吧?

网友W:
应该是少了51/52的头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