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系列与stm32f407系列的区别

楼主(2015-07-08):
1、首先是启动文件上存在区别,107的启动文件当中在进入主函数之前并没有时钟的初始化,但是407在main之前就有SystemInit()103如下: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407如下: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SystemInit
       IMPORT  __main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因而,我们在写103程序的时候要注意在main函数之前写SystemInit()函数,这样才能保证时钟正常,但是407就少了这一步了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xNR_Y79wOeaG9CRxSHq

关于SystemInit()与滴答定时器在stm32f103中的使用说明如下: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                //SysTick配置函数
  {

    while (1);
  }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x0);                       //SysTick中断优先级设置
}

关键在于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的理解

该函数的作用是打开计数器,设置计数周期,并使能中断。他所传入的参数,即计数周期。

周期计算方法是:默认情况下处理器在初始化时会调用SystemInit(),把系统频率设为72Mhz,即SystemCoreClock=72000000

          可以简单理解为系统一秒数72000000次,那么如果我需要10ms的定时周期,只需要让重载数为720000,就可达到要求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x0); 设置优先级为最高,应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调整

最后就是进入中断处理函数了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