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高density flash的stm32f10x.h的分析

楼主(2015-07-08):
             首先我们看看写在前面的一些知识点,所谓的vl,md,hd就是对外设而言的一些递增,越高的越多外设,比如USART在hd中有3个,在md中只有两个。
1、我们看看stm32f10x.h
  • #if !defined (STM32F10X_LD)&& !defined (STM32F10X_MD) && !defined(STM32F10X_HD) && !defined (STM32F10X_CL)
  •   #define STM32F10X_HD
  • #endif

这其中有注释掉了的号码在这个文本框中被新浪博客自动隐藏了,可以去产看stm32f10x.h对应行的内容
这段代码其实就是说,没有在KEIL中宏定义的话就按照 #defineSTM32F10X_HD进行,其实我们主要是更换103系列芯片的时候主要是修改stm32f10x.h中的选型,就不用再去keil中定义STM32F10X_HD了,这也为下面的system_stm32f10x.c选好型了

2、stm32f10x.h
再就是根据不同的芯片密度型号来宏定义晶振,宏定义中断向量表,还有定义u8,u16,u32等等这些常用的,当然uint16_t这些是在stdint.h中定义得到的。

3,再就是所有的用到的寄存器的地址的指定的宏定义,这个我们多半是不用管的了

4、最后就是
#ifdefUSE_STDPERIPH_DRIVER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endif

但是再这之前这个stm32f10x.h已经中已经默认了USE_STDPERIPH_DRIVER,故有
#include"stm32f10x_conf.h"这个重要的包含,它的意思就是包含普通常见外设的.h例如
#include"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i2c.h"
#include "stm32f10x_iwdg.h"
#include "stm32f10x_pwr.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stm32f10x_rtc.h"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