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寄存器的一些方法

楼主(2015-07-08):
1、看寄存器编程手册方法,凡是看到由软件清零的位 我们直接设置为0,其他的寄存器的位根据具体功能或者根据他手册上的建议的功能实现
2、如果碰到只读的,那么我们首先设置为0.比如busy信号,busy=1,表示忙,那么我们设置为0
1、文档上面说的是它有内部4k ram和外部64kram接口,8051F020中的?CIP-51?还另有位于外部数据存储器地址空间的?4K?字节的?RAM?块和一个可用于访问外部数据存储器的外部存储器接口(EMIF)?。这个片内的?4K?字节?RAM?块可以在整个?64K?外部数据存储器地址空间中被寻址(以?4K?为边界重叠)?。外部数据存储器地址空间可以只映射到片内存储器、只映射到片外存储器、或两者的组合(4K?以下的地址指向片内,4K以上的地址指向?EMIF)?。EMIF可以被配置为地址/数据线复用方式或非复用方式。
简单的说就是4k的ram其实就是放在外部ram的总线上,所以总共的ram就只有4k,除非在外部的ram接口接上64k的ram

写在前面的串口1调试波特率用定时器1